[西门子] 干货分享 | 西门子HMI变量的批量替换方法

楼主(2024-08-08):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些项目复制后,如何快速的替换触摸屏变量。

一、多路复用变量的批量替换方法
1、HMI的变量有时候在复制过后出现大量的链接不对应,但其实PLC里面已经都存在对应的变量,这时候就需要更新一下链接来去掉这些报错。

2、点击右侧选择HMI和PLC的对应链接,点击右侧选择HMI和PLC的对应链接。

3、当出现十字标的时候往下拖动,就会出现图中弹出的窗口,需要点确定来完成。

可以看到开始的红色错误都没有了,说明变量已经和PLC对应好了。但是这只是一种情况,因为是多路复用。大部分是普通变量的情况,参考下面的方法。

二、普通变量的批量替换方法

1、普通的变量虽然更新了链接,但后面对应PLC的变量依旧是红色的,这时候就要用到变量同步功能了。下面看如何操作。

2、首先和前面操作一样,先进行拖拉更新链接,这时候变量类型和变量链接依然是红色错误状态,说明没有对应起来,这时候进行同步变量的操作,如下图:

3、点击上图中的变量同步图标,然后观察下面变量状态的变化。

弹出对话框,点击同步即可!

4、稍后出现提示与PLC变量的同步已完成!

5、可以看到同步成功后数据类型和链接都变成正常颜色。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同步后依然是红色错误,这样的通常是因为触摸屏的变量和PLC不一致,或者是显示的变量根本就不存在,这也是最麻烦的一种情况,需要了解程序结构,然后通过交叉引用,模仿源程序建立对应位置的变量后就可以变成正常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