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FX3U模拟量输入模块的使用,FX2N-2AD如何读取模拟 ...
案例:FX3U模拟量输入模块的使用,FX2N-2AD如何读取模拟量?

楼主(2024-08-08):
工业自动化交流群
知识分享,交流互助
立即加入
本文介绍三菱模拟量模块FX2N-2AD基本使用,相关说明书,请关注公众号,发送“
FX2N-2AD
”获取
。
FX3U其他模拟量模块亦可以参考此文方法。
模块接线
模块介绍
VIN1:
模拟量电压输入通道1
IIN1:
模拟量电流输入通道1
COM1:
公共端1
VIN2:
模拟量电压输入通道2
IIN2:
模拟量电流输入通道2
COM2:
公共端2
模块接线
:
注意使用模拟量电流接法时,VIN和IIN要短接。
模块需要设置的存储器
本次使用到的模块地址有:
BFM#0:输入数据的值
BFM#17:bit0表示模拟量通道的指定 BIT0=0的话指的是通道1启用,BIT0=1指的是通道2启用,bit1表示模拟量转换开始。
模拟值: 0到10V/4-20mA
数字值: 0到4000
转换后的数字值:
编程:
本文使用的编程指令是
FROM:读取模块缓冲存储器地址
TO:写入模块缓冲存储器地址
编程实例:
注释:
M0启动程序
给K17(#17)写入16进制0,即表示BIT0=0,选择通道1
给K17(#17)写入16进制2,即表示BIT1=1,启动通道1
从K0(#0)读取数据转换后的数据存入K2M100。
把读取到的数据存入D0。至此完成模拟量的读取。
其余通道请按此编程实例进行编程。
其他功能请参考FX2N-2AD编程手册
注意:在装运时,对于0到10V DC的模拟电压输入,此单元调整的数字范围是0到4000。当使用FX2N-2AD并通过电流输入或通过0到5VDC输入时,就有必要通过偏置和增益量
进行再调节。
实战案例:手把手教你做三菱变频器MODBUS通讯
2023-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