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三菱FX5U系列PLC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24-08-08):
最近有比较多的朋友咨询三菱FX5U的产品问题,以下是我们整理的一些常见问题和答案,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FX5U/FX5UCCPU模块的软元件链接寄存器(W)和文件寄存器(R)可以锁存吗?
可以。但需要电池FX3U-32BL(选件)。
FX5U/FX5UCCPU模块的PLC设置软元件的锁存范围及方法?
软件操作:导航-参数-FX5UCPU-CPU参数-设置项目一览(存储器/软元件设置)-设置项目(软元件高速设置)-详细设置-锁存(1)-设定软件锁存范围。
FX5U/FX5UCCPU模块的电源关闭时,数据寄存器(D100)会被清空,如果想作锁存处理,需如何设定?
通过CPU参数的存储器/软件件设定,需要设定锁存范围。
使用软件Developer/GXWorks2可以编写iQ-F系列程序吗?
无法使用。仅仅是GXWorks3(iQWorks)对应。
iQ-F系列是否可实现2轴完全同步运行控制?
FX5-40SSC-S或FX5-80SSC-S可对应同步控制功能。
通过FX5U/FX5UCCPU模块内置的定位动作中可以变更指令速度吗?
可变更。请参阅MELSECiQ-FFX5用户手册(定位篇)中的「关于定位动作中的指令速度」。
通过FX5U/FX5UCCPU模块内置的定位最多可以控制几根轴?
最多可以控制4轴。请使用晶体管输出机型CPU模块。(如果扩展连接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可简便增加控制轴数。最多可控制12轴(CPU内置4轴+每个扩展模块2轴×4台)。
MODBUS通信时,主站上可以连接多少从站?
使用RS485接口时可以连接32个站,RS232C接口时仅可连接一个从站。
通过FX5U/FX5UCCPU模块内置的RS485接口,可实现何种通信?
简易PLC链接、并列链接、MC协议、变频器通信、无协议通信、MELSOFT连接、MODBUS(r)RTU通信、通信协议支持等。
使用软件Developer/GXWorks2可以编写iQ-F系列程序吗?
无法使用。仅仅是GXWorks3(iQWorks)对应。
FX5U/FX5UCCPU模块之间或者与Q系列之间,是否可通过Ethernet可以实现数据链接?
可以。请使用嵌套字(Socket)通信或SLMP通信功能。
使用软件Developer/GXWorks2可以编写iQ-F系列程序吗?
无法使用。仅仅是GXWorks3(iQWorks)对应。
FX5U/FX5UCCPU模块之间或者与Q系列之间,是否可通过Ethernet可以实现数据链接?
可以。请使用嵌套字(Socket)通信或SLMP通信功能。
CPU模块及I/O模块上的S/S端子有何作用?
S/S端子为输入的漏型/源型切换端子。
应对S/S端子如何配线?
使用PLC内置电源,漏型输入时S/S端子连接24V端子,源型输入时S/S端子连接0V端子。
使用外部电源,漏型输入时S/S端子连接+24V一侧(P侧),源型输入时S/S端子连接-24V一侧(N侧)。
使用FX5UCPU模块内置的模拟量功能时,需要设定吗?
可通过GXWorks3设定参数或特殊继电器/特殊寄存器对应模拟量功能。详情请参考MELSECiQ-FFX5用户手册(模拟量篇CPU模块内置/扩展适配器)。
仅通过FX5U/FX5UCCPU模块,可对应模拟量的输入输出吗?
FX5UCPU模块内置电压输入(DC0~10V)2CH,电压输出(DC0~10V)1CH。
如果连接外部电阻,还可对应电流输入(DC4~20mA)。
FX5U/FX5UCCPU模块高速计数可对应的频率为多大?
最大频率为200kHz。(双相双输入2增倍模式为100kHz、4增倍模式为50kHz)
FX5U/FX5UCCPU模块上可以扩展高速计数或者输出吗?
每个CPU上可扩展连接4台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FX5-16ET/ES-H,FX5-16ET/ESS-H*,与CPU模块内置的高速计数合计可对应16ch的输入。
*每台FX5-16ET/E-H搭载2ch的高速计数功能和2CH高速脉冲输出。
通过FX5U/FX5UCCPU模块保持软元件时需要电池吗?
即使无电池,也可实现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