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一看就会,详解三菱变频器多段速控制

楼主(2024-08-08):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三菱变频器多段速控制的方法。
本文以A800系列为例,适用E800,F800,D700系列:

硬件接线

参数设置

运行

硬件接线
只需要三段速度时,接线如下:
若需7段以上速度时,接线如下(STR反转端子可以接上)。

参数设置
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1,按 [PU/EXT] 键切换到 PU 运行模式。[PU] 指示灯会亮灯。

2,按 [MODE] 键切换到参数设定模式。
3,旋转 M 旋钮找到 “Pr.CL” 并按 [SET] 键,进行参数全部清除时,找到 “ALLC” 并 按 [SET] 将参数设置成1。
3,清除完成后,“1” 与 “Pr.CL”(“ALLC”) 将交替闪烁

设置多段速启动设置频率来源,使用多功能端子:

使用三段速的设置:
当使用三段速度控制时,通常通过三个不同的输入信号(如开关或逻辑信号)来控制电机的速度。RH、RM、RL 三个端子用于控制三个不同的速度段。
速度控制逻辑:

预制速度,可以旋转旋转旋钮设定即可,当STF或者STR为ON的时候,以预制速度旋转
RH(High Speed):
当 RH 为 ON(或高电平)时,电机将运行在多段速1,此时的速度值由参数 PR4 设定。
确保在 RM 和 RL 都为 OFF(或低电平)时,此速度设置才有效。
RM(Medium Speed):
当 RM 为 ON(或高电平)时,电机将运行在多段速2,此时的速度值由参数 PR5 设定。
同样地,确保在 RH 和 RL 都为 OFF(或低电平)时,此速度设置才有效。

RL(Low Speed):
当 RL 为 ON(或高电平)时,电机将运行在多段速3,此时的速度值由参数 PR6 设定。
确保在 RH 和 RM 都为 OFF(或低电平)时,此速度设置才有效。

使用7段速以上的设置:
使用7段以上速度时,除了RH,RM,RL端子外,还需分配一个REX端子
以下除RH,RM,RL,STF,STR段子,可以任意选一个端子,设定为“8” ,分配为REX

15段速度的设置:

运行
STF接通,变频器将启动。
通过RH,RM,RL,REX不同的组合对应不同的速度。

往期推荐
三菱和触摸屏通讯不上?这个功能关闭了吗,怎么用户关闭认证实战案例:手把手教你做三菱变频器MODBUS通讯
三菱FX5U系列PLC常见问题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