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怎么控制伺服/步进?一看学会,内置定位功能全解析 ...
FX5U怎么控制伺服/步进?一看学会,内置定位功能全解析

楼主(2024-08-08):
IQ-F
系列PLC提供了强大的内置脉冲定位功能,以满足不同应用需求。该系列包括:
简单机型:
FX5S
入门机型:
FX5UJ
高端机型:
FX5U/5UC
相较于FX3系列PLC,IQ-F系列的PLC在功能上有了显著的提升。特别在定位功能方面,FX5不仅功能更加强大,而且通过参数化处理简化了程序的编写和设置。通过简单的参数设置和程序编写,用户即可轻松实现定位功能。
本文将重点介绍IQ-F系列PLC中FX5机型在定位功能方面的
参数设置、指令介绍以及程序编写
的内容,帮助用户更好地掌握和应用这一功能(文末可以下载FX5系列定位说明书)。
1,
参数设置
[参数]-[模块参数]-[高速I0]-[定位]-[详细设置]
脉冲模式:
PULSE/SIGN
这个是方向+脉冲的方式,通过高速脉冲输出控制运行,通过SIGN来控制运行方向。
CW/CCW
使用双脉冲,占用两个高速脉冲输出点数。正转时输出正转脉冲(PULSE F),反转时输出反转脉冲(PULSE R)。
每转脉冲数
,这个务必和伺服驱动器设置一致。
其余参数可根据需求设置。
最后,可以点击
[输出确认]
,确认使用过的输出信号。
2,
指令介绍
FX5的定位指令分为FX5操作数和FX3兼容操作数(仅内置定位可用),两者写法略有区别。
DDRVI:
对伺服轴进行相对1速定位运行
DDRVA:
对伺服轴进行相对1速定位运行
原点回归:
使用DSZR/DDSZR进行机械式原点回归,原点回归逻辑可以参考程序编写章节。
修改当前位置:
可以采用
HCMOV/DHCMOV
对当前地址寄存器进行修改,修改后,将自动变更当前位置
正负限位:
可以采用PLC内置定位的正负限位功能,将外部极限信号连接至PLC输入。
3,
程序编写
一般我们进行运动控制的时候,对于增量式系统,我们需要进行原点回归操作。
原点回归的逻辑如下:
1,驱动触点ON时,输出脉冲并加速至偏置速度。
2,达原点回归速度后,维持此速度动作。
3,检测到近点DOG,减速。
4,降至爬行速度后,维持爬行。
5,近点DOG OFF后,检测零点信号并停止脉冲。
绝对定位
绝对定位是指以坐标系的绝对地址作为参考的一种定位方式。指定的定位地址,就是坐标系内的地址。
相对定位
相对定位是指以当前位置为参考系,指定的定位地址就是当前位置±定位地址。
附件:FX5U定位手册
http://bbs.plcjs.com/forum.php?m ... 7818&extra=page%3D1
FX5 用户手册(定位篇)-1605.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