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案例!三菱PLC读取光栅尺(编码器)数据,高速脉冲输入...

楼主(2024-08-08):
今天以FX5U为例,给大家介绍一下高速脉冲计数器的分类及其使用方法。

高速计数器的动作模式分为下面3种:
■普通模式:
作为一般的高速计数器使用时选择此项。
■脉冲密度测定模式:
测定从输入脉冲数开始到指定时间内的脉冲数时选择此项。
■旋转速度测定模式:
测定从输入脉冲数开始到指定时间内的转速时选择此项。

一,高速计数器的类型
■1相1输入计数器(S/W):
采用1相脉冲信号+方向信号来做计数。
■1相1输入计数器(H/W):
和前者类似,采用A相脉冲信号+B相/方向信号来做计数。

■1相2输入计数器:
需占用2路高速脉冲输入,采用A相脉冲信号进行数据递增+B相信号来做递减。
■2相2输入计数器:
一个信号周期增加一个脉冲,逻辑如下。

■2相2输入计数器[2倍频]:
一个信号周期增加两个脉冲,逻辑如下。
■2相2输入计数器[4倍频]:
一个信号周期增加四个脉冲,逻辑如下。

二,实际案例
本案例采用国产,某型号的光栅尺,通过查询光栅尺,发现输出类型如下:
通过实际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光光栅尺可以使用2相2输入计数器,每个周期输出1个脉冲。

三,参数设置

■参数-FX5UCPU-模块参数-高速IO-高速计数器-CH1参数:
通过查询高速脉冲输入对应表,可知X1和X2为通道1的A,B,接线。

四,程序编写

高速计数器仅通过设置参数无法进行计数。
要开始/停止计数,需要通过HIOEN/DHIOEN指令指定通道执行开始/停止。
指令说明请参考FX5U编程手册
通过查询手册,可以获取CH1的计数值在SD4500,SD4501.
如需把计数值写入普通的寄存器,需要使用DHCMOV指令,写入锁存地址后,可以实现位置记忆功能。

本文仅介绍基本的高速计数器功能,除此之外,FX5U还具有高速计数器比较和其他功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浏览一下操作手册,或者有疑问的话,欢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