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气缸上的磁性开关是做什么用的?看完终于明白了!

楼主(2024-08-09):
更多精彩,点击关注“工控学习社”
自动化流水线组装工作,在每条流水线上都安装一个搬运机构,他能够进行四自由度动作,比如手臂的伸缩、手臂的旋转、平口手爪的松紧、手爪的上下。
这些动作都要由双向电控气阀控制。在传送带上安装的分拣物料的气缸都安装了磁性开关,这些磁性开关的作用主要是用于气缸位置检测,在气缸工作时,检测气缸伸出和缩回是不是到了规定的位置。
因此它会在气缸的前端和后端各安装一个磁性开关,当检测到气缸准确到位后,它就会给可编程控制器(PLC)发出一个信号,我使用的磁性开关型号是D-C73型,它有两根线,一根线是棕色线去接PLC的输入端,另一根是蓝色线 ,要接输入信号的公共端,因此,磁性开关的作用可以检测气缸的工作状态。
01磁性开关的工作原理
我们常见到的气缸都是用磁性弱,隔磁性强的材料,比如用铝、不锈钢等金属制作的。气缸在动作时,它里面的活塞上有一个磁环也会随着一起运动,这样的话就提供了一个反映气缸活塞位置的磁场。
我们把磁性开关安装在气缸外侧,当活塞上的磁环与磁性开关离的很近的时候,磁性开关在磁场作用下就会动作,从而就能反映出气缸活塞的位置了。也就是说检测出了气缸活塞的运动行程了,其工作原理如下图所示:
02磁性开关的选用
我在组装流水线分拣传送设备时就使用了三种磁性开关,分别作为限位限位传感器来用的,比如D-C73、D-A73、D-C76等。根据使用经验,选择磁性开关时要考虑到气缸的型号,同时还要考虑负载的电压规格。
比如是DC24V的还是AC220V的;使用的线制是两线制的还是三线制的;安装形式是直接安装、轨道安装、环带安装还是拉杆安装;最后是所适用的负载,是适合继电器的,还是适合程序控制器PLC以及集成电路控制等。比如我使用最多的一种就是D-C73的磁性开关,它是两线制,DC24V供电,适合与PLC配合使用。
文章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粉丝福利领取
内含科莱尔电工仿真软件、电工技能与实训仿真教学系统、cade_simu电气线路绘制仿真软件等热门电工软件!
长按扫码,免费领取
▼▼▼
往期推荐
电气工程师必须要懂的RS232/485串口通讯基础知识!
如何实现MCGS与S7-200SMART PLC以太网多台通信控制?
自控工程师不会被取代,PLC也用AI了,直接就能生成PLC代码!
一文解读欧姆龙Hostlink协议
大型国企的电工面试题(8000+),看看你能顺利入职吗?
没有威纶通触摸屏?教你使用EBPro软件与变频器通讯
西门子S7-200smart间接寻址应用—求平均值
通信协议晦涩难懂搞不定?看完这些动图恍然大悟~
入门必备!88张PPT带你学习PLC基础知识
西门子S7-200SMART间接寻址应用——模拟量滤波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