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8仿真器如何使用?

楼主(2024-08-09):
微信搜一搜
工控学习社导读:
博途软件更新到V18后,又出现很多新的功能;其中仿真器与之前可谓是大变样,很多小伙伴都不知道该如何使用,那么我们下面就来介绍一下该如何使用吧。
一、 打开博途V18
在TIA Portal中新建项目,添加一个1200CPU,在OB1中写个起保停程序用于测试仿真器,如下图所示。
然后点击菜单栏上面的仿真按钮启动仿真器(仿真器需单独安装,未安装时该图标为灰色)。
点击后弹出如下对话框,点击确定即可。
再此弹出对话框,点击确认即可。
此时将弹出仿真软件界面,如下图所示。
该界面与之前的版本都不太一样,我们需要点击左边的PLC图标。
查看仿真PLC的状态,显示为STOP状态。
然后回到博途界面,系统会自动弹出以下下载对话框界面。
点击开始搜索,搜索出仿真PLC。
点击下载按钮;选择启动模块,然后点击完成。
二、 测试
点击监控按钮,监控程序。
下图为在线监控状态,此时连接的为仿真PLC。
此外还可以在仿真中添加SIM表格,进行I区数值的修改。如下图。
三、总结
以上就是博途V18仿真器的基本用法,其基本功能与之前的版本相差不大;若内容如有错误请联系我们。
文章来源:技成培训网原创,作者:罗浩;未经授权禁止转载,违者必究!
粉丝专属【西门子全套资料】
往期推荐
【快速入门】西门子S7-200smart V2.8新指令介绍(中)
Solidworks退出草图常用的三种快捷方法,你更喜欢哪种呢?
变频器维修歌曲,记住搞定90%故障!
GT Designer3 画面多语言切换功能
16平方铜电缆为何带不动18.5千瓦电机?
三菱FX-TRN学习软件报错处理方法
气缸上的磁性开关是做什么用的?看完终于明白了!
西门子 S7-200 SMART PLC 连接Factory IO的方法
别忘了点赞+在看哦!
戳“阅读原文”免费学PLC/电工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