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CL与STL的区别是什么?SCL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

楼主(2024-08-09):
搜一搜

工控学习社
经典STEP7的SCL语言和博途的SCL略有不同,下面就经典STEP7的SCL与STL区别及一些常见问题做一个总结。

一、SCL与STL
SCL(Structured Control Language)语言,也就是结构化控制语言,它其实和IEC标准制定的ST语言是一样的。S7-SCL 可以编译成 STL, 虽然其代码量相对于 STL 编程有所增加,但我们更关心的是程序结构和程序的总体效率。类似于计算机行业的发展,汇编语言已经被舍弃,取而代之的是 C/C++等高级语言。S7-SCL 对工程设计人员要求较高,需要其具有一定的计算机高级语言的知识和编程技巧。

STL是STEP7时代推出的语言,它不是STRUCT TEXT LANGUAGE的缩写,所以它和ST语言完全没关系。STL语言是一种汇编语言,是面向机器底层的语言,可以直接操作寄存器,可读性不强,和80C51单片机的机器语言是一个层面。所以它是一种低级语言,而ST和SCL都是中高级语言。

二、S7-SCL常见问题解答

1、如何规范地的开发一个 S7-SCL 程序?
解答:开发一个 S7-SCL 程序,应当遵循如下流程:

•  规划需要的块类型,即程序的整体结构。

•  规划子任务(FB,FC 等等)

•  定义各个子任务的之间输入/输出接口

•  定义各个子任务在原文件中的顺序及调用关系

•  定义符号表

•  编译检查

•  下载调试

2、S7-SCL 支持哪些 STEP7 块,与其它语言有什么关系?
解答:S7-SCL 支持如下 STEP7 的块:OB,FC,FB,DB,UDT。在 S7 程序中,S7-SCL 块可以与其它STEP7 编程语言生成的块互相调用。S7-SCL 可以被编译成 STL, S7-SCL 生成的块也可以作为库文件被其它语言引用。由于 S7-SCL 程序由 ASCII 文本构成,所以它非常容易被导入或导出。

3、为什么双击打开 S7-SCL 类型的程序后,显示的格式却是 STL 格式?
解答:S7-SCL 程序编译后生成的执行代码实际上为 STL 格式,如下图中的 FC1, 虽然其标示为 SCL格式,但如果用户将 Source 目录中的 FC1 的源文件删除后,再双击打开 FC1 后,显示的将为 STL格式。

4、什么是 OK Flag?
解答:在 S7-SCL 程序中,OK 是一个布尔类型的特殊本地变量。它用来显示块执行是否正确。OK 标志的使用与 STL 编程中对于 FC/FB 的 ENO 处理(STL 是用状态字的 BR 位来保存状态)非常相似。在程序的开始,可以将 OK 标志赋值为 TURE,如果程序执行有错误(例如 0 作为除数),则当程序退出时,用户通过程序将 OK 标志改写为 FALSE,此数值将被存储在输出参数 ENO 当中。OK 标志是一个系统变量,不需要定义,如果用户希望在程序中使用此标志,可以在 S7-SCL编程菜单 Options>Customize>Compiler 中,应当选择 Set OK flag.项。否则 ENO 将无法被评估。

OK 标志使用的例子:

OK:= TRUE;

Division:= 1 / IN;

IF OK THEN // 除法操作正常

;// 此处可以添加在除法操作正常情况下,其它的用户程序

ELSE //除法操作不正常

;// :

END_IF;

5、在 STL 中可以读取一个组织块的信息 (例如 OB1 中的循环时间),在 S7-SCL 中是否存在同样的可能?
解答:STEP7 中的任意 OB 块在生成之后,其内部都自动生成一些特有的临时变量,例如 OB1 中的变量OB1_PREV_CYCLE 即为CPU 上个扫描周期所用的时间。在 S7-SCL 编辑器中,通过“Insert> Block Template > OB”创建一个 OB 模板。在缺省情况下,此模板的临时变量区域将创建一个ARRAY OF BYTE 类型的临时变量。此区域与 OB 块的临时变量区域是相对应的,但由于没有变量名称标识,并且数据类型也不相同,所以用户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如果用户想要使用 S7-SCL格式的 OB 块内的特有变量,请按下列步骤进行:

•  在路径 STEP7 的安装路径 \Step7\S7DATA\S7wiz 下,包含所有 OB 块的 STL 格式模板,可以使用写字板打开这些模板 (例如 OB31.awl), 并复制相应变量定义。

•  创建一个新的 S7-SCL 源文件并插入刚才复制的变量定义。

•  调整 S7-SCL 源文件中的语法结构

•  在这个程序的开始部分, 可以设置 "Title" 和"Version" , 例如 Title=' ' 和 Version= '0.1'

•  在 BEGIN 语句后面插入一个分号,至此,即完成格式修改。

另外,也可以打开本文中的 S7-SCL 例子目录中的 OB_Templ 项目,其中包括了 44 个 S7-SCL 源文件格式的组织块。

6、如何理解 FC/SFC 的输出参数 RET_VAL(返回值)?
解答:对于此问题,如果读者对 PASCAL 语言或者高级编程语言非常熟悉,可能此问题就非常容易解释。许多 SFC (系统功能) 都有输出参数 RET_VAL (返回值) ,它提供一个可供评估的错误代码。STEP 7 在线帮助中提供有更多关于系统功能和输出参数 RET_VAL 的信息。通过在 SIMATIC管理器中选中 SFC 然后按“F1”键可以获取相关的在线帮助信息。同样,一个 FC 也可以返回一个结果,下面给出了一些例子,说明了如何在 S7-SCL 中调用带有返回值 (RET_VAL) 的功能 (FC 或 SFC)。

定义 FC1, 函数类型为 INT (返回值)

调用 FC1,得到返回值:

调用一个系统功能 (SFC24):当调用系统功能 SFC 24 “TEST_DB”(测试数据块) 时,得到关于 CPU主内存中一个数据块的信息。SFC24 确定指定 DB 的数据字节数,并检查该 DB 是否受到写保护。选定 DB 所包含的数据字节数通过参数“DB_LENGTH”输出,参数“WRITE_PROT”包含关于选定 DB 的写保护 ID 的信息 (FALSE 表示没有写保护)。

7、在 S7-SCL 程序中,PLC 中的地址标识与 STL/LAD 中的地址标识有何区别,使用中有何注意事项?
解答:在 S7-SCL 程序中,PLC 中的地址标识与 STL/LAD 中的地址标识基本相同,方便了编程人员快速掌握 S7-SCL 语言。下图为 PLC 中的 S7-SCL 程序地址标识格式,图中一些格式有些特殊,实际上,下面的格式在

S7-SCL 中都是正确的。

DB1.D0.0:=DB1.DBX0.1;

DB1.DB1:=DB1.DBB1;

DB1.DW2:=DB1.DBW2;

DB1.DD4:=DB1.DBD4;

QX0.0:=Q0.0;

IX0.0:=I0.0;

MX0.0:=M0.0;

所以说,在一般情况下,编程人员依旧可以 STL 的标识方式用于 S7-SCL。注意:如果数据块编号及地址都使用了间接寻址方式,则必须使用 S7-SCL特定的标识方式,例如如下语句:

STATUS_1:=WORD_TO_BLOCK (INDEX).DW [COUNTER]; (此格式正确)

STATUS_1:=WORD_TO_BLOCK (INDEX).DBW [COUNTER]; (此格式错误)

上图为S7-SCL 中的 PLC 地址格式。x 可以为 0 至 65535 之间的数字(绝对地址),y 可以为 0 至 7 之间的数字(位地址),对于其它 FB,OB,DB, T,C 等等的标识格式,S7-SCL 格式基本与 STL 格式相同,此处不做说明。

8、为什么用户人工输入的程序在编译时经常提示语法错误?
解答:S7-SCL 程序和所有的高级语言一样,有着自己特定的语法,而很多编程人员容易在人工输入程序时忽视语法格式,这样就造成编译错误。因此强烈建议编程人员使用 S7-SCL 的模板向导。在菜单 Insert 中,提供了 Block Call, Block Template, Control Structure, 三个向导,用户可以通过使用此向导,提高输入效率。例如在下图中指出了两个常见错误,用户如果使用向导,就不容易出错误:

9、S7-SCL 程序中如何使用多重背景?
解答:S7-SCL 程序中可以使用多重背景,下面的程序列出了正确格式,声明完成后,在程序中即可调用:

Supply1 : FB10;  //将 Supply1 定义为 FB10 类型

Supply2,Supply3,Supply4 : FB100;  //将 Supply2,Supply3,Supply4 定义为 FB100 类型

10、如何在 S7-SCL 程序中实现数据块间接寻址?
解答:S7-SCL 程序中对数据块间接寻址提供了良好的支持,编程也很简单。

<1>下面的程序列出了正确格式:

STATUS_1:= DB11.DW[COUNTER];  //字节间接寻址

STATUS_2:= DB12.DX[WNO, BITNO];  //位间接寻址,用户改变 WNO,BITNO 数值即可

STATUS_1:= Database1.DW[COUNTER];  // Database1 为 DB 类型的本地变量

STATUS_2:= Database2.DX[WNO, BITNO];

STATUS_1:= WORD_TO_BLOCK_DB(INDEX).DW[COUNTER];

//INDEX 被定义为  BLOCK_DB 数据类型,COUNTER 为整数数据类型,这样可以实现数据块编号,字节地址同时间接寻址,此功能是一种功能很强间接寻址方式。

<2>以下是数据块直接寻址方式格式:

STATUSBYTE :=DB101.DB10;  //字节直接寻址格式

STATUS_3 :=DB30.D1.1; //位直接寻址格式

MEASVAL :=DB25.DW20; //字直接寻址格式

STATUSBYTE :=Status_data.DB10;

STATUS_3 :="New data".D1.1;

MEASVAL :=Measdata.DW20;

STATUS_1 :=WORD_TO_BLOCK_DB (INDEX).DW10;

11、在 S7-SCL 程序中调用 FC/FB 与在 STL/LAD 中调用 FB/FC 有何区别?
解答:在 STL/LAD 程序中调用 FB 可以不把参数填写完整,但在 S7-SCL 程序中调用 FB 时,必须把FB参数填写完整;对于FC的调用S7-SCL与STL/LAD区别不大。强烈建议编程人员使用S7-SCL的模板向导调用 FB。

12、为了将 S7-SCL 中的位数据类型(BYTE, WORD 或 DWORD)转换到“REAL”数据类型时,需要使用哪种数据类型转换程序?
解答:为了将 S7-SCL 中的位数据类型(BYTE, WORD 或 DWORD)转换到数字数据类型“REAL”时,需要使用以下指令:

•  从 BYTE 到 REAL:“DINT_TO_REAL(DWORD_TO_DINT(BYTE_TO_DWORD(value))”

•  从 WORD 到 REAL:

“DINT_TO_REAL(DWORD_TO_DINT(WORD_TO_DWORD(value))”

•  从 DWORD 到 REAL:

“DINT_TO_REAL(DWORD_TO_DINT(value))”

注意事项:用户在将 BYTE, WORD 或 DWORD 数据类型转换到 “REAL” 数据类型时,S7-SCL中常见的错误可以参考下例:

从 WORD 到 REAL:“DWORD_TO_REAL(WORD_TO_DWORD(value))”(错误程序)。

如果执行了这一转换,会得到错误的结果。原因:DINT_TO_REAL 函数将把源数据转换并按照 IEEE REAL 的格式存储到目的变量,而DWORD_TO_REAL 仅仅是从源数据拷贝位串至目的变量。因此,为了获得正确的“REAL”数,必须总是通过中间步骤“DWORD_TO_DINT”和“DINT_TO_REAL”实现。

13、在 S7-SCL 中如何区分某个变量名是本地变量,还是符号名?
解答:S7-SCL 中本地变量与符号名的引用有如下区别:

•  如果引用中只有变量名,则此变量为本地变量,如:Motor_Status:= Motor_1

•  如果引用中变量名称上包括“”,则此变量为符号名,如:Motor_Status:= “Motor_1”

14、如何访问一个字符串中的单个字符?
解答:对于字符串中的单个字符,使用如下的访问格式,是错误的:

MB10 := str[5] 这样的表达式无法实现将字符串的第 5 个字符送至 MB10 中。

方法:可以使用 IEC 函数 MID 来得到字符串的某个部分,例子如下:

VAR

str : STRING[20];

END_VAR

MB10:=CHAR_TO_BYTE(STRING_TO_CHAR(MID(IN:=str,L:=1,P:=5)));

15、如何加密我的 S7-SCL 程序?
解答:S7-SCL 程序加密与 STL 程序加密方法几乎一样,用户可以在程序中加入关键字:KNOW_HOW_PROTECT,再进行编译即可,下图中的 FC1 在编译后,即出现了加锁保护的图标 。

注意:提供给最终用户的项目中应当删除 S7-SCL 源代码,否则用户在双击加密的块后(例如下图中的 FC1),依然可以关联打开 S7-SCL 源代码。

注意:提供给最终用户的项目中如果删除 S7-SCL 源代码,用户将只能看到 STL 格式的程序,稍微复杂些的 S7-SCL 程序在 STL 格式下几乎是无法阅读的。此方法类似于加密的效果。

16、如何对 S7-SCL 程序中的数据块及静态变量初始化?
解答:S7-SCL 程序中对数据块及静态变量初始化和 STL 语言格式类似,下面的程序列出了正确格式:

DAT1 : REAL := 100.5;

A1 : INT := 10 ;

A2 : STRING[6] := 'FACTOR';

A3 : ARRAY[1..12] OF REAL := 0.0, 10(100.0), 1.0;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扫描下方二维码↓↓↓
免费获取【西门子全套电子资料包】

往期推荐

142页PPT详解电气识图基础,电气入门看这个就够了!

【干货分享】三菱ModbusTCP主站测试

99例电气实物接线高清彩图,总有一例是你需要的!

三菱FX5U与威纶通以太网通信

西门子S7-1200 PLC控制电动葫芦案例,电气人都该学习一下!

博途小技巧:如何读取S7-1200 CPU的序列号?

电机上为何要安装编码器?编码器是如何工作的?

如何将S7-1200PLC恢复出厂设置?

别忘了点赞+在看哦!

戳“阅读原文”免费学PLC/电工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