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博图监控Profinet从站通讯状态?

楼主(2024-08-09):
西门子系列PLC常用技巧
如何监控Profinet通讯状态?
主控设备往往需要对下属从站的运行状态实时监控,当出现异常时能够及时报警,提醒维护人员排查故障,通常我们可以通过“心跳”来监控下挂设备,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博图自带的模块状态监控指令,对已组态Profinet IO设备进行实时监控,确保通讯无异常。
【关于ModuleStates指令】
ModuleStates指令可用来读取 PROFINET IO 设备或 PROFIBUS DP 从站的模块状态信息。在【扩展指令】→【诊断】找到该指令。
模块的接口含义如下:
使用参数MODE可以用来设置指令的不同模式。可以有以下几种选择:
MODE=1---模块已组态。
MODE=2---模块故障。
MODE=3---模块禁用。
MODE=4---模块存在。
MODE=5---模块中存在故障。
...
搭配参数MODE,INOUT类型中的STATE参数可以用于输出IO设备的各个插槽的以上不同的状态信息。
STATE可以使用bool或者是bool类型的数组。如果想输出所有模块,可使用arry of bool来监控模块状态信息。
就知道你不喜欢看这个,那就直接开干吧!
【怎么用?!】
任务目标:
本次PLC主站下挂Profinet设备有25个,需要对各个模块的通讯状况实时监控,掉线可立即报警!
开搞开搞!
STEP 01 声明变量。
结合该通讯指令接口,创建如下FB块并在静态区声明以下类型变量。
STEP 02 批量创建数组结构。
考虑到设备数量较多,首选数组结构,方便程序修改。
STEP 03 根据现场实际添加注释。
STEP 04 查看IO设备硬件标识符
【PLC变量】→【显示所有变量】→【系统常量】。点击【数据类型】,快速筛选出同为【Hw_Device】类型的硬件标识符,方便抄写。
STEP 05 抄写从站硬件标识符至变量初始值。
STEP 06 创建报警输出bool型变量
STEP 07 编写程序
对模块状态STATES缓存进行对比。
STEP 08 下载并监控状态信息
可以看到,States[0]=True,表示该监控对象从插槽1~127至少有1个【模块存在】(因为MODE=4),而States[8]、States【9】=False,即插槽8和9未找到模块!
验证无误之后,即可批量复制程序,由于使用数组,可使用循环指令循环监控并报警。但为了方便查看监控报警,依旧使用梯形图编写。如下所示,复制相同24个程序段即可。
通过以上方法即可对从站通讯状态进行主动监控,无需等待从站反馈心跳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