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通讯故障处理实例

楼主(2024-08-09):
【导读】笔者是现场维护的电气人员,在实际的维护工作中,经常遇到PLC、HMI、网络等方面的问题。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Profinet通讯故障处理实例,详细描述了故障处理的全过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教你玩转S7-1200数据块

教你玩转S7-1200存储区

教你玩转S7-1200运动控制

推荐一个电气接私活靠谱的平台
(一)PLC系统硬件配置

该设备采用的是CPU319-3PN/DP 、ET200S分布式I/O和 CP343-1通信处理器组成的Profinet网络以及CPUCPU319-3PN/DP与EM277 、S7-200CN组成的Profibus网络。系统网络拓扑结构如下图所示,红色框中是PROFIBUS-DP网络,通过EM277与16个S7200CN  PLC通讯。绿色框中是ET200S远程IO模块,蓝色框中是CP343-1 通讯子站模块,它们与PLC进行PROFINET 通讯。

(二)现场问题描述

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该系统的PLC偶尔出现突然进入STOP模式的故障,导致整线停机,重新启动或将拨动开关从RUN打到STOP,再打回RUN模式(暖启动),故障就会消失。该设备已经工作9年了,一直运行稳定,此种故障发生的时间和频率没有规律可寻。
(三)问题的分析与解决过程

(A)故障分析
(1)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进行硬件诊断,查看诊断缓冲区记录的PLC报警信息。但是,在故障状态下查看诊断缓冲区记录如下图所示:

我们将记录上限调整为最大值(500条),但是都是I/O访问错误。而且出错的地址并不相同。查看程序,I/O访问错误组织块OB122已存在,因此可以确定PLC的停止与此无关。但是,出错时的故障信息都被I/O访问错误给顶掉了,因此我们需要先解决I/O访问错误的问题。
(2)寻找I/O访问错误,通过查看访问地址,以及硬件组态信息,发现缓冲区所涉及到的地址为PROFIBUS网络中子站(EM277)的地址。这些子站在单个设备中,由于生产需要,没有生产的设备需断电。因此程序在寻址的时候没有找到相应硬件,从而产生报警。

将停开的设备上电,再进行监控,发现大部分的报警信息已经不再更新了。但是,500条诊断缓冲区记录还是被一个设备的I/O错误占用着。继续用上述方法查找相关设备。最终找到了是DP 地址为28的子站,为了扩容的考虑,厂家先把其硬件组态和程序下载至PLC,但实际的硬件是不存在的。(我们DP子站实际是有15个,但组态里是16个)。因此,将该子站删除,并把相应的读取子站信息的程序屏蔽掉。如下图所示:

至此,PLC就不会产生I/O错误,诊断缓冲区中的诊断记录也不再更新,下一步静等故障的再次来临。
(3)找到元凶,经过几天的等待,故障终于再次发生,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模块信息的读取,并查看诊断缓冲区,由于没有I/O访问错误的干扰,立即就发现了端倪。如下图所示:

从诊断信息中可以看出:在08:06:45.068到08:36:45.402时间内(不到400ms),有一个PROFINET IO模块(站编号:3)发生了硬件插拔错误,由于程序没有OB83(硬件插拔错误中断组织块)导致CPU进入了STOP模式,随后又立即回复了正常。它的诊断地址是:8168。随后我们立即在硬件组态中找到了它。它是ET200S远程IO模块(地址为3)下面挂着的电机启动器上的电源模块PM-D,如下图所示:

(B)故障处理
随后我们立即赶到设备现场,找到了该模块,如下图所示,先没碰PM-D电源模块,而是晃动下面的接线端子,在晃动的过程中会发现该模块SF红灯闪一下就灭,可以确定问题就出现在这里。用力按下电源模块,听见一声“咔”,再次晃动接线端子,SF红灯不再亮了。为了再次确认问题的症结是否是这里。我们又返回PLC处,查看诊断信息,刚才PM-D电源模块SF红灯闪时都有记录,并且和PLC发生故障时的诊断信息一致。至此,兵不见血刃解决问题。

(四)经验总结

(1)遗留的问题本次的故障实际上很明显,就是PROFINET 网络中的其中一个节点发生了模块松动,从而触发硬件插拔故障,而PLC没有相应的中断组织块(OB83),导致CPU进入STOP模式。且PLC的诊断信息已经定位到了该点,只是I/O错误将该诊断信息顶掉了,给判断增加了难度。(2)改进方法因此,在做项目的时候,尽量保证PLC正常运行时不要报系统错误,虽然有相应的组织块保证CPU不至于进入STOP模式,但是会给判断其他故障带来难度。关于Profibus网络故障分析实例可以参考以前分享过的一篇文章《为了一个自控项目,我差点告老还乡》!

大家都在看

【视频】德国工程师是如何制作PLC柜的?

【视频】德国威图电气柜是如何生产出的?

【视频】德国工程师的办公环境是怎样的?

【视频】PROFINET为何比PROFIBUS更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