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安装Profinet软件包

楼主(2024-08-09):
KUKA 的工业机器人支持多种协议,较常见的是倍福公司的 Ethercat 协议和西门子公司的  Profinet 协议。

支持倍福公司的 Ethercat 协议的设备(如倍福  EK1100 模块)若是需要和机器人通信,机器人无需安装 Ethercat 软件包,仅仅只需要在 Workvisual 中进行配置即可。而支持西门子公司的  Profinet 协议的设备(如西门子系列的 PLC)若是需要和机器人通信,既需要在机器人端安装  Profinet 软件包,还需要在  Workvisual 中进行配置,而且西门子端也需要进行配置。

软件包是 KUKA 公司的研发团队开发的一个文件,后缀名为.kop,是为了和一些外部设备能够更好的配合使用所开发的。

1.下载软件包

注意软件包是有版本的,比如 2.1.4 版本,仅仅适用于 KSS8.5 系统。软件包后面的 MS 代表机器人是主站还是从站,主站是发信号的那一端,从站是接收信号的那一端,PLC 大多数情况做的是主站,相对于 PLC,机器人则是从站。MS 代表的是无论机器人主站还是从站都可以装这个软件包,S 的意思是 Salve 单词的首字母,只用于做从站。

2.软件包的安装问题

问题 1:某个软件包不能安装成功

(1)把项目树 option 里面的软件包删了重新装;

(2)可能是这个软件包的版本不适用于当前机器人系统版本,比如 2.0.4 版本 的  Profinet 软件包就不适用 于 KSS8.5 的系统版本,只有  2.1.4 版本的  Profinet 软件包才适用于  KSS8.5 的系统版本;

(3)可能需要换新版本的 workvisual 软件,比如从 5.0 版本的换成 6.0 版本的试试。

问题 2:针对某个软件包若是安装出错,错误提示为“XX 软件包 is missing on the controller”。

解决方法:这个软件包可能不能直接通过 Workvisual 进行安装,可能需要在示教器上手动安装。Workvisual 在写配置项目到机器人控制器的过程中会把软件包复制到机器人,然后需要手动在示教器上再安装一次,方法是找到软件包所在的界面,点击左下角的“新/new”,然后就会看到这个软件包,手动安装即可。

问题 3:软件包安装之后 PLC 和机器人通信不上(是否通信成功可以通过看示教器  I/O 里面的驱动管理可以看到 Profinet 是否亮绿灯)。

(1)PLC 端的博图软件里面设置的 PLC 的名字必须和 Workvisual 里面鼠标右键项目树里  Profinet 然后选择 setting 所设置的 PLC 的名字完全一致.

(2)PLC 端设置的 IO 的数目必须和  Workvisual 设置的 IO 的数目一致。

若是还存在安装的问题,就插 U 盘直接安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