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W7机器人配置PROFINET从站

楼主(2024-08-09):
1. RW7相关机器人IO配置均需通过Robotstudio进行配置。

2下载最新Robotstudio(例如2020.4),打开Robotstudio的addin,点击左侧如下图位置,进入以下文件夹:C:\ProgramData\ABB\DistributionPackages\ABB.RobotWare-7.1.0\RobotPackages\RobotControl_7.1.302\utility\service\GSDML,可以找到对应机器人的GSDML文件

3. 点击I/O工程工具

4. 点击左侧的PublicNetwork,在右侧设置对应IP地址和子网掩码。此处Public Network对应实际机器人的WAN口

5. 点击左侧PROFINET,点击右侧的属性,修改机器人在PROFINET网络上的station名字

6. 点击左侧的PROFINET下的device,点击右侧的设备目录,双击ABB robotics,添加机器人作为从站的设备,再双击添加输入输出字节

添加信号即可。

7.  完成配置后,点击“写入配置”并重启

8. 重启后,可以在示教器的I/O界面看到已经配置好的信号。

********************************

如何获取更多经典文章?

关注公众号 ABB机器人实战技巧,点击页面底部的往期经典和配置,查看更多经典内容

点击阅读原文,学习robotstudio仿真,获取完整教学视频

更多内容

★ 如何搜索历史文章

★基于pcsdk传输文件到HOME及加载

通过总线发送实数及负整数

★使用定时中断向PLC发送机器人位置

★信号的准确提早触发

★变位机校准

★ABB机器人零位校准的那些秘密

★创建UDP通讯

★旋转姿态的左乘与右乘

★通过socket控制机器人启停

上位机仪表盘实时显示机器人速度

★机器人画哆啦A梦

上位机实时控制机器人运动之EGM

Python控制ABB机器人运动

通过Excel批量修改EIO文件

带连杆的机器人正运动学计算

制作四连杆机构

机器人PROFINET同时做CONTROLLER和DEVICE

★语音控制ABB机器人

★手机访问web控制机器人

★自定义伺服焊枪

★制作输送链抓取搬运码垛工作站

★随机物料产生与抓取

★四轴机器人定义TCP

★自定义外部轴-变位机

★示教四点完成码垛

★multimove之双机器人与变位机

Robotware6.08碰撞预测启用与关闭

SMB板针脚解释

四六关节耦合限制

求两点间距离

新I/O DSQC1030配置

ABB机器人配置伺服焊枪

转角路径故障不提示设置

外部PLC选择机器人程序

一键回HOME程序

机器人各轴上下限位修改

Wobjdata数据解释

输送链跟踪与视觉的联系

急停与自动停止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