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_IO和RT是一回事儿吗?

楼主(2024-08-10):
这个... 说来话长。 我来大致说一下:
首先,Profinet可以理解为一条比较特殊的公路(比如我在印尼见到的高速公路),它分三种车道:超车道、行车道、摩托车道... ... 那么我们经常见到的Profinet IRT、Profinet RT对应的就是超车道和行车道,另外,我们讲的Profinet还有一个标准的TCP/IP等级对应的是摩托车道... ...
开过车的朋友都知道了,从优先级来讲,超车道>行车道>摩托车道 。那么IRT在专业术语里叫”等时实时“,意思是它是”绝对“的实时;而RT没有”等时“加持,所以只能叫做普通实时,意思是它偶尔还不是实时(比如我设定RT的周期为2ms,那么实际上偶尔有的时候2ms并没有发生数据交换), 而TCP/IP就更不用讲了,根本没实时性可言了!
在上面的管理过程中还会存在各种突发情况,比如超车道的车在某个20S周期内比较多,此时行车道的车可能在此周期内就排不上,得等到下个周期...这就是RT有可能不实时的说法... ...
(*以下为了方便,我把IRT及RT的周期设为2毫秒,同时把收费员的管理周期时间设为20S,假定这两者等同*)
再接下来说Profinet IO和Profinet RT是否一回事? 大部分的资料基本是默认这两个是一个等级,即我们组态一个1500+ET200SP的远程IO, 一般习惯都是ET200SP选择RT !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它就够用了!所以一般默认就是Profinet IO = Profinet RT级别。 但是这个说法并不严谨,比如我也可以将ET200SP设置成IRT模式(有些特殊工艺,必须要求IRT模式,比如ET200SP上挂时间戳模块,或者挂位置模块参与运动控制等) .... ...
大致讲完了,不知道各位看客看懂没?
(内容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免责声明:如涉及版权,请联系删除!
任何人和机构不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