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ABB机器人Profinet的GSD文件

楼主(2024-08-10):
profinet的gsd文件获取如下:

打开robotstudio,addin下,找到robotware,右击

找到如下路径 ...\DistributionPackages\ABB.RobotWare-6.06.1025\RobotPackages\RobotWare_RPK_6.06.1025\utility\service\GSDML

为需要的gsdml文件

1)机器人需要有888-2或者888-3选项(使用控制器网口),或者840-3选项(使用Anybus网口)

2)此处举例888选项

3)机器人控制器有如下网口,其中

X2 是服务端口,ip固定192.168.125.1

X3连接了示教器

X7连接了安全板

X9连接了轴计算机

4)Profinet可以连接WAN口或者LAN3口,根据设置连接

5)此处举例连接WAN口

6)控制面板,配置,主题选择communication

7)进入IPSETTING

8)点击ProfinetNetwork

9)修改ip并选择对应网口

10)  重启

11)控制面板,配置,主题I/O ,PROFINET InternalDevice

12) 配置输入输出字节数。和PLC那边设置一致

13)配置界面下,进入Industry Network,PROFINET

14) 设置station名字,这个名字要和PLC端对机器人的station设置一样

15)添加signal,device选择profinetInternal 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