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工业以太网教程(12)——标识与维护功能 ...
PROFINET工业以太网教程(12)——标识与维护功能

楼主(2024-08-10):
PROFINET一致性A类数据交换包括如下三种:
具有实时性的循环数据;
设备信息/参数等非循环数据;
设备的诊断/报警数据;
循环数据交换是PROFINET IO控制器与IO设备之间组态数据(比如IO设备连接的传感器的数值)的交换。循环数据交换属于实时传输,在OSI参考模型的第2层(数据链路层)完成,设置以太网帧EtherType字段的值为0x8892。由于不使用TCP/IP协议,因此可以使用标准网络设备(比如交换机、以太网控制器)实现。为了优化网络设备中循环数据的处理,还额外使用具有高优先级的符合IEE802.1Q的VALN标签。
除了循环数据,PROFINET设备还需要支持设备标识、参数设置、报警及诊断等非循环数据的读写操作。今天这篇文章讨论的标识与维护功能,是任何PROFINET设备都需要提供的一个功能,通过该功能我们可以读出PROFINET设备的标识与维护数据(I&M Data)。
本文包括如下两个主题:
什么是标识与维护数据?
标识与维护数据的分类
1、什么是标识与维护数据(I&M Data)
标识与维护数据的英文全称为"Identification and Maitenance Data",简称为"I&M Data",它是包含设备名称、厂商等标识及用于维护的信息数据。从现场设备中读出标识与维护数据有助于设备的识别及维护。
2、标识与维护数据的分类
标识与维护数据被细分成6个不同的类别,编号I&M0~I&M5,其中:
I&M0为设备及厂家的标识信息,它固化在PROFINET设备内部,为只读信息;
I&M1~I&M3是关于设备描述、安装位置/时间等附加信息的描述,可读可写;
I&M4是用于PROFIsafe的标识与维护数据;
I&M5是可选的,它提供一种与设备厂商通信的接口;
I&M0~I&M5的分类见下面的表格:
名称
类别
访问方式
写入操作
I&M0
生产商信息
只读
-
I&M1
工厂/位置标识
读/写
组态工具/程序
I&M2
安装日期/时间
读/写
组态工具/程序
I&M3
设备描述
读/写
组态工具/程序
I&M4
PROFIsafe专用
只读
-
I&M5
生产商接口(可选)
只读
-
2.1、I&M0数据
I&M0是关于设备/生产商的只读数据。PROFINET国际组织PI规定每个PROFINET设备都至少要实现I&M0功能。
I&M0的数据结构定义如下表所示:
名称
长度(字节)
说明
Manufacturer_ID
制造商ID(西门子为"42")
Order_ID
订货号
Serial_Number
序列号
Hardware_Revision
硬件版本
Software_Revision
固件版本
Revision_Counter
修订计数器
Profile_ID
配置文件
Profile_Specific_Type
设备类别
IM_Version
I&M 版本
I&M_Supported
设备端支持的 I&M 数据
2.2、I&M1~I&M3数据
I&M1~I&M3是用户可以写入的标识与维护数据。在博途环境中打开任意PROFINET设备的硬件组态,在其【属性】-【常规】中可以找到【标识与维护】选项,可以在其中输入相应的数据,这些数据会保存到设备的I&M1~3中,如下图所示:
2.3、I&M4~I&M5
I&M4是用于PROFIsafe的标识与维护数据;I&M5是可选的,用于供应商通信接口的标识与维护数据,这里不展开说了。
可以通过PROFINET指令(比如Get_IM_Data或者RDREC)来获取设备的标识及维护数据,这个将在后续文章中介绍。
好了,关于PROFINET的标识与维护功能就先介绍到这里。我的书《西门子S7-200 SMART PLC应用技术》有关于S7-200 SMART支持PROFINET的介绍,感兴趣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查看:
我的微信视频号分享工控小知识,欢迎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