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UC机器人Profinet通讯的步骤和注意事项

楼主(2024-08-10):
上一篇文章,我们介绍了FANUC机器人跟外围设备走Profinet通信的硬件和软件配置情况FANUC机器人跟外围设备的Profinet通讯方式。

这一篇介绍下FANUC机器人Profinet通讯的步骤和注意事项。

首先,FANUC Profinet板卡的固件要与机器人软件一致。如果固件不一致,机器人会报警PRIO-649,当出现该报警时,则需要更新固件。建议用户在配置通讯之前,先去报警履历界面看看有没有这个报警。方法是在机器人示教器上,点击MENU(菜单)----Alarm(报警)---Alarm  Log(报警日志)。

刚开机的机器人示教器显示是英文的,我们可以将语言切换成中文,步骤如下:

(1)示教器上的MENU键----SETUP----General,然后按示教器上的Enter键。

(2)在Current language选项,点击下方的CHOICE,选择CHINESE即可变成中文显示。

如何更新固件呢?步骤如下:

(1)点击Menu---Setup---Profinet,注意不是在I/O菜单里。

(2)将光标移动到Reset Firware行,按Enter键。

(3)在示教器上按“SELECT”键,找到PNFBUPDT.PC程序。按“Enter”键。然后Shift+FWD键运行该程序。  注意:如果找不到这个程序,点击MENU----系统---变量,找到KAREL_ENB,将该变量的值改为1.然后在程序列表界面,按F1类型,选择全部。

(3)点击MENU---USER(用户)。当示教器上显示“Update Firmware(1:YES,Other:NO)”。输入“1”后按回车键。等待几分钟,自动完成固件的更新。

(4)如果出现下图所示的信息时,需要重启控制柜再执行一次PNFBUPDT.PC程序。

接下来就是Profinet的设置过程了。我们的项目是总控PLC做主站,FANUC机器人做从站。此时,需要把Profinet设置界面的第4项I/O Controller选项切换为Disable,把第5项I-Device 选项切换为Enable。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我们按示教器上的F3键,选择Other切换到I-Device界面,进行参数的设置。如下图所示。

一般我们只需要修改图里的第3项(数字输入的个数)和第4项(数字输出的个数)就行了。默认是按照64个字节(64*8=512)进行配置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的字节数要与PLC侧添加的输入和输出字节对应起来。

修改数字输入和数字输出的位数时,需要先将Profinet运行切模式切换为STOP模式。如下图所示。

机器人侧的Profinet通信设置结束后,接下来就是PLC侧的设置了。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FANUC机器人出厂时,默认数字输入和数字输出是64个字节的,如果修改了这个,需要重新导入配置文件。具体步骤详见下节。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