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仪表班长岗位晋升考试题库

楼主(2024-08-10):
一、填空题

1、生产过程自动控制是利用 自动控制 装置通过测量、运算、执行来代替 人工 。

2、自动调节系统是由 调节阀 、调节器、 被调对象、 测量变送 四个主要环节组成。

3、摄氏100℃,相当于华氏  212  ºoF。

4、100℃时,分度号K的热电势为  4.095    mv。

5、热电偶产生热电势的条件是:两热电极材料相异,两接点温度相异。

6、在继电器线圈通电后,其常开接点处于 闭合 状态,其常闭接点处于 断开 状态。

7、喷嘴挡板机构的作用是把微小的  位移  转换成相应的  压力  信号。

8、执行器按其能源形式分为  气动  、 电动  、  液动   三大类。

9、调节阀前后压差较小,要求泄漏量小,一般可选   单座   阀。

10、调节阀气开气关的选用原则最主要的是  在事故状态下  保证装置或设备安全。

11、汽包液位往往引入三冲量控制方案,其主要目的是要  清除虚假液位 。

12、电磁流量计不适合测量   气体   介质流量。

13、用锡焊丝连接导线时,应根据焊接对象正确选择电烙铁的类型和功率,最好用(松香或松香的酒精溶液 作焊剂。

14、调节阀的入口和出口装反了,则会影响阀的  流量特性,引起流通能力的改变。

15、分散控制系统一般由四大部分组成,它们分别是 过程输入输出接口单元 ; 过程控制单元 、 CRT操作站 、  高速数据通路  。

16、法兰式差压(压力)变送器按其测量方式可分为 单法兰 和 双法兰两种,按其安装的取压方式又可分为 插入式 和 平面式 式两类。

17、在PID调节中,比例作用是依据 偏差的大小 来动作的,在系统中起着  稳定被调参数  作用。

18、在自动调节系统中,将工艺设备叫做  调节对象 或简称 对象  。

19、常用的绝缘导线的横截面积一般有_0.5_; 0.75_;_1.0_;_1.5_;_2.5_,mm2。

20、当孔板直角入口边缘不锐利时,可能使基本流量公式中的流量系数 变大 。

21、用压力表测量蒸气压力时,应加装 泠凝管 ,以防高温蒸气直接和测量元件接触,对于腐蚀性介质,应加装 隔离罐  ;

22、仪表安装中常用的垫片材料有氟塑板料_,橡胶石棉板_,耐油橡胶石棉板,金属石棉缠绕等。

23、孔板流量测量回路,当孔板两侧差压为变送器量程的1/4时,该回路流量应该为最大流量的   1/2  。

24、温度测量仪表按测温方式可分为  接触  式和  非接触  式两大类。

25、隔膜压力计主要用来测量有_强腐蚀__或高粘度、_易结晶__等性质的介质压力。

26、得到电压或电流信号以后,经过一定时间再动作的继电器称为  时间继电器 。

27、浮力式液位计有  恒浮力  和  变浮力  两种。

28、在进行旋转机械作业时,严禁带 手套 进行操作。

29、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有三种形式:电击  、电伤  和  电磁场伤害   。

30、绝压=  表压  +大气压。

31、工业上常用的流量仪表可分为  速度  式和  容积  式流量计。

32、在自动检测和自动控制系统中,安全栅处于_现场_仪表和_控制室_仪表之间。与变送器配合使用的是_输入式_安全栅,与执行器配合的是 _输出式_安全栅。

33、构成一温度调节回路主要有_温度检测元件 、_变送单元_、 _调节单元_ 、__执行器_。

34、调节阀在小开度下工作时,节流间隙 _最小 ,流速  最大  ,冲刷最  厉害  。

35、调节阀由   执行机构    和   阀体   两部分组成。

二、选择题

1、浮筒变送器的浮筒破裂,则仪表指示( b )。

a、最大     b、最小      c、不变。

2、直流的英文表示符号为( c )。

a、 mA           b、 V      c、 DC       d、AC

3、Pt100是( c )测温元件的分度号。

a、热电偶   b、双金属温度计   c、热电阻    d、水银温度计

4、常规压力表指示的表压,指的是( b )的压力。

a、低于大气压   b、高于大气压 c、真空度    d、高于表压

5、1 mmH2O水柱相当于( d )Pa。(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

a、9.806       b、10.000     c、7.677      d、 9.807

6、用热偶测温度,如果热端温度升高2℃,室温(冷端)下降2℃,则仪表指示(  a )。

a、升高2℃      b、下降2℃    c、不变     d、升高4℃

7、使用差压变送器测量液面时仪表一般需要( d )。

a、正迁移       b、负迁移      c、不用迁移   d、视实际情况而定是否需要迁移

8、利用小口径孔板标准取压在测量相同流量的流量下时,若孔板装反了实际差压会( a )。

a、下降        b、上升        c、不变

9、在自动控制理论中,所谓调节对象就是:( c )。

   A、被调节的介质如,蒸汽,油品,气体等

b、被调节的参数如,温度,压力等

c、某些设备如,塔,容器,炉子,泵等

d、诸如调节阀,定位器等

10、使用浮球式液位计测量液面时( c )

a、正迁移     b、负迁移      c、不需要迁移      d、需要迁移

11、在以下几种温度计中抗震性最好的是(b )。

    a、玻璃管温度计     b、压力式温度计     c、双金属温度计

12、比例积分调节作用的英文表示符号是( a )。

a、PI          b、PD        c、ID       d、KD

13、集散控制系统的英文缩写是( b )。

a、TPS        b、DCS       c、HSE

14、紧急停车连锁系统的英文缩写是( c  )。

a、UPS        b、FSC       c、ESD     d、WPS

15、单回路调节系统一般只有( a  )台控制器。

a、 一         b、 两       c、 三      d、 四

16、UPS是( b  )的英文缩写。

a、紧急放空系统b、不间断电源c、过程控制系统

17、转子流量计中,转子上下的压差由( C )决定。

a、流体的流速    b、流体的压力   C、转子的重量

18、某DDZ-Ⅲ型温度变送器测量范围是300-700℃,当温度由400℃变化到600℃时,变送器的输出从8mA 变到到(  c  )。
a、10mA      b、12mA        c、16mA        d、20mA

19、在下述情况中,哪种情况应选择调节阀快开特性( b )。

a、调节阀经常在小开度下工作时。

b、两位式调节。

C、当被测介质含有固体悬浮物时。

20、热电偶温度变送器接受来自热电偶的(  a  )信号。
a、mV      b、mA         c、V          d、A

21、用热电阻测温,显示仪表指示无穷大,则可能产生的原因为( C )。

a、热电阻短路    b、电阻丝受腐蚀变质    C、热电阻断路

22、液位差压变送器的测量范围等于(  a   )。
a、量程范围和迁移量之和  b、量程范围和迁移量之差  c、迁移量的大小  d、量程范围

23、仪表的精度级别分别指的是仪表的(  e  )

a.误差             b.基本误差           C.最大误差

d.允许误差          e.基本误差的最大允许值

24、某容器内的压力为1.0Mpa,为了测量它,应选用量程为:(  b  )

a.0-1.0 Mpa                  b.0-1.6 Mpa

c.0-4.0 Mpa                  d.0-5.0 Mpa

25、兆欧表有三个接线柱,其标记符号为L、E、G,分别表示(  d  )。

a.线、电、屏                 b.屏、线、地

c.地、线、屏                 d.线、屏、地

26、万用电表又叫三用表,可测量(  b  )。

a.电流、电压、相位            b.电流、电阻、电压

C.电压、电流、电阻、相位

27、看错刻度线造成误差是(  c   )。

a.系统误差         b.随机误差           c.疏忽误差

28、被调介质流过阀门的相对流量与阀门相对行程之间的关系称为调节阀的(  a   )。

    a.流量特性         b.理想流量特性       c.实际可调比

29、转子流量计中的流体流动方向是(  b )。

a.自上而下        b.自下而上           c.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都可以

30、扭力管浮筒液面计的浮筒脱落,仪表指示(  a   )。

a.最大             b.最小                c.不变

31、转子流量计必须(  a  )安装

a.垂直              b.水平

32、在分度号S、K、 E三种热偶中,100ºC时哪种热偶的热电势最大?(  c  )

a.  S               b.  K                c.  E

33、下列不属于一次元件的是:(  d  )

   a.孔板                  b.转子流量计

   c.温度计管嘴            d.就地指示弹簧管压力计

34、无缝钢管是理想的导压管,下列哪种规格不经常使用( d   )

    a.22*2                  b.18*3

c.14*3                  d.10*1.5

35、K型热偶补偿导线的负极的绝缘外皮的颜色是(  b   )

   a.绿          b.蓝          c.黄           d.白

36、经常作为一次取压阀的阀门是(  c  )

   a.截止阀                 b.球阀

c.闸板阀                 d.单向阀

37、当压力表用于测量高于(  c  )º℃的介质时,一般在压力表之前加装冷凝圈或冷凝管。

   a.40º        b.50º       c.60º         d.70º

38、在调节阀的信号标记中,关于F. O说法正确的是:(  b  )

A.表示气开阀               B.  表示在事故状态下阀开

C.  表示蝶阀

39、校对0-1.6 Mpa,1.5级的压力表,应使用标准压力表为:(  b   )

   A.0-1.6 Mpa,0.5级           B.0-2.5 Mpa,0.35级

   C.0-4.0 Mpa,0.25级          D.0-1.0 Mpa,0.35级

40、差压式液位计进行负向迁移后,其量程(  c   )。
a、变大      b、变小         c、不变         d、视迁移大小而定

41、现场使用热电偶测量温度时,补偿导线的极性若接反,则仪表指示值会(  a  )。
a、过大      b、过小         c、不变         d、显示负值

42、直通单座调节阀不存(  d  )的特点。
a、泄漏量小            b、单体阀芯结构伐芯所受的不平衡力较大
c、容易保持密闭,甚至安全切断        d、常用在阀前后压差较大的场合

43、电气转换器的作用是将(  c   )。
a、电信号转换成电信号         b、气信号转换为气信号
c、电信号转换为气信号         d、气信号转换为电信号

44、下列关于电阻温度计的叙述中,哪条内容是不恰当的( d )。

a、电阻温度计的工作原理是利用金属丝的电阻随温度作几乎线性变化

b、电阻温度计在温度检测时,有时间延迟的缺点

c、与电阻温度计相比,热电偶温度计能测更高的温度

d、因为电阻体的电阻丝是用较粗的线作成的,所以有较强的耐振性能。

45、仪表的精度等级指的是仪表的(  d )
a、误差                b、基本误差
c、允许误差            d、基本误差的最大允许值

46、在爆炸危险场所,适用于0区的防爆仪表为( b )。

a、隔爆型    b、本质安全型    C、非本质安全型

三、判断题

1、调节阀由执行机构和阀体部件两部分组成。
答案:√
2、气动活塞执行机构分为比例式和两位式两种。
答案:√
3、电动执行机构分为直行程、角行程两种形式。
答案:√

4、调节阀的几种流量特性:快开特性,对数特性,直线,等百分比,抛物线 。
答案: √
5、 某活塞压力计的砝码丢失,不能用相同的另一台活塞式压力计的砝码来代替。
答案:√
6、 管道内的流体速度,一般情况下,在管道中心线处的流速最大,在管壁处的流速等于零。答案:√
7、当充满管道的流体经节流装置时,流束将在缩口处发生局部收缩,从而时流束增加,静压力降低。
答案:√
8、流体的密度与温度和压力有关.其中气体的密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随压力的增大而增大;液体的密度则主要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而与压力的关系不大。
答案:√
9、标准节流装置是在流体的层流型工况下工作的。
答案:√
10、角接取压和法兰取压只是取压的方式不同,但标准孔板的本体结构是一样的。
答案:√
11、安装椭圆齿轮流量计可以不需要直管段。
答案:√
12、椭圆齿轮流量计的进出口差压增大,泄漏量增大,流体介质的粘度增大,泄漏量减小。答案:√
13、在测量范围内涡轮流量变送器的仪表常数,是在常温下用水标定的。
答案:√
14、浮筒液面计测量液面时,为了保证浮筒在浮筒室内自由运动,因此浮筒液位计 的垂直安装要求非常严格。
答案:× 只要使浮筒不碰浮筒室内壁即可。
15、在用差压变送器测量液位的液面时,差压记得安装高度可以不作规定,只要维护方便就行。
答案:× 安装高度不能高于下取压口.
16、当用热偶测量温度时,若连接导线用的是补偿导线,就可以不考虑热偶的冷端补偿。
答案:×补偿导线是热电偶的延长,不是冷端补偿。
17、铜热电阻的测温范围比铂热电阻测温范围宽。
答案:×铜热电阻的测温范围比铂热电阻测温范围窄。
18、 体积流量仪表在测量能引起堵塞的介质流量时,必须进行定期清洗。
答案:√
19、调节器的比例度越小,则放大倍数越大,比例调节作用越强。
答案: √
20、积分时间越长,积分作用越弱。
答案:√
21、调节阀阀杆行程与阀门定位器输入信号大小成反比。
答案: ×
调节阀阀杆行程与阀门定位器输入信号大小成正比。
22、在自动调节系统中除了比例调节可单独应用外,积分调节和微分调节都不能单独采用。
答案:√
23、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时,没有反复调整零点造成的误差为疏忽误差。
答案:× 测量电阻值时,没有反复调整零点造成的误差为系统误差。
24、 瞬时流量是指流体流过管道某一截面的数量。
答案:×  瞬时流量是指单位时间内流体流过管道某一截面的数量。
25、若雷诺数相同,流体的运动就是相似的。
答案:√
26、测流量的孔板材料一般采用不锈钢或碳素钢。
答案:√
27、常用标准节流装置为:孔板、喷嘴、文丘利管、1/4圆喷嘴.
答案:×  常用标准节流装置为:孔板、喷嘴、文丘利管。
28、角接取压孔板和法兰取压孔板只是取压方式不同,单标准孔板的本体结构是一样的。
答案:√
29、 执行机构为正作用表示调节阀为气开式,和阀体安装无关。
答案:×  执行机构为正作用并不表示调节阀为气开式,它还和阀体安装有关。
30、被调介质含有固体悬浮物时,宜选用快开特性的调节阀。
答案:×  被调介质含有固体悬浮物时,宜选用直线特性的调节阀。

31、在相同的温度变化范围内,分度号Pt100的热电阻比Pt10的热电阻变化范围大,因而灵敏度较高。(√)

32、用电容式液位计测量导电液体的液位时,液位变化相当于两电极间的介电常数在变化。(×)

33、用电容式液位计测量电介质的液位时,液位变化相当于电极面积在改变。(×)

34、转子流量计的环形流通截面是变化的,基本上同流量大小呈正比,但流过环形间隙的流速变化不大。(√)

35、转子流量计的压力损失大,并且随流量的大小而变化。(×)

36、浮子流量计的浮子沾污后对精度影响不大。(×)

37、开方器输入为1V时,输出是1V,输入为10V时,输出也应是10V。 (×)

38、运算关系是开方关系时,其放大倍数随信号减小而增大。(√)

39、在电Ⅲ型表中,用一台安保器、一台记录仪、一台报警器,可对压力变送器的测量信号进行防爆、隔离、报警。(√)

40、在电Ⅲ型表中,有时在防爆区常用配电器为变送器提供工作电源。    (×)

41、用一台压力变送器,一台输入输出型安保器、一台记录仪、一台调节器、一台带阀门定位器的调节阀可连成一个压力记录调节回路。(√)

42、一般在压力记录报警回路中,常将压力变送器一端接在安保器或配电器上。(√)

43、构成一个温度指示回路报警回路,可用温度表直接测量显示报警,构成一个测流量的回路必须有开方器。(×)

44、在防爆区一个温度指示回路的信号传输过程一般是先用热阻或热偶测出温度,并将所测温度经变送器转换成1~5V的信号经安保器将输出信号输入到记录仪的输入端进行显示。(×)

45、一台气动薄膜调节阀,若阀位在全行程的50%,则通过阀的流量也就是最大流量的50%。                                                              (×)

46、使用U型管压力计测得的表压值,与玻璃管断面面积大小有关( × )

47、仪表的稳定时间就是仪表全行程时间( × )

48、当压力表用于测量高于60ºC的介质时,一般在压力表之前应加装冷凝圈( √ )

49、每一个接线端子上最多允许接二根芯线( √ )

50、微分时间愈长,微分作用愈强(  √  )

51、灵敏度数值愈大,则仪表愈灵敏( √  )

52、“EA”型热电偶与“E”型热电偶可以通用( × )

53、仪表气源管路铺设中,支管与主管、支管与支管的连接可采用螺纹连接,也可采用焊接。( × )

54、在易燃易爆环境中,仪表电缆中间可允许有接头,但必须接头浸锡( ×  )

55、现场仪表电缆要穿保护管,且补偿导线不能和其它控制电缆穿同一根保护管( √ )

56、安装变送器时,其导压管应尽可能的短,并且弯头尽可能地少( √ )

57、当测量介质温度大于60ºC的介质的压力时,就地安装压力表应加环形弯或U型冷凝弯( √  )

58、压力取源部件在施焊时,端部可以超出工艺管道、设备的内壁。(  ×  )

59、穿线管可以热弯,但弯曲度要大于90º(  ×  )

60、配用法兰时,压力等级原则上是相同或高于,不能用低于压力等级的代用压力等级高的。( √ )

四、简答题

1、测量范围与量程的区别是什么?

答案:测量范围指的是测量的下限到上限之间的量值宽度;量程是指测量的上限下限之间量值的差。

2、为什么角型阀比其它阀防堵性能好?

答案:对于一般其它阀,流体流过阀体时,流体中杂质或流体本身会沉积在阀座底部,时间一长,有可能结焦,造成阀不能正常运行;而角型阀不存在这个问题,流体始终在流动,无法沉积在任何部位。

3、衡量测量仪表的静态特性的性能指标是什么?

答案: 衡量测量仪表的静态特性的性能指标是:线性度、灵敏度、分辨率、迟滞(又称之为阻尼)、重复性(有称之为回差)和量程。

4、请简述工业过程自动化的目的。

答案:(1)、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

       (2)、减轻劳动强度改善工作条件。

       (3)、防止事故发生或扩大保证安全生产。

5、什么叫被控对象?

答案:被控对象指的是工艺生产设备及指标参数。

6、组成工艺系统控制流程图的基本要素有哪四项?

答案:。组成工艺系统控制流程图的基本要素有:

(1)、控制对象 (2)、测量变送 (3)、运算控制 (4)、调节执行

7、什么叫简单的单回路调节系统?

答案:通常是指只有一个测量元件、一台变送器、一台控制器、一个控制阀和一个控制对象构成的单闭环控制系统。

8、什么是两线制?两线制有什么优点?

答案: 两线制是指现场送器与控制室仪表联系仅有两根导线,这两根线既是电源线,又是信号线。与四线制相比,两线制的优点是:

     (1)可经验节省大量电缆费用。  (2)有利于安全防爆。

9、热电偶测温时为什么需要冷端补偿。

答案: 热电偶势电势的大小与期两端的温度有关其温度热电偶势关系曲线是在冷端温度为O℃时分度的。在实际应用中由于热电偶冷端暴露在空间受到周围环境温度的影响所以测温中的冷端温度不可能保持在O℃不变,也不可能固定在某温度不变。而热电偶的热电势取决于热端温度与冷端温度之差,所以如果冷却温度自由变化必然会引起测量误差,为了消除这种误差必须进行冷端温度补偿。

10、一般自动调节系统由哪几部分组成?

答案: 一般自动调节系统是由工艺对象、测量变送、调节器,调节阀四部分组成的。

11、套筒调节阀的主要优点是什么?

答:1、稳定性好。因为套筒阀的阀塞上设有平衡孔,可以减少介质的作用力;

2、互换性和通用性强;3、允许压差大,热膨胀影响小;4、维修方便;5、噪音低;6、使用寿命长。

12、什么叫化工自动化?

答案: 在化工设备上配以自动化装置,部分或全部地代替操作人员劳动,使生产在不同的程度上自动进行。这种利用自动化装置来实现对化工生产过程的控制称为化工自动化。

13、什么叫自动调节?

答案: 自动调节就是利用自动化仪表及设备来代替人工调节,使生产过程的参数保持在预定的数值上的过程。

14、使用万用表应注意什么?

答案: 1、要注意正确选择挡位,切不可用电阻挡去测量电流,电压。

2、要注意量程的选择,不可超量程使用。

3、电池不要在万用表中存放时间过长。

4、不可受剧烈振动和在高磁场的场合使用,以免损坏万用表或增加仪表的误差。

5、要注意防水,防腐,存放在干燥阴凉处。

15、现场工作时的注意事项都有哪些?(至少6条以上)

答案: 1、与操作人员联系,看是否需改变仪表的运行状态。

2、了解仪表系统与工艺系统的关系

3、带上工具,穿戴好防护用品,用具。

4、按规范操作,合理使用工具,仪器。

5、遵守规章制度。

6、认真做好“三不伤害”。

7、注意防爆场合应使用防爆工具,文明操作。

8、工作后及时与操作人员联系,恢复仪表运行状态。

9、语言文明,树立服务意识。

16、什么是输入安全栅?

答案: 输入式安全栅指的是向现场输送能源,同时将信号取出,供二次表显示记录或调节使用的一种限能器件。它不会使信号损失,同时限制大能量进入现场。

17、什么叫输出式安全栅?

答案: 输出式安全栅指的是向现场送信号的一种限能器件。它不会使信号受损失,但又起限制大能量进入现场。

18、试述电压表测量电压的方法及其注意事项?

答案: 测量电压时电压表应并联在被测电气元件的两侧。注意事项:

1、估计被测电压数值,选择合适的量程。

2、测量直流电压时,注意正负极性。

3、测量电压时,电压表不能串入电路中。

4、为了测量准确,应尽可能选内阻大的电压表.

19、 说明测量蒸气流量的差压变送器安装后初次启动的操作步骤。

答案: 1、检查各阀门、导压管、活接头等是否连接牢固密封良好。

2、检查二次阀和排污阀是否关闭,平衡阀是否打开。

3、稍开一次阀,然后检查导压管,阀门,活接头等,如果不漏就把一次阀全开。

4、分别打开排污阀,进行排污后,关闭排污阀。

5、拧松差压室丝堵,排除其中的空气。

6、待导压管内充满凝结水后,方可启动差压变送器。

7、启动差压变送器应按以下顺序操作:打开正压阀,关闭平衡阀,打开负压阀。

20、 怎样判断现场运行中的差压变送器(流量测量)的工作是否正常?

答案: 由于差压变送器的故障多是零点漂移和导压管堵塞,所以在线场很少对刻度逐点效验,而是检查它的零点和变化趋势。

1、零点检查:关闭正负压截止阀,打开平衡阀,此时电动差压变送器输出电流应为4mA,气动差压变送器输出气压为20KPa。

2、变化趋势检查:零点检查以后,各阀门恢复原来的标准状态,打开负压室的排污阀,这时变送器的输出应为最大,若只打开正压室排污阀,则输出应为最小,当打开排污阀时,被测介质或封液排出很少或没有,说明导压管有堵塞现象,要设法疏通。

3、对于测量蒸气流量的差压变送器,排污时会将导压管内冷凝液放掉,所以应等导压管内充满冷凝液后,再投入运行,由于充满冷凝液时间较长,影响仪表使用,所以测蒸气的差压变送器是不轻易排污的,导压管内充满隔离液是也应尽量少排污。

21、容积式流量计停运后,应做的工作是什么?

答案: 停运后应立即进行扫线处理,清除流量计内的残留液体,并将流量计前后端盖的放空孔打开,放掉积存的液体,以便下次能正常启动。

22、 如何判断过滤器堵塞?

答案: 用进、出口的压力差来判断,如过滤器进出口压差超过0.07MPa时进行清洗。

23、 巡回检查的内容都有什么?(至少5条)

答案: 1、仪表供能是否符合要求。

2、仪表运行状态是否良好。

3、自保连锁是否正常。

4、仪表的保护系统是否良好。

5、与工艺人员联系。

6、仪表的采样系统是否还有泄漏。

7、仪表的完好情况。

24、热电偶补偿导线的作用?

答案: 热电偶的补偿导线的作用只是用来延伸热电极,达到移动热电偶冷端位置的目地,他本身并不象消除冷端温度变化的影响,不能起到真正的补偿作用。

25、简述调节阀密封填料渗漏的原因?

答案: 原因:1、填料压盖没有压紧。处理方法:压紧填料压盖

原因:2、填料老化变质。处理方法:更换填料

原因:3、阀杆损坏。处理方法:更换阀杆

26、 简述调节阀的动作迟钝及阀杆单方向动作迟钝的原因?

答案: 原因:1、气室中的波纹薄膜破损。处理方法:更换波纹膜片

原因:2、气室内有漏气现象。处理方法:紧固气室,防止漏气。如果为反作用式应更换“O”型密封圈。

27、简述普通气动薄膜调节阀有信号,阀不动作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答案: 原因:1、阀芯与阀座卡死处理方法:拆卸阀体,取出异物。

原因:2、阀杆弯曲。处理方法:拆下阀杆,进行调直或更换。

原因:3、执行机构有故障。处理方法:维修执行机构

原因:4、填料硬化变质。处理方法:更换填料并注油。

28、 定期安全检查包括季节性检查和节日检查,季节性检查内容是什么?

答案: 1、春季安全检查以防雷,防静电,防解冻跑漏。防建筑物倒塌为重点。

2、夏季安全检查以防暑降温,防台风,防汛为重点。

3、秋季节安全检查以防火、防冻、保温为重点。

4、冬季安全检查以防火、防爆、防煤气中毒,防冻、防凝、防滑为重点。

29、《劳动法》赋予劳动者的基本权力是什么?

答案: 取得劳动报酬。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提请劳动争议处理。

30、职工劳动保护的基本权利是什么?

答案: 1、对违章指挥有权拒绝。

2、对漠视职工安全、健康的领导者有权批评、检举、控告。

31、石油化工企业常用的防爆仪表有哪些类型?

答案: 1、隔爆型   2、防爆型(安全火花型) 3、充气型

32、当仪表操作室电源部分起火时,你应当如何处理?

答案: 当电源部分起火时,应先设法切断电源,然后可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

33、什么叫生产性有害因素?

答案: 在生产过程中,因生产需要或伴随生产而产生的能直接或间接危害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因素,统称为生产性有害因素。

34、简述“三不伤害”的内容。

答案: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被别人伤害。

35、简述“三不动火”的内容。

答案:、没有动火票不动火、没有防火人不动火、没有防火措施不动火。

36、构成一个完整的压力记录调节回路,主要的检测件及仪表有那些?(现场使用本质安全型仪表)

答案: 一台压力变送;一台输入输出型安保器;一台记录仪;一台调节器;一台带阀门定位器的调节阀;

37、一台正在运行的气动薄膜调节阀,如果阀芯与阀杆脱节会出现什么现象?

答案: 1、被调参数突然变化。2、调节阀不起控制作用,阀杆动作,但流经调节阀的流量不变。

38、有一台正在运行中的正作用气闭单座阀老是关不死,一般由哪些原因造成?

答案:

1、阀芯阀座磨损严重;2、阀芯阀座间有异物卡住;

3、调节阀膜头漏气;  4、零点弹簧预紧力过大;

5、阀杆太短;        6、阀前后压差过大;

7、代阀门定位器的需检查定位器输出是否能达到最大值。

39、分散控制系统DCS一般有哪几个部分构成?

答案: 一般由四大部分组成:过程输入/输出接口单元;过程控制单元;CRT操作站;高速数据通路

40、节流孔板在管道中按装方向是怎样的?

答案: 因孔板具有方向性,正确的安装方向为:孔板的尖锐一侧应迎着流向,为入口侧。而、呈喇叭形一侧为出口侧。

41、阀门定位器的作用有哪些?

答案:

1、改善调节伐的静态特性,提高调节伐的线性度。

2、改善调节伐的动态特性,减少调节信号的流量滞后。

3、改善调节伐的流量特性。

4、改善调节伐对信号压力的响声范围,实现分程控制。

5、使用阀门动作反向。

42、热电偶测温时,为什么需要冷端补偿?

答案:热电偶热电势的大小与其两端的温度有关,而热电偶的温度 一热电势的关系曲线是在冷端温度为0

时分度的。在实际应用中,由于热电偶的自由端(冷端)暴露在空间,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即测温时冷端不可能保持在0

,这就势必要引起测量物误差。为了消除这个误差,必需要进行冷端温度补偿。

43、输入式安全栅与输出式安全栅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答案: 主要区别有两条:

1、输入式安全栅从现场取信号,而输出式安全栅是向现场送信号。

2、输入式安全栅有电源输入和信号输出,而输出式安全栅没有电源输入,只有信号输入与信号输出。

44、电动调节阀使用,维护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答案: 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

1、就地手动操作时,将手操机构手柄外拉,操作完毕,要将手柄推进,就地手动操作只能在断电或D型操作器处于"手动"位置及伺服电动机通电情况下进行。

2、在易燃场所,严禁通电开盖维修,严禁对隔爆面撬打,也不得磕伤或划伤隔爆面,检修后隔爆面和间隙尺寸仍应符合产品隔爆要求。

3、电动执行机构应定期加油润滑。

45、阀门定位器运行中,如果输出压力缓慢或不正常,分析原因,如何解决?

答案: 原因:1.转动部分卡死,造成反馈无力。 2.放大器球阀受赃物影响关不死。

      3.输出或输入管道漏气。       4.调节阀膜头漏气

解决办法:

      1.消除卡死原因,并加钟表油润滑。

      2.检查,清洗放大器。

      3.检查气路密封性,消除漏气。

      4.检查膜室,更换膜片。

46、仪表及管线保温的目的是什麽?

答:仪表及管线保温的目的在于保证仪表及检测调节系统的正常工作,减少测量附加误差,通过保温应满足:

检测的介质不应产生冻结、冷凝、结晶、析出等现象;

仪表应处于技术条件所允许的工作温度范围之内。

47、冬季室外测量哪些介质时仪表及其引压管需要采取保温拌热措施?

答:1)水及蒸汽;2)重油类;3)轻质油类中含水.

48、何谓差压变送器的静压误差?

答:向差压变送器正、负压室同时输入相同的压力时,变送器的输出会产生偏移,偏移值随差静压的增加而发生变化,这种由于静压而产生的误差称为静压误差。

49、如何改变气动薄膜调节阀的气开、气关形式?

答:改变气开、气关形式可通过改变调节阀的阀芯的正、反装或改变执行机构的正、反作用来实现。

50、什麽叫一次调校?

    答:仪表安装前的调校叫一次调校,又称单体调校,只有一次调校合格的仪表才能进行安装。

五、作图题

1、请画出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在电路图中的代表图例。

答案:

2、请画出三阀组的示意图。

答案:

3、请画出气关式调节阀在工艺控制流程图中的代表图例。

答案:

4、请画出气开式调节阀在工艺控制流程图中的代表图例。

答案:

5、请画出单回路调节系统方块图。

答案:

六、计算题

1、有两台测温仪表,其测量范围分别是0~800℃和600~1100℃已知其最大绝对误差均为6℃。试分别确定它们的精度和等级。

答案:  解:据基本误差公式

     δm=△max×100%/A上—A下

可得δm1=6×100%/800—0=0.75%

Sm2=6×100%/1100—600=1.2%

答:根据常用仪表的等级系列测量范围为0~800℃的表应定为1级精度,测量范围为600~1100℃的测温仪表应定为1.5级精度。

2、某Ⅲ型差压变送器的量程范围是0~50kpa,当差压变送器的输入信号△Pi=12.5kpa

时,差压变送器的输出电流为多少?

答案:

解:设差压变送器的输出电流为Io

则:(Io1-4)/16=12.5/50

所以Io1=8mA

3、R1=1Ω  R2=1Ω  R3=2Ω

R4=2Ω  E=3V    Vab= ?V

答案:Vab=0.5V

4、用DDZ-Ⅲ型差压变送器测量流量,流量范围是0-16m3/h,问当流量为12m3/h时,输出信号是多少?
解:差压与流量的平方成比例,变送器的输出电流与其差压成比例,所以,变送器输出的4-20mA电流与其流量平方成比例。
即:(I-4)/(20-4)=Q22/Q12=122/162例
I=4+[(20-4)/162]×122=13mA
答:输出信号是13mA。
5、已知某容器为圆筒形,底面积为4.0平方米,全部盛满水后高35米,试求底面积压力为多少?
解:F=ρhS=1000×35×4=140000Kg
答:求底面积压力为140000Kg
6、检定一块1.5级刻度为0-100KPa的压力表,发现在50KPa处的误差最大,为1.4KPa,其它刻度处的误差均小于1.4KPa,问这块压力表是否合格?
  解:该表的最大引用误差= 1.4KPa(100-0KPa)×100%=1.4%<1.5%
  所以,这块压力表合格。

7、有一个变化范围为320-360 KPa的压力。若用下列A、B两台压力变送器进行测量,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哪一台的测量准确度高些?压力变送器A:1级,0-600KPa;压力变送器B:1级,250-500KPa
解:用变送器A时,测量结果的最大误差
δmax=±1%×(600-0)=±6 KPa
用变送器B时,测量结果的最大误差
δmax=±1%×(500-250)=±2.5 KPa
所以用变送器B测量准确度高

8、过热蒸汽的质量流量M=100 t/h,选用的管道内径D=200mm。若蒸汽的密度ρ=38kg/m3,则蒸汽在管道内的平均流速为多少?
解:质量流量M和体积流量Q之间的关系为:
Q=M/ρ=100×1000/38=2631 m3/h=0.731 m3/s
管道截面积S为
S=(л/4)D2=(л/4)×(0.2)2=0.0314 m2
因为Q= S×u所以蒸汽的平均流速u为u =Q /S=0.731/0.0314=23.3 m/s

9、现有一台精度等级为0.5级的测量仪表,量程为0~1000℃在正常情况下进行校验其最大绝对误差为6℃,试求该仪表的

1、最大引用误差?

2、基本误差?

3、允许误差?

4、仪表的精度等级是否合格?

答案: 1、最大引用误差=+0.6%

      2、基本误差=0.6%

      3、允许误差=±0.5%

      4、仪表精度等级不合格,因为该表的基本误差为0.6%大于仪表的误差的最大允许值。

10、某一流量变送器的量程为40Kpa,最大值为20t/h,工艺要求最大值改为25t/h,则变送器的量程应改为多少?

   解:由于Q=K*  ΔP ,则(25/20)2=ΔP/40

ΔP=62.5Kpa

所以,变送器的量程应改为62.5 Kpa 。

11、有一台差压变送器,其测量范围为0-10000Pa,在该仪表的说明书中规定可实现的负迁移100%(最大迁移量-100%),试问该表的最大迁移量是多少?
解:负迁移就是在不改变量程的情况下将零点向负方向迁移,迁移量占量程的百分数就是迁移的百分数。
迁移量=10000×100%=10000 Pa,因此,对0-10000Pa的变送器可迁移成-10000-0 Pa。

12、某流量计的刻度上限为320t/h时,差压上限为21kPa,当仪表指针在80t/h时,相应的差压是多少?

答案:解:

当流量计指针在80t/h时,相应的差压为1 .31kpa。

13、已知锅炉温水流量孔板d=59.14 mm,孔板前后差压ΔΡ=5.884×104Pa,最大流量为63t/h,流量系数α=0.6504,介质密度ρ1=819.36kg/m3,,流束膨胀系数ε=1,试验算此孔板孔径是否正确。

答案:解:流体质量流量

答:验算结果与实际流量基本符合,此孔板孔径正确。

14、有一套差压流量计,水的最大流量Gmax=2000t/h,最大压差△Pmax=6.4kPa,现测得压差 △ P=1.6kPa,求此时的实际流量是多少?输出电流是多少?

1:解:实际流量计算公式为:

G=Gmax×

=2000×

=1000(t/h)

I=

×16+4=

×16+4=8(mA)

答:此时的实际流量为1000t/h,输出电流为8mA。

15、ZX型微调电阻箱,其调整范围为10-11.11Ω,额定功率为0.5w,试问此电阻箱允许通过的电流是多少?

    解:I=   W/R    =   0.5/11.11 =0.21A=210mA

答:此电阻箱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为210mA。

16、有一块精度为2.5级.测量范围0-100Kpa的压力表,它的刻度标尺最小分为多少格?

解:此表的最大绝对误差为:

    Δmax=2.5*(100-0)=2.5Kpa

因仪表的刻度标尺的分格值不应小于与其允许误差所对应的绝对误差值,故其刻度标尺最多可分为:

(100-0)÷2.5=40格

所以此块压力表的刻度标尺最少应分为40格。

17、一台测量范围为50-150Kpa的1151AP绝对压力变送器,在校验时通上电源,就有12mA输出,此现象是否正常?为什么?

   解:正常。因绝对压力变送器测的是绝对压力,该仪表范围50-150Kpa,即当输入50 Kpa绝对压力,仪表输出4mA, 输入150 Kpa绝对压力,仪表输出20mA。当通电时,仪表处于100Kpa大气压下,所以仪表输出:

20-4

Y=          ╳ (100-50)+4=12mA

    150-50

因此现象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