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DZ系列 | 高动态信号测试分析系统

楼主(2024-08-10):
DZ系列 高动态信号测试分析系统

CD系列01设备概述
DZ系列 高动态信号测试分析系统基于模块化设计,结构紧凑,体积小巧,单台可配置成8~48通道动态测量系统,同时可多台设备并行同步工作,最多可组成1024通道测试系统。每模块8个测点,每测点独立高稳定信号放大调理电路、低通滤波器、独立AD输入、独立DA输出,所有测点同步采样,最高采样频率可达1MHz。USB3.0、千兆网接口可选。数据以EXCEL或TXT或自有格式保存,软件可以实时显示当前值和历史曲线。高性能动态数据测试系统可用来对结构的动态信号进行快速、同步和完整地采集和记录,包括电阻、直流电压、热电偶等各类传感器的中、低速动态信号变化,可适用于工程结构室内外试验过程中的荷载和中、低速位移(应变)、模态、频率等的测量。可满足各类工程结构在受到中、低动态荷载作用过程中,产生的应变、变形、振动、加速度、速度、压力、扭矩、位移、温度、模态等各类响应会发生的快速动态变化。同时,内置锂电和系统,特别适合野外、车载或机载工况下工作。02硬件特点

1、混合输入:各输入通道任意选择模拟量输入类型(应力应变、电压、电流、电阻、IEPE加速度传感器、磁电式速度位移传感器、振弦传感器和TEDS智能传感器等),可直接接入市面各型模拟传感器而无需其他辅助设备, 保证互不干扰,做到真正的万能输入。同步提供多种恒压恒流激励源(每通道独立提供0~12V/50mA、±15V/50mA、24V/50mA、24V/4mA恒流源)。

2、触发同步:所有测点同步采样、显示、保存,最高采样频率达1~1MHz,采集频率步进1Hz可调整。

3、在线自校准:每通道具有在线自动校准功能,自动补偿环境温湿度、时飘、温漂变化带来的影响,保证设备的长期稳定性。

4、长导线自补偿:每通道内置自动测量导线电阻电路,自动补偿导线电阻带入的误差,保证不损失测试精度。

5、硬件自平衡:硬件自动调整桥路的零点,保证测试量程的对称性,不损失测量范围。

6、自动诊断:自动诊断前端传感器短路、断路、满偏、满量程等故障,并提供解决方案。

7、传感器自校准:软件内置计算小程序,自动计算各种传感器灵敏系数,包括有源、无源、电压激励、电流激励型等。

8、数字补偿:特有数字、模拟补偿技术,根据工况选择补偿方法,保持测点相互隔离,避免补偿而引起的通道之间串扰。

9、软件定义硬件技术:方便后期升级硬件,客户可根据测试需求自主定制硬件,设置软件参数,软件编辑硬件,使得设备满足各种测试需求。

10、超前理念:设备采用模块化、轻量化设计,携带使用方便,根据测试实际需要客户自定测点数,积木式自由组合。
03系统构成介绍

设备与多种传感器的连接

单台连机工作如下图

多台设备组网工作如下图

04技术指标介绍

1、测量点数:单台8~48通道可选,可多台组网形成仟通道级测试系统。

2、采样频率:所有通道同步并行采样,各通道采样频率1Hz~1MHz软件设置。

3、测试类型:(电桥、电压、电流、电阻、温度、振动、位移、电荷等,无需外置调理)

电桥:每个通道均具备全桥(4线和6线)、半桥(3线和5线)、1/4桥(3线和4线,桥臂电阻具备120Ω和350Ω两种规格;

应变范围:±10000με、±32768με、±50000με、±100000με多档可选,提供量程±1000με~±1000000με自编辑,自动修正大应变非线性误差;

应变分辨率:最小0.1με;

电压:提供±5mV、±10mV、±50mV、±100mV、±500mV、±1V、±5V、±10V固定挡位:0.2mV~10V自由编程设置;

电压分辨率:最小0.1μV;

电流:±40mA、±80mA、1~20mA、4~20mA多类型可选,无需外接取样电阻。

电流分辨率:最小0.1μA;

电阻:1~50kΩ;

温度:K、S、E、N、J、T、R等各型号热电偶;PT100、PT1000、NTC、PTC等各型号热电阻。

压力:压阻式压力传感器、称重传感器。

位移:应变式、电阻式、电感式、LVDT、电涡流、激光位移等类型。

加速度、速度:磁电式、电阻式、电容式、IEPE、ICP等类型。

应变式传感器:力、压力、扭矩、位移等应变式传感器。

压力计:空隙水压力计、土压力计等。

频率输出型传感器:应变计、渗压计、液位计等频率输出型传感器。

智能传感器:TEDS智能传感器。

4、分辨率:每通道内置独立24位Δ-ΣA/D转换器,内置模拟抗混叠滤波器;

5、测试精度:±0.1%或定制0.05%;

6、线性度:±0.01%;

7、输入阻抗:100 MΩ;

8、输入类型:单端和差分;

9、输入方式:DC、AC;

10、动态范围:108dB@1 kS/s@10Vrange;

11、共模抑制比:100dB@50Hz;90dB@1kHz;80dB@10kHz;

12、通道串扰:fin 1kHz [10kHz] 120dB[105dB];

13、通道间相位差:当使用相同量程时相位差<60 ns;

14、过载保护:±50VDC;

15、低通滤波器:100Hz、330Hz、1kHz、3kHz、10kHz、33kHz、100kHz、230kHz(旁通)程控切换;

16、双激励源:(每通道可单独设置的激励恒压源或恒流源)

可调激励恒压源:0~12VDC/50mA软件可编程,1mV步进,精度0.04%±1mV;

可调激励恒流源:0.001~50mADC软件可编程,1µA步进,精度0.05%±2uA;

恒定激励电压源:24VDC/50mA、±15VDC/50mA。

IEPE恒流源:内置IEPE传感器4mA±10%恒流源及调理电路,电压24V。

17、触发方式:自由触发、外部触发、内部触发。触发类型分为高电平触发、低电平触发、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等,触发方式多样。

18、外部触发:提供10位标准航插同步采集端口,提供外部同步传感器(霍尔传感器、光电传感器等)DC5V100mA工作电源,快速完成霍尔开关、光开关、高低电平、上升沿、下降沿等同步信号识别。同步信号经光隔离后输入到主板,提供对设备的绝对保护。

19、同步时钟:提供同步时钟盒,主机从机自由分配,保证数据绝对同步;

20、导线电阻修正:每通道具有导线电阻自动测量及自动修正功能,自动补偿0.01Ω~100Ω范围内的导线电阻带入的误差(测试导线长度达200米以上),保证不损失测试精度;

21、灵敏度修正:具备应变计灵敏度系数自动修正功能;

22、硬件平衡:每通道16位D/A硬件控制5秒内完成所有通道满量程自动平衡,达到全量程完全清零,不损失测量范围。也可软件设置手动设置零点值。

23、故障自检:具备自检、自校准、零位校准、分流校准、短路、开路、复位、激励测量、标定等故障自检功能,给出状态指示;

24、断点续传:主机自动保存设置参数,设备意外断电后保证设置数据和调零点不丢失,设备上电后自动回复到断电前状态,自动完成数据续传;

25、散热控温:每模块独立静音风扇散热,根据温度的变化自动调整风扇转速,保证设备热稳定性,消除设备温飘对测试数据的影响;

26、便携设计:采用模块化、便携式、轻量化设计,单人携带。自定测点数,积木式自由组合;

27、通信接口:提供USB2.0、USB3.0、千兆以太网可选;

28、数字接口:2路隔离数字通信(CAN、485任选2路,继电器切换);4路隔离高速数字输入输出(2IN2OUT);

29、外接电源:AC220V/100W适配器或DC12V/10A直流电源,保证设备长时间连续工作。

30、内置电池:各采集模块内置8.4V3.5AH锂电池,保证脱电运行4小时以上,另配底板8.4V30AH锂电池,脱电运行时长达10小时以上。特别适合野外、车载或机载工况下工作;(选配)

31、外形尺寸:长227mm宽157mm高60~220mm;

32、设备重量:2~8Kg;

33、工作环境:温度-20~60度、湿度0~90;

34、内置存储:设备内置256G固态硬盘,数据实时备份,且该固态硬盘数据可通过外接显示器进行访问。与控制电脑共同实现数据存储双保险,保证测试过程中采集到的数据保存完整、不丢失;(选配)

35、测试主机:坚固可靠一体式架构,Windows操作系统主机,高清10英寸2560*1600电容触控屏,12代酷睿i5处理器,16GB内存,1TB高速固态硬盘。标配双USB4.0、USB3.2、WIFI6接口;(选配)

网站:www.tjweekend.com
京东店铺:威恳德官方旗舰店淘宝店铺:天津威恳德测控设备技术有限公司24小时服务热线:1862296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