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西门子S7-400(标准型)订货号大全

楼主(2024-08-10):
(1)西门子操作面板(HMI)订货号大全
(2)S7-200SMART(全系列)订货号大全(3)西门子S7-300(全系列)订货号‍大全
一 S7-400H 控制器便捷订货包
6ES74000HR014AB0412-5H 系统套件,包括  1 X UR2-H,无存储卡, 2 X PS407 UC120/230V, 10A, 4 X 同步模块,2 X 同步光纤, 2 X CPU 412-5H,  4 粒备份电池(交流供电)
6ES74000HR024AB0414-5H  系统套件,包括 1 X UR2-H,无存储卡, 2 X PS407 UC120/230V, 10A, 4 X 同步模块,2 X 同步光纤, 2 X CPU  414-5H, 4 粒备份电池(交流供电)
6ES74000HR034AB0416-5H  系统套件,包括 1 X UR2-H,无存储卡, 2 X PS407 UC120/230V, 10A, 4 X 同步模块,2 X 同步光纤, 2 X CPU  416-5H, 4 粒备份电池(交流供电)
6ES74000HR044AB0417-5H  系统套件,包括 1 X UR2-H,无存储卡, 2 X PS407 UC120/230V, 10A, 4 X 同步模块,2 X 同步光纤, 2 X CPU  417-5H, 4 粒备份电池(交流供电)
6ES74000HR514AB0412-5H  系统套件,包括1 X UR2-H,无存储卡, 2 X PS405,10A,DC24/48/60V, 4 X 同步模块,2 X 同步光纤, 2 X CPU  412-5H, 4 粒备份电池(直流供电)
6ES74000HR524AB0414-5H  系统套件,包括1 X UR2-H,无存储卡, 2 X PS405,10A,DC24/48/60V, 4 X 同步模块,2 X 同步光纤, 2 X CPU  414-5H, 4 粒备份电池(直流供电)
6ES74000HR534AB0416-5H  系统套件,包括1 X UR2-H,无存储卡, 2 X PS405,10A,DC24/48/60V, 4 X 同步模块,2 X 同步光纤, 2 X CPU  416-5H, 4 粒备份电池(直流供电)
6ES74000HR544AB0417-5H  系统套件,包括1 X UR2-H,无存储卡, 2 X PS405,10A,DC24/48/60V, 4 X 同步模块,2 X 同步光纤, 2 X CPU  417-5H, 4 粒备份电池(直流供电)
二S7-400标准DP版控制器
6ES74121XJ050AB0CPU 412-1DP:288KB(144KB代码,144KB数据),位处理速度75ns,集成MPI/DP接口
6ES74122XJ050AB0CPU  412-2DP:512KB(256KB代码,256KB数据),位处理速度75ns,集成接口:1. MPI/DP, 2. PROFIBUS DP
6ES74142XK050AB0CPU  414-2DP:1MB(512KB代码,512KB数据),位处理速度45ns,集成接口:1. MPI/DP, 2. PROFIBUS DP
6ES74143XM050AB0CPU  414-3DP:2.8MB(1.4MB代码,1.4MB数据),位处理速度45ns,集成接口:1. MPI/DP, 2. PROFIBUS DP, 3.  可扩展的IF964-DP(IF1)接口
6ES74162XN050AB0CPU  416-2DP:5.6MB(2.8MB代码,2.8MB数据),位处理速度30ns,集成接口:1. MPI/DP, 2. PROFIBUS DP
6ES74163XR050AB0CPU  416-3DP:11.2MB(5.6MB代码,5.6MB数据),位处理速度30ns,集成接口:1. MPI/DP, 2. PROFIBUS DP, 3.  可扩展的IF964-DP(IF1)接口
6ES74174XT050AB0CPU  417-4DP:30MB(15MB代码,15MB数据),位处理速度18ns,集成接口:1. MPI/DP, 2. PROFIBUS DP,  3~4.可扩展的IF964-DP(IF1)接口
6ES74174XT070AB0CPU  417-4DP:32MB(16MB代码,16MB数据),位处理速度7.5ns,集成接口:1. MPI/DP, 2. PROFIBUS DP,  3~4.可扩展的IF964-DP(IF1)接口
三S7-400标准PN版控制器
6ES74122EK060AB0CPU 412-2PN:1MB(0.5MB代码,0.5MB数据),位处理速度75ns,集成接口:1. MPI/DP, 2. ETHERNET/PROFINET
6ES74122EK070AB0CPU  412-2PN:1MB(0.5MB代码,0.5MB数据),位处理速度31.25ns,集成接口:1. MPI/DP, 2.  ETHERNET/PROFINET
6ES74143EM060AB0CPU  414-3PN:4MB(2MB代码,2MB数据),位处理速度45ns,集成接口:1. MPI/DP, 2. PROFINET, 3.  可扩展的IF964-DP(IF1)接口
6ES74143EM070AB0CPU  414-3PN:4MB(2MB代码,2MB数据),位处理速度18.75ns,集成接口:1. MPI/DP, 2. PROFINET, 3.  可扩展的IF964-DP(IF1)接口
6ES74163ES060AB0CPU  416-3PN:16MB(8MB代码,8MB数据),位处理速度30ns,集成接口:1. MPI/DP, 2. PROFINET, 3.  可扩展的IF964-DP(IF1)接口
6ES74163ES070AB0CPU  416-3PN:16MB(8MB代码,8MB数据),位处理速度12.5ns,集成接口:1. MPI/DP, 2. PROFINET, 3.  可扩展的IF964-DP(IF1)接口
四S7-400 冗余控制器
6ES74125HK060AB0CPU 412-5H:1  MB (512 KB数据,512 KB代码),位处理速度31.25ns,用于S7-400H和S7-400F/FH,集成 5个接口:1. MPI/DP,  2.PROFIBUS DP, 3. PRPFONET, 4~5. 2个用于同步模块的接口
6ES74145HM060AB0CPU  414-5H:4MB (2MB数据,2 MB代码),位处理速度18.75ns,用于S7-400H和S7-400F/FH,集成 5个接口:1.  MPI/DP, 2. PROFIBUS DP, 3.PROFINET, 4~5. 2个用于同步模块的接口
6ES74165HS060AB0CPU  416-5H:16 MB (10 MB数据,6 MB代码),位处理速度12.5ns,用于S7-400H和S7-400F/FH,集成 5个接口:1.  MPI/DP, 2. PROFIBUS DP, 3. PROFINET, 4~5. 2个用于同步模块的接口
6ES74175HT060AB0CPU  417-5H:32 MB (16 MB数据,16 MB代码),位处理速度7.5ns,用于S7-400H和S7-400F/FH,集成 5个接口:1.  MPI/DP, 2. PROFIBUS DP, 3. PROFINET, 4~5. 2个用于同步模块的接口
五S7-400 F控制器
6ES74143FM060AB0CPU414F-3  PN/DP: 4 MB (2 MB数据,2 MB代码), 位处理速度45ns,用于S7-400F,集成 3个接口:1. PROFIBUS+MPI, 2.  PROFINET, 2 ports, 3.   可扩展的IF964-DP(IF)接口
6ES74143FM070AB0CPU414F-3  PN/DP: 4 MB (2 MB数据,2 MB代码), 位处理速度18.75ns,用于S7-400F,集成 3个接口:1. PROFIBUS+MPI,  2. PROFINET, 2 ports, 3.   可扩展的IF964-DP(IF)接口
6ES74162FN050AB0CPU  416F-2:  5.6 MB (2.8 MB数据,2.8 MB代码),  位处理速度30ns,用于S7-400F,集成 2 个接口:1. PROFIBUS+MPI, 2. PROFIBUS
6ES74163FS060AB0CPU416F-3  PN/DP: 16 MB (8 MB数据,8 MB代码), 位处理速度30ns,用于S7-400F,集成 3个接口:1. PROFIBUS+MPI, 2.  PROFINET, 2 ports, 3.   可扩展的IF964-DP(IF)接口
6ES74163FS070AB0CPU416F-3  PN/DP: 16 MB (8 MB数据,8 MB代码), 位处理速度12.5ns,用于S7-400F,集成 3个接口:1. PROFIBUS+MPI,  2. PROFINET, 2 ports, 3.   可扩展的IF964-DP(IF)接口
六SIMATIC S7-400 底板机架-UR
6ES74001TA010AA0UR1,18槽,可安装2个冗余PS电源模块
6ES74001TA110AA0UR1,18槽,铝质,可安装2个冗余PS电源模块
6ES74001JA010AA0UR2,9槽,可安装2个冗余PS电源模块
6ES74001JA110AA0UR2,9槽,铝质,可安装2个冗余PS电源模块
6ES74002JA000AA0UR2-H,2x9槽
6ES74002JA100AA0UR2-H,2x9槽,铝质
七SIMATIC S7-400 底板机架-CR
6ES74012TA010AA0CR2,18槽,2段,可安装2个冗余PS模块
6ES74011DA010AA0CR3,4槽
八SIMATIC S7-400 底板机架-ER
6ES74031TA010AA0ER1扩展机架,18槽,只用于信号模块,可安装2个冗余PS模块
6ES74031TA110AA0ER1扩展机架,18槽,铝质,只用于信号模块,可安装2个冗余PS模块
6ES74031JA010AA0ER2扩展机架,9槽,只用于信号模块,可安装2个冗余PS模块
6ES74031JA110AA0ER2扩展机架,9槽,铝质,只用于信号模块,可安装2个冗余PS模块
九SIMATIC S7-400 电源模板-交流供电
6ES74050DA020AA0PS  405:4A,24/48/60V DC,5V DC/4A
6ES74050KA020AA0PS  405:10A,24/48/60V DC,5V/10A DC
6ES74050KR020AA0PS  405:10A,24/48/60V DC,5V DC/10A,用于冗余电源
6ES74050RA020AA0PS  405:20A,24/48/60V DC,5V DC/20A
十SIMATIC S7-400 电源模板-直流供电
6ES74070DA020AA0PS  407:4A,120/230V UC,5V DC/4A
6ES74070KA020AA0PS  407:10A,120/230V UC,5V DC/10A
6ES74070KR020AA0PS  407:10A,120/230V UC,5V DC/10A,用于冗余电源
6ES74070RA020AA0PS  407:20A,120/230V UC,5V DC/20A
十一SIMATIC S7-400 存储卡-RAM卡
6ES79520AF000AA0RAM,64 KB
6ES79521AH000AA0RAM,256  KB
6ES79521AK000AA0RAM,1  MB
6ES79521AL000AA0RAM,2  MB
6ES79521AM000AA0RAM,4  MB
6ES79521AP000AA0RAM,8  MB
6ES79521AS000AA0RAM,16  MB
6ES79521AY000AA0RAM,64  MB
十二SIMATIC S7-400 存储卡-FLASH EPROM卡
6ES79520KF000AA0FLASH-EPROM,64  KB
6ES79520KH000AA0FLASH-EPROM,256  KB
6ES79521KK000AA0FLASH-EPROM,1  MB
6ES79521KL000AA0FLASH-EPROM,2  MB
6ES79521KM000AA0FLASH-EPROM,4  MB
6ES79521KP000AA0FLASH-EPROM,8  MB
6ES79521KS000AA0FLASH-EPROM,16  MB
6ES79521KT000AA0FLASH-EPROM,32  MB
6ES79521KY000AA0FLASH-EPROM,64  MB
十三SIMATIC S7-400 电池-锂电池
6ES79710BA00备份电池, 3.6  V/2.3 AH 适用于所有S7-400电源模块
十四SIMATIC S7-400H 冗余系统同步器件-同步模块
6ES79601AA060XA0近距离同步模块(最远距离10米)
6ES79601AB060XA0远距离同步模块(最远距离10公里)
十五SIMATIC S7-400H 冗余系统同步器件-同步光纤
6ES79601AA045AA0同步光纤,1米
6ES79601AA045BA0同步光纤,2米
6ES79601AA045KA0同步光纤,10米
十六SIMATIC S7-400H 冗余系统同步器件-Y-LINK
6ES71971LA120XA0Y-LINK,  用于连接单通路DP从站到S7-400H
十七SIMATIC S7-400 数字量输入模块
6ES74211BL010AA0SM421数字量输入模块,  光隔离,32DI,24V DC
6ES74211EL000AA0SM421数字量输入模块,  32DI,120V DC/AC
6ES74211FH200AA0SM421数字量输入模块,  光隔离,16DI,120/230V UC, IEC1131-2 TYPE 2
6ES74217BH010AB0SM421数字量输入模块,  电隔离,16DI,24V DC,带0.05 ms输入延迟,报警,诊断功能
6ES74217DH000AB0SM421数字量输入模块,  光隔离,16DI,24-60V C,报警,诊断功能
十八SIMATIC S7-400 数字量输出模块
6ES74221BH110AA0SM422数字量输出模块,  光隔离,16DO,24V DC,2A
6ES74221BL000AA0SM422数字量输出模块,  光隔离,32DO,24V DC,0.5A
6ES74221FH000AA0SM422数字量输出模块,  光隔离,16DO,120/230V AC,2A
6ES74221HH000AA0SM422数字量输出模块,  光隔离,16DO,5~230V AC,5A 继电器
6ES74227BL000AB0SM422数字量输出模块,  光隔离,32DO,24V DC,0.5A,带有15 ms输出延迟,诊断
十九SIMATIC S7-400 模拟量输入模块
6ES74310HH000AB0SM  431模拟量输入模块,  非隔离,16 AI,13 BITS,+/-10V,  +/-20MA, 4 ~20MA;20 ms 模块更新
6ES74311KF000AB0SM  431模拟量输入模块, 光隔离,8 AI,13 BIT,   U/I/RESIST
6ES74311KF100AB0SM  431模拟量输入模块, 光隔离,8 AI,14 BIT,   U/I/RESIST./THERMOEL/PT101
6ES74311KF200AB0SM  431模拟量输入模块, 光隔离,8 AI,14 BIT,   U/I/RESIST.0.416 ms 扫描计时
6ES74317KF000AB0SM  431模拟量输入模块, 8 AI,16 BIT, U/I/THERMOEL.,,光隔离
6ES74317KF100AB0SM  431模拟量输入模块, 8 AI,16 BIT, RESIST./PT100/NI100,光隔离,
    诊断,报警,20 ms 模块更新
6ES74317QH000AB0SM  431模拟量输入模块, 光隔离,16 AI,16 BIT, U/I/RESIST./THERMOEL./PT100,报警,诊断
二十SIMATIC S7-400 模拟量输出模块
6ES74321HF000AB0SM 432模拟量输出模块,  光隔离,8 AO,13 BIT,U/I
二一SIMATIC S7-400 功能模块-通讯模板
6ES74401CS000YE0CP 440-1通讯模块,  用于点对点连接,1通道,含配置软件 CD
6ES74411AA050AE0CP  441-1通讯模块, 用于点对点连接,1通道,含配置软件 CD
6ES74412AA050AE0CP  441-2通讯模块, 用于点对点连接,2通道,含配置软件 CD
二二SIMATIC S7-400 功能模块-专用功能模板
6ES74501AP010AE0FM450-1计数模块,2通道,含配置软件 CD
6ES74513AL000AE0FM451定位模块,3通道,含配置软件 CD
6ES74521AH000AE0FM452  电子凸轮控制器模块, 含配置软件 CD
6ES74533AH000AE0FM453,用于带伺服和步进电机的定位(3通道),含配置软件 CD
6ES74550VS000AE0FM  455 C 控制模块, 16 通道,CONT.8/16 AI + 16 DI  + 16 AO
6ES74551VS000AE0FM  455 S 控制模块, 16 通道,步进和脉冲8/16 AI + 16 DI + 32DO
二三SIMATIC S7-400 主机架扩展部件-发送器接口模块
6ES74600AA010AB0IM460-0发送器接口模块
6ES74601BA010AB0IMF460-1发送器接口模块
6ES74603AA010AB0IMF460-3发送器接口模块,  最远102米
6ES74632AA000AA0IM463-2发送器接口模块,  用于借助IM314连接到S5扩展模块,最远600米
二四SIMATIC S7-400 主机架扩展部件-接收器接口模块
6ES74610AA010AA0IM  461-0接收器接口模块
6ES74611BA010AA0IM  461-1接收器接口模块
6ES74613AA010AA0IM  461-3接收器接口模块, 最远102米,K总线
二五SIMATIC S7-400 主机架扩展部件-终端模块
6ES74610AA007AA0终端模块,用于IM  461模块
6ES74613AA007AA0终端模块,用于IM  461-3模块
二六SIMATIC S7-400 主机架扩展部件-IM电缆
6ES74681AH500AA0IM电缆,带K总线,0.75  M
6ES74681BB500AA0IM电缆,带K总线,1.5  M
6ES74681BF000AA0IM电缆,带K总线,5  M
6ES74681CB000AA0IM电缆,带K总线,10  M
6ES74681CC500AA0IM电缆,带K总线,25  M
6ES74681CF000AA0IM电缆,带K总线,50  M
6ES74681DB000AA0IM电缆,带K总线,100  M
6ES74683AH500AA0IM电缆,带PS传送,无K总线,0.75  M
6ES74683BB500AA0IM电缆,带PS传送,无K总线,1.5  M
二七SIMATIC S7-400 专用配件-前连接器
6ES74921AL000AA048针前连接器,螺钉型
6ES74921AL001AB048针前连接器,螺钉型,84个/包
6ES74921BL000AA048针前连接器,弹簧型
6ES74921CL000AA048针前连接器,卡接型
6ES74921CL001AB048针前连接器,卡接型,84个/包
6ES74317KF006AA0前连接器,用于模块6ES7431-7KF00-0AB0,螺钉型
二八SIMATIC S7-400 专用配件-标签纸
6ES74922AX000AA010 DIN A4 标签纸,  颜色:浅色,4个标签条/张,用于信号模块
6ES74922BX000AA010  DIN A4 标签纸, 颜色:粉红色,4个标签条/张,用于信号模块
6ES74922CX000AA010  DIN A4 标签纸, 颜色:黄色,4个标签条/张,用于信号模块
6ES74922DX000AA010  DIN A4 标签纸, 颜色:红色,4个标签条/张,用于信号模块
二九SIMATIC S7-400 专用配件-接口模块
6ES79631AA100AA0带有RS232接口的IF963-RS232接口模块,用于从CP441-AA05到CP441的点对点连接
6ES79632AA100AA0带有TTY接口的IF963-TTY接口模块,用于从CP441-AA05到CP441的点对点连接
6ES79633AA100AA0带有RS422/RS485接口的IF963-X27接口模块,用于从CP441AA05到CP441的点对点连接
三十SIMATIC S7-400 专用配件-电源插头
6ES74900AA000AA0电源插头,用于 PS405  4A/10A/20A
6ES74900AB000AA0电源插头,用于  PS407 4A/10A/20A
三一SIMATIC S7-400 专用配件-其他
6ES74901AA000AA0槽盖,用于子机架UR,CR和ER,10片包装
6ES74901BA000AA0接线端子,用于模块,6片/包
6ES74921XL000AA0模板前防护盖套件,用于单槽  S7-400 CPU和FM模块, 包括1个短型,1个中型和1个全长型
6ES74922XL000AA0前防护盖,用于I/O连接器,5片/包
6ES74922XX000AA0覆盖箔,用于信号模块标签条,10片/包
A5E00753961SIMATIC  S7-400备份电池盒 (不含电池)
6ES79731HD100AA0熔断器备件,用于数字量输出模块  6ES7422-5EH00-0AB0
6ES79642AA040AB0IF964-DP主站接口模块,  用于S7-400控制器扩展DP端口
6ES71971LB000XA0SIMATIC  S7,Y-耦合器,用于构建 Y-LINK,用于冗余控制器
6ES76547HY000XA0SIMATIC  S7,总线单元,用于集成AY 耦合器,包括盖,用于总线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