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热控专业500题,学而时习之!

楼主(2024-08-10):
热控专业考试题库

一、选择题

1.   气动调节阀门的控制装置通常由(     )构成。

(A)电信号放大器、电/气转换器、气动定位器;(B)电信号放大器、气动定位器、阀位变送器;(C)电信号放大器、电/气转换器、阀位变送器;(D)电/气转换器、气动定位器、阀位变送器     答:(D)

2.   用热电阻测温时,用三线制接法的主要优点(     )。

(A)抵消线路电阻的影响;(B)减少环境温度变化引起线路电阻变化对测量结果的影响;(C)减少线路电阻和接触电阻;(D)提高测量精度;   答:(B)

3.   汽轮机安全监测系统的简称是(   )。

(A)DEH                 (B)ETS

(C)TSI                  (D)DCS    答:(C)

4.   在热工保护回路中,对同一热工信号进行检测,采用(  )的误动频率最高。

(A)信号串联法           (B)信号并联法

(C)信号串并联法         (D)三选二信号法    答:(B)

5.   我厂用EJA压力变送器输出的电信号是(       )。

((A)0~10mA DC       ((B)4~20mA DC  (C)1~5V DC      (D)4~20mA AC  答(B)

6.   氧化锆氧量计要得到准确的测量结果,其工作温度必须在(       )。

   ((A)100℃;(B)500℃;(C)850℃;(D) 1200℃。答:(C)

7.   热电偶补偿导线的作用是(       )。

(A)延伸热电偶冷端 (B)补偿冷端温度变化 (C)便于信号传输  ((D)提高测量的准确性答:(A)

8.   在控制过程中手/自动切换时最基本的要求是(    )。

(A)手/自动可互相跟踪    (B)无扰动  (C)切换时的扰动量必须在规定的范围内    (D)根据当时的运行工况而定答:(B)

9.   双金属温度计的感温元件,测温时必须(    )。

(A)浸没1/3  (B)浸没1/2  (C)全部浸没  (D)浸入任意长度。答:(C)

10.  梯形图编程时,线圈出现在梯级中的(   )。

(A)任何地方 (B)前部   (C)中部   (D)尾部答:(D)

11.  万用表在短期不使用的情况下应将(     )。

(A)电源关掉并将切换开关拨至电阻档;(B)电源关掉并交切换开关拨至电流档;(C)电源关掉并将切换开关拨至电压档;(D)将表棒取下就行答:(C)

12.  集散控制系统中,信息传输是存储转发方式进行的网络拓扑结构,属于(   )。

(A)星形;(B)树形;(C)环形;(D)总线形答:(C)

13.  各种DCS系统其核心结构可归纳为“三点一线”结构,其中一线指计算机网络,三点分别指(   )。

(A)现场控制站、操作员站、数据处理站;(B)现场控制站、操作员站、工程师站;(C)现场控制站、数据处理站、工程师站;(D)数据处理站、操作员站、工程师站答:(B)

14.  热工监督“三率”指标应达到时如下要求:——仪表准确率、保护投入率、自动投入分别不低于(      )。

(A)100%、99%、95%;(B)100%、100%、97%;(C)95%、95%、95%;(D)100%、100%、95%

答:(D)

15.  我厂汽轮机润滑油压力低遮断汽轮机的定值为(     )

(A)0.07MPa;(B)0.103MPa(C)0.105MPa(D)0.115MPa答:(A)

16.  调节就是抵消扰动的影响,使调节变量恢复到(     )。

(A)初始值;(B)给定值;(C)恒定值;(D)标准值答:(B)

17.  列热工信号属于非电量的是(     )。

(A)远方阀门开度指令;(B)阀门位置的反馈信号;(C)气动定位器的输出信号;(D)1151变送器的输出信号答:(C)

18.  下列情况不属于热工保护动作的是(     )。

(A) MFT;(B)汽机振动高跳机;(C)凝汽器保护动作;(D)发电机出口断路器跳闸

答:(D)

19.  电磁阀在安装前应进行校验检查,铁芯应无卡涩现象,绕组与阀间(           )应合格。

(A)间隙;(B)固定;(C)位置;(D)绝缘电阻答:(D)

20.  在汽轮机保护项目中,不包括(       )保护。

(A)轴承振动大;(B)低真空;(C)进汽温度高;(D)低油压答:(C)

21.  自动保护装置的作用是:当设备运行工况发生异常或某些参数超过允许值时,发出报警信号,同时(         )避免设备损坏和保证人身安全。

(A)发出热工信号;(B)自动保护动作;(C)发出事故信号;(D)发出停机信号

答:(B)

22.  燃烧调节系统中采用前馈信号是为了(       )。

(A)克服机组负荷变化过程的缓慢;(B)克服主蒸汽温度变化的缓慢

(C)克服锅炉燃烧过程的惯性和迟延;(D)克服炉膛压力调节过程的惯性答:(C)

23.  在热工生产过程中,对调节的最基本要求是(       )。

(A)稳定性;(B)准确性;(C)快速性;(D)稳定性和快速性答:(A)

24.  在串级气温调节系统中,主调节器应选用(      )规律,以保证稳态时汽温等于其给定值。

(A)P;(B)PD;(C)PI;(D)PI或PID答:(D)

25.  锅炉主蒸汽压力调节系统的作用是通过调节燃料量,使锅炉蒸汽量与(      )相适应,以维持汽压的恒定。

(A)汽机耗汽量;(B)给水量;(C)锅炉送风量;(D)凝结水流量答:(A)

26.  当被测介质为气体时,如果差压计低于节流装置,信号导管应(      )。

(A)先向右或左敷设一段,然后向下至仪表;(B)先向上敷设一段,然后向下至仪表;(C)先水平敷设一段,然后再向下敷设至仪表。答:(B)

27.  端子排接线时,每一个端子最多只允许接入(      )。

(A)一根导线;(B)两根导线;(C)三根导线;(D)四根导线。答:(B)

28.  电缆接线时,对线的目的主要是检查并确认(      )两端的线号及其在相应端子上的连接位置是否正确。

(A)每根电缆;(B)同一根导线;(C)所有导线。答:(B)

29.  当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试二级管好坏时,将正(红)、负(黑)级一端相应地接在二级管的正负级,如果阻值极小,则(      )。

(A)二级管是好的;(B)二极管是坏的;(C)将二极管正、负极对调后,测出阻值很大,二极管是好的;答:(B)

30.  工业用弹簧管压力表校验方法采用(   )

(A)示值比较法;   (B)标准信号法;   (C)标准物质法;(D)以上3种方法均可

答:(A)

31.  仪表的精度等级是用下面那种误差表示的(   ) 。

(A)   系统误差;(B)绝对误差;(C)允许误差;(D)引用误差。答:(C)

32.  用热电偶测量0℃以上的温度时,若与二次表相连接的补偿导线极性接反,将使指示值  (      )。

(A)   偏高、(B)偏低、(C)正常、(D)不确定。答:(B)

33.  使用输出信号为4~20mA的差压变送器作为汽包水位变送器,当汽包水位在零时,变送器的输出为(   )。

   (A)4mA、 (B) 8mA、 (C) 12mA、  (D) 20mA。答:(C)

34.  测温范围在0~1000 ℃左右,应选用下列那种测温元件(   )。

(A)Pt100热电阻;(B)Cu50电阻;( C)E分度热电偶;(D)K分度热电偶。答:(D)

35.  使用铁-康铜热电偶测温时,错用了铂铑-铂热电偶的补偿导线,将使其指示表(   )。

(A)指示偏低;(B)指示正常;(C)指示偏高;(D)不确定。答:(A)

36.  压力表安装在取样点上方较高位置时,其零点(   )。

(A)采用正修正;(B)采用负修正;(C)不用修正。答:(A)

37.  差压式水位计中水位差压转换装置输出差压与被测水位的关系是(  ) 。

  (A)水位与差压成非线性;   (B)水位与差压成反比;   (C)水位与差压成对数关系; (D)水位与差压成线性。答:(D)

38.  国际单位制中基本单位有(  )种。

(A)3 ;(B)7  ;(C)6 ;(D)5;答:(B)

39.  热力学温度的单位符号(     );电厂使用的温度单位符号℃。

(A)K ; (B)℉ ; (C)T ; (D)F;答:(A)

40.  压力的法定计量单位名称是(      )。

(A)mmH2O ;  (B)bar ;(C)Pa ; (D)Ton答:(C)

41.热力学温度的符号是

A.K;B.T:C.t。答:B。

42.不适合测量在室温上下波动的温度计是

A.蒸汽压力式温度计;B.棒式水银温度计;C双金属温度计。答:A。

43.在相同温度下,产生热电势最大的热电偶是       。

A、铂铑:一铂热电偶;B,镍铬一镍硅热电偶;C镍铬一考铜热电偶。答:C。

44.准确度最高的热电偶是

A.S型;B.K型;C.J型。答:A。

45.以下几种热电阻中,非标准化热电阻是

A.锗热电阻;B.铂热电阻;C铜热电阻 答:A。

46.现有以下几种测温装置,在测汽轮机轴瓦温度时,最好选用

A镍铬一镍硅热电偶;B.充气压力式温度计;C.铂热电阻。答:C。

47.有一铂铑10一铂热电偶,设其E(300℃,500℃)为X,E (500℃,250℃)为) Y , E (250℃,0℃)为z,则     。

A.X=Y=z;B.X=Y≠z;c X≠Y≠z答:C。

48.国际单位制中,压力的单位是

A.帕;B.巴;C.兆帕。答:A。

49.有一准确度等级为1.0的压力表,其量程为一0.1兆帕一1.6兆帕,则其允许误差为

A.±0.016兆帕 B.±0.017兆帕;c. ±0.015兆帕。答:B。

50.压力表安装在取样点上方较高位置时,其零点

A,采用正修正;B.采用负修正;c.不用修正。答:A。

51.双杠杆结构力平衡压力变送器,当采用迁移弹簧进行零点迁移时,其输出特性

A.斜率不变,量程范围改变;B.斜率改变,量程范围不变;C. 巴斜率和量程范围都不变。答:C.

52.如果弹簧管压力表传动机构不清洁,将使其

A.零点偏高;B.回程误差大;C.量程下降。  答:B

53.校验膜盒式差压表时,应选用

A.U形管;B.活塞压力计;C.单   答:A.

54.被测量为脉动压力时,所选压力表的量程应为被测量值的

A.1.5倍;B.1倍;C. 2倍。    答:C

55,测量锅炉空气管道流量最好使用

A.罗茨流量计;B.孔板;C.巴翼形动压管。答:C.

56.火电厂中,燃油流量的测量普遍地使用

A.靶式流量计;B.标准孔板;C. 巴转子流量计。答:A

57.锅炉在正常运行中,汽包上云母水位计所示水位与汽包内实际水位比

A.偏高;B.相等;C 偏低。答:C。

58.使用输出信号为4~20毫安的差压变送器作为汽包水位变送器时,当汽包水位在零时,变送器输出为

A.4毫安;B.12毫安;C.20毫安。答:B。

59.氧化锆氧量计要得到准确的测量结果,其工作温度必须在

A.500℃左右;B.850℃左右;C.1200℃左右。答:B。

60.根据微小误差准则,测量数据通常按被测量允许误差的

A.0.05;B.0.1;C.0.5。答:B。

61.已知真值为200℃,测量结果为202℃,其绝对误差是

A.2℃左右;B.-2℃左右;C. ±2℃左右。答:A。

62.双金属温度计的感温元件测温时必须

A.浸没1/2;B.全部浸没;C侵入任意长度。答:B

63.测温范围在1000℃左右时,测量准确度最高的温度计是

A. 光学高温计;B.铂铑一铂热电偶;C.镍铬一镍硅热电偶。 答;B

64.在计算机的CPU中,要执行的指令的地址是由      提供的。

A.标志寄存器;B.程序计数器;C.累加器。   答:B。

65.模数转换器的转换过程分为采样、量化和编码,其中      过程最重要。

A.采样;B.量化;C.编码  答:B。

66.不包括大气压力在内的压力为

A. 表压力;B.绝对压力;C.大气压力。  答;A

67.活塞式压力计的制造原理是

A.牛顿第二定律;B.帕斯卡原理;C 力平衡原理答:B。

68.压力表的表盘分度标尺是均匀分布的,所包的中心角一般为

A.180度;B.270度;C.360度,答:B。

69.光学高温计采用      测量物体的亮度,来测量物体的温度。

A.观测法;B.比较法;C.均衡法。答:B。

70.下面哪种型号的热电偶,      其热电势与温度的线形关系最好。

A.S型  B.R型  C.K型  答:C

71.万用表的红表笔在使用时的电位极性是      。

A.测电流、电压为正,测电阻为负;B.测电流、电压、电阻均为负;C.测电流、电压为负,测电阻为正。答:A。

72.用万用表测量电平时,红、黑表笔应分别插入     。

A.“DB”与“*”;B.“DB”与“十”;C.“DB”与“2500V交直流”。答:A。

73.兆欧表是一种专用仪表.用来测量电气设备、供电线路的      。

A.耐压:B.接地电阻;C绝缘电阻。 答:C。

74.测量工作电压为380伏的电气设备绝缘电阻时,应选用     。

A.500伏兆欧表;B。500型万用表;C。1000伏兆欧表。答:A。

75.有一测温仪表。准确度等级为0.5级,测量范围为400~600℃,该表的允许基本误差是 。

A.±3℃;B.±2℃;C.士1℃。答:C。

76.用热电偶测量o℃以上的温度时,若与二次表相连接补偿导线极性接反,将使指示值      。

A.偏高;B.正常;C.偏低。答:C。

77.一弹簧管压力表出现了非线性误差,应     。

A.调整拉杆的活动螺丝;B.改变扇形齿轮与拉杆夹角;C.A与B两者同时调整。答:B。

78.有一压力测点,如被测量最大压力为10兆帕,则所选压力表的量程应为      。

A.16兆帕;B.10兆帕;C.25兆帕。答:A。

79.霍尔压力变送器.在全程内指示偏小,其原因是      。

A.霍尔元件卡住;B.霍尔片变质;C.没有控制电流输入答:B。

80.有一热电阻为一次元件的测温仪表.其示值比实际值偏低或指示不稳定,可能原因是      。

A.接线盒的接线端处有尘土或铁屑;B.电阻元件电阻丝断;C.电阻元件的连接导线短路。答:A。

81.活塞式压力计常用来作为检定一般压力表的      。

A.普通仪器;B.标准仪器;C.工作器具。答;B。

82  .DCS中,所有控制和保护回路的数字量输入信号的扫描和更新周期应小于( D )ms。

A、50;   B、60;  C、80;  D、100。

83. DCS系统的备用电源的切换时间应小于( D )ms,以保证控制器不初始化。

A、1;   B、2;  C、3;   D、5。

84. 引起( C )变化的各种因素称为扰动。

A、调节对象;  B、调节系统;  C、被调量;   D、调节设备。

85. 在功频电液调节中不能克服的反调现象的措施是( D )

A、除转速信号外,增加采用转速的微分信号;B、在功率测量中加惯性延迟;

C、在功率信号中加负的功率微分信号;D、在功率信号中加积分信号

86. 电接点水位计是利用锅水与蒸汽( A )的差别而设计的,它克服了汽包压力变化对水位的影响,可在锅炉启停及变参数运行时使用。

A、电导率;   B、密度;   C、热容量;  D、电阻。

87. 当一套汽包水位测量装置因故障退出运行时,一般应在( C )内恢复,最多不能超过24小时。

A、4小时;   B、6小时;   C、8小时;    12小时

88.  设备送电后CRT上显示的颜色状态为 ( B )。

A、红色;   B、绿色;    C、黄色;    D、紫色

89. 发电机组的联合控制方式的机跟炉运行方式、炉跟机运行方式、手动调节方式由运行人员(   B   )来选择。

A、随意; B、根据机、炉设备故障情况; C、由领导决定; D、根据电网调度要求。

90. 电接点压力表用来( D )。

A、测量瞬时压力值;   B、测量最大压力值;

C、测量最小压力值;   D、当指针与压力高限或低限电接点闭合时,发出动作信号;

91. 机组在CCS协调下,闭锁负荷增的条件是( C )

A、主汽温度高;        B、主汽压力度高;

   C、调节阀在上限;      D、气轮机调节级压力高

92. 热电偶补偿导线与热电偶连接点的温度,对热电偶热电势无影响,其依据是( C)。

A、均质定律                   B、中间导体定律

C、中间温度定律                D、参考电极定律

93. 为了减小云母水位计的指示误差△H,应该( D )。

A、缩短云母水位计的汽水连通管高度L

  B、加长云母水位计的汽水连通管高度L

C、将云母水位计中心线的安装位置等于汽包中心线

D、将云母水位计中心线的安装位置偏高于汽包中心线约△H值

94. 超声波流量计是属于( B )。

A.容积式流量计                    B.速度式流量计

C.差压式流量计                    D.阻力式流量计

95. 测量时环境温度的改变造成的误差属于( C )。

A.疏失误差                            B.随机误差

C.系统误差                            D.基本误差

96. 主蒸汽管的管壁温度监测点设在( B )。

A、汽轮机的电动主汽门后;            B、汽轮机的自动主汽门前;

C、汽轮机的调节汽门前的主汽管上;    D、主汽门和调节汽门之间。

97. 采用按控制功能划分的设计原则时,分散控制系统可分为DAS、MCS、SCS、FSSS等子系统,其中MCS的中文含义是 ( A )。

A、模拟量控制系统;        B、数据采集系统;

C、顺序控制系统;         D、炉膛燃烧安全监控系统。

98. 功频电液调节系统的输入信号是( C )。

A、转速;   B、功率;   C、功率和频率;   D、频率

99. DCS上无法记忆的开关跳闸信息是( C )

A、操作员误点操作器;         B、热工联锁保护动作;

C、按下就地事故按钮;         D、操作员正常点操作器

100. 在给水自动三冲量中,( C )是前馈信号,它能有效地防止由于“虚假水位”而引起调节器的误动作,改善蒸汽流量扰动下的调节流量。

A、汽包水位     B、给水流量     C、蒸汽流量   D给水调节阀开度

101. 汽包水位计的配置应采用( A )种以上工作原理共存的配置方式,以保证在任何运行工况下锅炉汽包水位的正确监视

A、      2            B、3          C、4         D、5

102. 锅炉过热蒸汽温度调节系统中,被调量是( A )。

A、过热器出口汽温   B、减温水量   C、减温阀开度 D、过热器进口汽温

103. 电磁阀属于( C )。

A、电动门   B、手动门    C、快速动作门    D、中速动作门

104. “炉跟机”控制方式的特点是( C )。

A、主汽压变化平稳           B、负荷变化平稳

C、负荷变化快,适应性好     D、锅炉运行稳定

105. 电接点水位计是利用锅水与蒸汽( A )的差别而设计的,它克服了汽包压力变化对水位影响,可在锅炉启停及变参数时使用。

A、电导率   B、密度   C、热容量    D、电阻

106. 主厂房内架空电缆与热体管道应保持足够的距离,控制电缆不小于( A )m.

A、0.5                        B、1

C、0.8                        D、0.3

107. 过热器出口压力为13.5MPa及以上的锅炉的汽包水位信号应采取( B )值的方式进行优选.

A、三取平均                   B、三取中

C、三取二                     D、三取高值

108.锅炉汽包水位高、低保护应采用独立测量的( B )的逻辑判断方式。

A、二取平均值              B、三取二

C、三取中                  D、三取中

    109.锅炉汽包水位高、低保护当有一点因某种原因须退出运行时,应自动转为( B )的逻辑判断方式.

A、 二取平均值             B、 二取一

C、 二取高                 D、二取低

    110.数字式电液控制系统用作协调控制系统中的( A )部分。

A、汽轮机执行器;          B、锅炉执行器;

   C、发电机执行器;          D、协调指示执行器。

111.  下列布尔代数运算错误的是(D )

A、A+1=1;   B、AA=A;   C、1+1=1;   D、1+0=0

112.关于单元机组自动调节系统中常用的校正信号,下列叙述中错误的是( B )

A、送风调节系统中用烟气氧量与给定值的偏差作为送风量的校正信号;

B、给水调节系统中用给水压力与给定值的偏差作为送风量的校正信号;

C、在燃料量调节系统中用机组实际输出的功率与负荷要求的偏差来校正燃烧率;

D、在汽压调节系统中常引入电网频率的动态校正信号,使电网频率改变时,汽轮机进汽阀不动作。

113.关于数字式电液调节系统,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D )

A、调节系统中外扰是负荷变化;

B、调节系统中内扰是蒸汽压力变化;

C、给定值有转速给定与功率给定;

D、机组启停或甩负荷时用功率回路控制。

114.  DEH系统不必由自动切至手动的情况是( A )

A、由单阀切换为多阀运行时。

B、阀门控制卡(VCC卡)故障,在线更换VCC卡;

C、一只LVDT故障,在线更换故障的LVDT时;

D、DPU(主控站)故障;

115.  DEH的ATC运行方式,下列叙述中错误的是( B )

A、目标转速,目标负荷是通过ATC程序由主计算机确定的最佳值;

B、在ATC方式可自动升负荷至额定负荷。

C、升速率和升负荷率是通过ATC程序由主计算机确定的最佳值;

D、在ATC方式可进行自动升速、暖机、主汽门/调节汽门切换;

116.下列哪些参数超限时,需人为干预停机( D )。

A、汽机超速; B、润滑油压极低;  C、真空极低; D、蒸汽参数异常,达到极限值。

117.协调控制滑压运行方式是以( A )为基础的协调控制系统。

A、锅炉跟踪协调;    B、汽机跟踪协调;    C、锅炉跟踪;    D、汽机跟踪。

118.比例调节器的整定参数是( A )

A、比例带;B、超调量;C、积分时间;D、惯性时间常数

119.关于P、I、D调节规律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C )

A、积分作用能消除静态偏差,但它使过渡过程的最大偏差及调节过程时间增大;

B、微分作用能减少过渡过程的最大偏差和调节过程时间;

C、单独采用积分调节有助于克服系统的振荡;

D、比例调节过程结束后被调量有静态偏差。

120.  直流锅炉机组运行中丰存在几种比例关系,下列不成比例的是( A )

A、给水量与燃料量;B、燃料量与负荷;C、;送风量与燃料量;D、给水量与送风量。

121.  关于单元制机组“机跟炉”和“炉跟机”运行方式选择,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A)

A、炉跟机适应于锅炉有故障的工况;B、炉跟机适应于汽机有故障的工况;

C、机跟炉适应于锅炉有故障的工况;C、机跟炉适应于带基本负荷的机组。

122.  在DEH阀门管理功能叙述中,错误的是( B )

A、在单、多阀切换过程中,负荷基本上保持不变;

B、在单、多阀切换过程中,如果流量请求值有变化,阀门管理程序不响应;

C、阀门管理程序能提供最佳阀位;

D、能将某一控制方式下的流量请求值转换成阀门开度信号。

123、凝汽设备主要由凝汽器、凝结水泵、抽汽器和——————等组成。

(A)给水泵;(B)疏水泵;(C)循环水泵。

答:(C)

124、再热式汽轮机组是将(      )的蒸汽再次加热成具有一定温度的再热蒸汽。

(A) 中压缸出口; (B)低压缸中部; (C)高压缸出口;(D)高压缸中部

答:(C)

125、国家检定规程规定,毫伏发生器的内阻必须小于__。

(A) 100欧;(B)15欧;(C)5欧。

答:(C)

126、国际单位制中,压力的单位是  A 。

A.帕       B. 巴      C. 兆帕

127、当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试二极管好坏时,将正(红),负(黑)极一端相应接在二极管的正负极。如果阻值极小(几欧以内),则__。

(A) 二极管是好的;(B)二极管是坏的;(C)将二极管正负极对调后,测出阻值很大,二极管是好的。

答:(B)

128、在热控方面来讲,FSSS的含义是     。

   (A) 数字式电调控制系统 ; (B)炉膛安全监控系统;

  (C)危急遮断系统 ;        (D)顺序控制系统

答:B

129、在热控方面来讲,ETS的含义是     。

   (A) 数字式电调控制系统  B. 炉膛安全监控系统

   C. 危急遮断系统        D. 顺序控制系统

答:C

130.在热控方面来讲,SCS的含义是     。

   (A) 数字式电调控制系统  B. 炉膛安全监控系统

    C. 危急遮断系统        D. 顺序控制系统

答:D

131、在热控方面来讲,DEH的含义是     。

   (A)数字式电调控制系统  B. 炉膛安全监控系统

   C. 危急遮断系统        D. 顺序控制系统

答:A

132、热工监督“三率”指标应达到时如下要求:——仪表准确率、保护投入率、自动投入分别不低于     。

(A) 100%、99%、95%;(B)100%、100%、97%;(C)95%、95%、95%;(D)100%、100%、95%

答:(D)

134、用文字符号和图形符号在热力过程工艺流程图上表示热力过程自动化实现方案的图纸是______

A、控制流程图;B、电气原理图;C、安装接线图。

答:A

135、表示自动化系统中各自动化元件在功能上的相互联系的图纸是______

A、控制流程图;B、电气原理图;C、安装接线图。

答:B

136、用来指导安装接线用的图纸是______

A、控制流程图;B、电气原理图;C、安装接线图。

答:C

137、电气原理图中的各种电器和仪表都是用规定的______表示的。

A、符号;B、图形;C、线段。

答:A

138、DCS装置本身只是一个软件、硬件的组合体,只有经过______以后才能成为真正适用于生产过程的应用控制系统。

(A) 软、硬件组态;(B)程序下载;(C)程序编写;(D)程序编译

答:(A)

139、对于现代大型火电机组的锅炉控制系统的两大支柱是协调控制(CCS)和______。

(A) 数据采集系统(DAS);(B)顺序控制系统(SCS);(C)炉膛安全监控系统(FSSS);(D)旁路控制系统(BPS)

答:(C)

140、`各种DCS系统其核心结构可归纳为“三点一线”结构,其中一线指计算机网络,三点分别指______。

(A) 现场控制站、操作员站、数据处理站;(B)现场控制站、操作员站、工程师站;(C)现场控制站、数据处理站、工程师站;(D)数据处理站、操作员站、工程师站

答:(B)

141、集散控制系统调试人员必须做好______。

(A) 防静电措施和组态信息的保存工作;(B)组态的设计和保存工作;(C)系统的软件和硬件设计工作;(D)以上工作都需要做

答:(A)

142、对于露天布置的执行器应装设——————。

(A) 隔热罩;(B)保温箱;(C)防雨罩

答;(C)

143、插接元件应用很广,拆装方便,在插件的焊接过程中,应使用__。

(A)松香;(B)焊锡膏;(C)焊锡膏和松香都可。

答:(?)

144、电缆保护管的弯曲度不应小于______。

(A)120度; (2) 90度;(C)60度。

答:(B)

145、屏蔽导线应敷设在______的场所。

(A) 有电磁场干扰;(B)无电磁场干扰;(C)有永久磁场干扰。

答:(A)

146、水位平衡容器前一次门横装,是为了避免阀门______而影响测量的准确性。

(A) 积聚空气泡;(B)产生液位差;(C)节流作用。

答:(A)

147、电磁阀在安装前应进行校验检查,铁芯应无卡涩现象,绕组与阀间______应合格。

(A) 间隙;(B)固定;(C)位置;(D)绝缘电阻

答:(D)

148、检测信信号波动,必然会引起变送器输出波动,消除检测信号波动的常见方法是采用______

(A) 分流器;(B)阻尼器;(C)磁放大器;(D)隔离器

答:(B)

149、电缆敷设在支架或桥架上,要求排列整齐,减少与其他设备、管道交叉,并可防止电缆承受______.

A、过大的拉力或过度的弯曲;B、机械损伤;C、过多的交叉和浪费。

答:AB

150、电缆接线时对线的目的,主要是检查并确认______两端的线号及其在相应端子上的连接位置是否正确。

A.每根电缆;B.同一根导线;C.所有的导线。

答:B

151、用热电偶测量0℃以上的温度时,若与二次表相连接补偿导线极性接反,将使指示值_____。

A偏高;B正常;C偏低。

答:C

152、已知真实值为200℃,测量结果为202℃,其绝对误差是_______。

A.2℃;B.-2℃;C.±2℃。

答:A

153、双金属温度计的感温元件,测温时必须_______。

A浸没1/2;B全部浸没;C浸入任意长度。

答:B

154、有一以热电阻为一次元件的测温仪表,其示值比实际值偏低或不稳定,可能原因是_________。

A接线盒的接线端处有尘土或铁屑; B.电阻元件电阻丝断; C.电阻元件的连接导线短路。

答:A

155、压力表安装在取样点下5米处,已知所测介质是水,压力表 显示数值为1.0MPa,气压表的读数为0.1MPa,则所测介质的绝对压力约为_______。

A.1.1MPa        B.1.05MPa       C.1.15MPa         D.0.95MPa

答:B

156、热电偶温度指示偏低,可能是由于补偿导线绝缘损坏而造成_____。

A. 短路     B. 断路       C. 部分短路

答:C

157、热电阻测温仪表指示无限大的原因之一是热电阻 A  。

A. 断路     B. 短路       C. 接地

答:A

158、能为锅炉燃烧调节提供快速氧量信号的仪表是______。

A、氧化锆氧量计;B、热磁式氧量计。

答:A

159、目前汽轮机转速测量精确度最高的表计是______。

A、测速发电机;B、磁力式转速表;C、数字式转速表。

答:C

160、热电厂主蒸汽流量测量,其节流元件多选用______。

A、孔板;B、喷嘴;C、文丘利管。

答:B

161、热电厂给水流量测量,其节流元件多选用______。

A、孔板;B、喷嘴;C、文丘利管。

答:A

162、累计流量就是______时间内通过管道某截面的流体总量。

A、单位;B、某一段。

答:B

163、使用输出信号为4-20mA的差压变送器作为高加水位变送器时,当高加水位到量程下限时,变送器输出为______。

(A)4mA;(B)12mA;(C)20mA。

答:(C)

164、以下哪种设置会损坏阀门—————。

(A)力矩设置过大  (B)力矩设置过小  (C)行程设置过长

   答:(A)

二、填空题

1.      火力发电厂中常用的测量元件有__________、__________测温元件,另外还有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等测压敏感元件.

答:热电偶; 热电阻;膜盒;膜片;波纹管。

2.      测量误差的表示办法有 __________误差表示法和__________误差表示法两种。

答:绝对;相对。

3.      表压力是_________与_________之差。

答:绝对压力;大气压力。

4.      热电偶按安装方式可分为_______式和______式两大类。

答:插入;表面。

5.      电讯号用的气动执行机构一般都设有_____、_____、______保护。

答:断电;断信号;断气。

6.        照测量结果得到的程序,测量分为________测量法和________测量法。

答:直接;间接。

7.        热电偶是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构成的。

答:两根不同性质的导体焊接或绞接

8.        热电阻温度计是基于导体或半导体的______________的特性而测温的。

答:电阻值随温度而改变。

9.        氧化锆氧量计输出的氧浓差电热不仅与氧化锆两侧气体中氧气含量有关,而且与_______有关。

答:所处温度。

10.      数字转速表利用光电传感器、磁阻发讯器,将转速转换成_______信号,在规定的标准时间内,测量电路累计_______信号,然后用数字显示出转速。

答:频率;频率。

11.      评定仪表品质好坏的技术指标是仪表的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

答:精度等级;稳定性;灵敏度。

12.      一套完整的测温仪表通常由________和_______两部分组成。

答:感温元件;显示仪表。

13.      压力式温度计常见的故障有_______、_______、_______、指示值突然下降等。

答:仪表无指示;跳针;指示值偏大或偏小。

14.   补偿导线在_____℃范围内具有与热电偶相同的热电特性。

答:0-100。

15.电磁阀的工作原理是利用______直接带动______。

答:电磁铁产生的吸引力;阀门的启闭件(阀芯)

16.    电磁阀是用__________来推动阀门的开启与关闭动作的电动执行器。

答:电磁铁

17.电磁铁的工作状态只有______和______两种,因此电磁阀也就只能有______和______两种工作状态。

答:通电励磁;断电失磁;通流; 断流。

18.报警信号的基本内容应该包括______、______和______。

答:热工参数的异常;主辅设备的异常;自动装置的异常。

19.固定接线式顺序控制器是为特定对象设计的,它由______或其他______组成。

答:继电器;开关元件

20.引风机的______是接受自动调节控制的调节挡板。

答:入口挡板

21.    继电器逻辑电路的基础环节为______电路、______电路和______电路。

答:“与”门;“或”门;“非”门。

22.所谓常开触点,是指按钮末被按下时处于______位置状态的触点。

答:断开

23.所谓常闭触点,是指按钮未被按下时处于______状态的触点。

答:闭合

24.   校验压力真空联成表时,校验点的选择其压力部分应不小于____点,真空部分不小于____点。

答:3;1。

25.    显示仪表按工作原理分为动圈式显示仪表、______、________和图象显示仪表等四类。

答:自动平衡式显示仪表;数字式显示仪表。

26.   锅炉在正常运行时,连通器水位计所示汽包水位比实际________。

答:偏低。

27.    燃料在炉膛里燃烧,进行________转换,如果________及参数配合不当,就有可能造成________或________。

答:能量;风燃料;燃料不稳;灭火

28.   接线盒周围的环境温度一般不应高于_____℃。

答:45.

29.   测量汽、水、油等介质的导管在仪表或变送器前均应装设______,除汽水差压测量有时用三角阀外,一般都采用仪表______。

    答:二次阀门;针型阀。

30.   测量推力瓦块温度计的连接线导线,由于____、____等原因很容易折断,安装时要注意引线不受_____和_____,并用卡子固定。

   答:振动;油冲击;机械损伤;磨擦。

31.   热工测量回路的导线不应和_____回路、_____回路等导线穿入同一条管内。

   答:动力;信号。

32.    测量锅炉空气管道流量最好使用________。

    答:翼形动压管。9、气动执行器的气源管上,一般应装有     和      。

答:减压器 ;过滤器。

33.    液位信号装置、行程开关等应安装      ,动作

            ,安装位置应符合工艺要求。

答:牢固;灵敏可靠。

34.    PID调节器中I的作用是       , D的作用是               。

答:消除静态偏差;提前加强调节作用 。

35.    火焰监测装置用于监视炉膛火焰,它由     和       组成。

答:探头;监视控制装置

36.    我厂汽轮机安全监视装置(TSI)系统所用的传感器类型有 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

答:涡流传感器;速度传感器;LVDT传感器。

37.    PID调节器的整定参数是_______、_______和______。

答:比例带б;积分时间Ti;微分时间Td

38.    超调量是表示系统________的一个指标,其值越小,说明调节过程进行的越_______。

答:稳定裕度;平稳。

39.    调节器比例带б和积分时间Ti过大都会使调节器动作速度_______,过渡过程时间______,被调量的变化_____,调节过程变得更加______。

答:慢;长;缓慢;不稳定。

40.    目前锅炉过热气温调节中,普遍采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自动调节系统或________调节系统。

答:具有导前微分信号的双冲量双回路;串级。

41.按照获得测量结果的方式不同.测量分为_____ 测量和_____ 测量。

答:直接;间接。

42.国际温标采用的温度的单位名称是______,单位符号表示为______。

答:开尔文;K。

43.______温度和______温度之间的换算关系是:T=t+273.15(K)

答:热力学;摄氏。

44.热工测量仪表一般有______、______和中间件三部分组成。

答:感受件;显示件。

45.玻璃液体温度计按结构可分为______、______和外标式温度计。

答:棒式温度计;内标式温度计。

46.热电偶是由两根不同性质的导体______或______—构成的。

答:焊接;绞接;

47.热电偶焊接的一端称为______端,与导线连接的—端称为______端。

答:热;冷。

48.工业常用热电阻有______,  ________和镍电阻三种。

答:铂电阻;铜电阻。

49.热电阻与二次仪表的连接方法有两种:即______ 和______ 。

    答:二线制;三线制。

50.温度测量仪表按其测量方式可分为______和______两种。

答:接触式测温;非接触性测温。

51.电厂中常用的测量流量的节流元件是 ______ 和______ 。

答:标准喷嘴;标准孔板。

52.兆欧表俗称______。它是专供用来检测电气设备、供电线路______的一种可携式仪表。答:摇表;绝缘电阻。

53.电接点水位计由测量筒(其上装有电接点)、______及______组成。

答:传送电缆;显示器。

54.差压式水位计的工作原理是把______变化转换成______变化。

答:液位高度;差压。

55.一个工程大气压=______帕=______米水柱。

答:98066.5;10。

56. 铂电阻的测量范围最低可达______℃,最高可达______℃。

答:一200,+850。

57.万用表在使用时规定测试棒与表的连接是:将红色试棒与______端相连,黑色试棒与______端相连。

答:+;—。

58.万用表在不使用时,应把切换开关置于______电压______档为宜。

答:交流;最高。

59.万用表表盘上标度尺旁的符号DC表示______,AC表示______,dB表示分贝。

答:直流;交流。

60.使用液柱式压力计时,应保证仪器处于______,否则将产生______。

答:垂直位置;歪斜误差。

61.压力表选择测量上限时,一般被测压力应不高于测量上限的______,选择使用范围时.压力表的指示值经常在测量上限的______之间。

答;1/3;1/3~2/3;

62.露天安装的热工设备应有______,______设施。

答:防雨;防冻。

63.摄氏温度的单位名称是______,单位符号为 ______  。

答:摄氏度;℃。

64.标准孔板的取压方式有______ 和____    等。

答:角接取压;法兰取压。

65.万用表是由______、______和转换开关三部分组成的。

答:表头;测量线路。

66.热力学温度的符号是______,其单位名称是______。

答:T;开。

67.安装压力表时,取样点的选择应有___ ___,不能将测点选在有___  ___的地方。

答:代表性;涡流。

68.测量高温蒸汽的压力时,需在压力表前安装______,其作用是______。

答:凝液管;防止高温蒸汽直接进入压力表内。

69.测温元件应安装在被测介质温度处,避免装在阀门、______以及______的死角附近。

答:弯头;管道和设备。

70.仪表管路的防冻措施除保温外,主要是采取______。除采取防冻措施外,冬季机组停下时,应及时将管路和仪表中的水______,以防冻结。

答:蒸汽伴热或电伴热;放净。

71.火电厂热工自动化的设计应满足发电设备______  、______ 要求。

答:安全;经济运行。

72.行程开关采用直接接触的方法测量物体的______,以获得______。

答:机械位移量;行程信息。

73.压力开关是用来将被测压力转换为______的,其工作原理属于______原理。

答:开关量信息;杠杆测力。

74.三冲量给水调节系统中用______信号作为前馈信号。

答:蒸汽流量。

75.热电偶在0℃时,其两端的热电势为     毫伏。

答:0;

76.逻辑运算中,1和0是指______的取值,它表示的是一种______,没有______的含意。

答:逻辑变量; 状态; 数量

77.一般压力表的弹性元件,在测量高温介质的压力参数时,应使高温介质的冷却温度降到__  _以下,方能进行测量。

答.30~40℃。

78.继电器是一种能借助______或其他物理量的变化而自动切换的电器;

答.电磁力

79.热工控制回路中所使用的电气设备属于______电压范畴。

答.低压;

80.工业电视监视系统一般由摄像、传输、______和______四部分组成。

答:控制;显示。

81、瞬时流量就是(单位时间)内通过管道某截面的物质的数量,常用单位T/H,M3/H;

82、累积流量就是某(一段时间)内通过管道某截面物质的数量,常用单位T,Kg,M3;

83、节流装置的基本流量公式是根据伯努里方程和流体流动的连续性方程导出的,即流量与(差压的平方根)成正比;

84、节流件应在主管道(冲洗)后安装,决不允许安装后再冲洗管道;

85、热电厂主蒸汽流量测量,其节流元件多选用(喷嘴);

86、安装节流装置时,节流装置上面所标的流向箭头应与管道内的流体流向(一致);

87、节流装置前后应保持足够的(直管段),若现场条件不允许的话,至少也得保证前(10D)后(5D)的直管段要求;

88、节流装置在测量气体时差压变送器要装在管道的(上方),在测量液体或蒸汽介质时差压变送器应安装在管道的(下方);

89、在差压式流量计安装时,差压变送器的(测量范围)选择要适当,不能太大以免影响测量精度;

90、流量计未投运前,平衡门应在(打开)状态;

91、流量计的排污程序:缓缓开启正负压室的一次门,待蒸汽(完全冷凝)后,打开排污门排污,直到排出(蒸汽)为止;反复以上步骤直至管路冲洗干净为止;

92、差压式流量计开启程序: 排污完毕后,待正负压侧蒸汽完全冷凝,打开(正压室)阀门 ,关闭(平衡门 ),打开(负压室)阀门;

93、在用差压变送器测量流量时,当正压侧阀门或管线泄露时,仪表指示(偏低)。

94、若流量孔板接反,将导致流量的测量值(增加)。

95、用于高温蒸汽流量测量的喷嘴及孔板应配供(冷凝器 )。

96、热电厂锅炉风量测量装置采用(横截面风量测量)原理,结构简单,性能稳定。

97、就地压力表应考虑工作压力大约为量程的(三分之二),但压力表最高耐压为量程的130%,我厂使用压力表精度一般不低于(1.6)级。

98、热电阻一般用字符WZP代表,WZPK表示( 铠装热电偶)。

99、我厂锅炉氧量分析仪目前标定用的零标气氧浓度为(  2% )。

100、我厂锅炉过热器壁温、( 汽包壁温 ) 、发电机绕组、铁芯温度采集使用了智能远程I/O采集装置。

101、我厂使用电磁流量计测量介质流量的地方有原水计量 、(污水处理)和热网供回水。

102、我厂参与保护的液位开关多选用SOR品牌,尤其是高温高压容器例如:(高低压加热器)、除氧器。

103、我厂选用的SOR品牌液位开关采用(浮球式)工作原理。

104、我厂输煤皮带秤生产厂家是(赛摩),输煤皮带秤型号6001BF。

105、输煤皮带秤分为(零点)校准和(间隔)校准。

106、我厂输煤皮带秤安装在(三号皮带中部)位置。

107、待零点校准读秒归零后界面自动显示此次校验的误差,误差不得大于( 0.25%)。

108、输煤皮带秤在标定或运行过程中(   皮带跑偏    )、(  链码放置长度   )、(  皮带运行速度  )、(  托辊卡涩     )、皮带长度变化等因素会影响皮带秤的称重精度。

109、我厂输煤皮带秤安装在(三号皮带中部)位置。

12、我厂输煤系统单组皮带的输送能力为(  300   )吨/小时,叶轮给煤机额定最大出力为(    350  )吨/小时,汽车衡的称重量程为50㎏--( 150   )吨。

121、输煤程控系统的输送皮带设有( 跑偏 )、(   撕裂  ) 、料流、( 拉绳开关 )、(  堵煤 ) 联锁保护。

122、输煤视频监控系统由摄像头、( 光端机)、光纤、视频矩阵切换控制系统、(硬盘录像机)和工业液晶显示器组成。

123、输煤程控采用(施耐德140)系列PLC,配置2台上位机采用( INTOCH)上位机软件进行监控和操作,输煤PLC主站设置于输煤集控制室;设(I/O远程站)1个,位于煤仓间。

三、判断题

1.热工测量仪表一般由一次元件(感受件)和二次仪表(显示件)两部分组成。 (×)

2.感受件直接与被测对象相联系,感受被测参数的变化,并将感受到的被测参数的变化转换成一相应的信号输出。 (√)

3.任意两个冷热程度不同的物体相接触,必然发生热交换现象。 (×)

4.热力学温标又叫开尔文温标。它是建立在卡诺循环基础上的理想温标。 (√)

5.动圈式温度计是非接触式测温仪表。 (×)

6.双金属温度计属于膨胀式温度计。 (√)

7.就分度值来说,l℃等于1开。 (√)

8.热电偶是在参考端为o℃时定温的,但在实际使用时,由于参考端温度不可能保持在0℃,所以要引起系统误差。(×)

9.热电偶的热电势是由接触电势和温差电势组成的。 (√)

10.使用冷端补偿器必须与热电偶相配套,不同型号的热电偶所使用的冷端补偿器应不同。 (√)

11.任意两种导体材料都可以配制成热电偶。 (√)

12.热电阻与二次仪表的连接方法有两种:即二线制与三线制。这两种接法对测量的影响是一样的。 (×)

13.对额定电压为500伏以下的线圈作绝缘电阻检查时,应选用500伏的兆欧表。 (√)

14.当需要检查XFT型仪表报警设定值时,只需按上限和下限切换按钮.仪表就会显示相对应的设定点。√)

15.检定弹簧管式一般压力表主要有精密压力表比较法和标准砝码比较法。 (√)

16.玻璃管风压表应垂直安装。 (√)

17.成套供应的变送器和显示仪表,可不成套地进行检定。 (×)

18.兆欧表用于测量高值电阻和绝缘电阻。其计量单位为兆欧,即100万欧姆,使用时需转动摇把,故又称摇表。 (√)

19.在热工仪表及自动装置中,应采用铜芯电缆。其型号、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截面一般不小于1平方毫米。 (√)

20.一次门的严密性试验应该用l.15倍工作压力进行水压试验,5分钟内无渗漏 (×)

21.检定0.5级仪表时,应采用0.1级及以上的标准仪表。(√)

22.弹簧管式一般压力真空仪表的检定,除零点外,l级、1.5级、2.5级仪表检验点不应小于5点,4级仪表不应小于3点。 (√)

23.火焰探头应通以一定压力的空气,用以冷却和除积尘。 (√)

24.更换水位测量筒上电极时,应停仪表电源,并关严汽水一次门,打开排污门,待消压并冷却后方可进行。(√)

25.在检定一块弹簧管压力表的过程中,发现其在上升和下降过程中,在同一检定点回程误差很大.无论怎样调整都无法消除,分析原因是扇形齿轮磨损。 (×)

26.铜电阻通常用于测量一50一十150C范围内的温度。(√)

27.铂的纯度常以Rloo/R。来表示,Rloo表示100℃时铂电阻的阻值。Ro表示0℃时铂电阻的阻值。 (√)

28.使用热电偶温度补偿器时,指示仪表的起始点应调整在零上。 (×)

29.从微观上讲,温度与物质分子运动的平均动能无关。(×)

30.水的三相点热力学温度为273.15开。 (×)

31.30℃应读作30摄氏度。 (√)

32.热电偶的热电势是热电偶两端温差的函数,是非线性的;在不同温域内,温差相等,热电势并不相等。 (√)

33.热电偶分度表是在其冷端温度为。亡的条件下制作的,使用时要求其冷端温度为0℃。如果冷端温度不为0℃,必须对冷端温度修正到0℃。 (√)

34.热电阻的纯度检定,即是对构成热电阻材料成分的检查检定。 (×)

35.检查压力表和变送器密封性时,一般用活塞式压力计,加压到最高测量值,保持5分钟。如测量元件不泄漏不膨胀,说明密封性合格。 (√)

36.双波纹管差压计主要用于与节流装置配合,测量流体流量。 (√)

37.锅炉在正常运行时,泡包水位界面是水平清晰的。 (×)

38.热敏电阻、碳热电阻都属于非标准化热电阻,必须与指示部分做在一起,构成温度计。 (√)

39.热电偶冷端温度补偿器实质上就是一个能产生与温度有一定关系的直流信号的毫伏发生器。 (√)

40.仪表的全行程时间是指表指针从标尺的下限刻度移动到标尺的上限刻度所用的时间。 (√)

41.热电偶的热电特性是由其测量端和参比端的温差决定的。 (×)

42.利用节流式流量计测量流体流量时,实际流量越小。测量误差越大。 (√)

43.动圈式温度表中的张丝除了产生反作用力矩和起支撑轴的作用外,还起导电作用。 (√)

44.手摇兆欧表手摇发电机输出的电压完全正比于摇柄的转速。 (×)

45.镍铬一考铜热电偶长期使用温度为0~900"C,短期则可达1200℃。 (×)

46.判别镍铬一镍铝(硅)热电偶的极性可通过测试其电极是否亲磁来确定。一般的、稍亲磁的为正极,不亲磁的为负极 (×)

47.铜一康铜热电偶的极性可以从颜色上加以区分:红色者为正极,银白色为负极。 (√)

48.当需要在阀门附近取压时,若取压点选在阀门前,则与阀门的距离必须大于两倍管道直径。 (√)

49.产品质量是指产品的可靠性。(× )

50.动圈式温度仪表的表头线圈部分有短路现象,将使仪表指针移动迟缓。 (√)

51.流量表、水位计以及差压变送器的导管一般应装排污阀门,以保证导管的清洁与畅通。 (√)

52.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去测量正弦波交流电压,测示值为零。(√)

53.由于兆欧表内部装有手摇发电机,故进行绝缘电阻测试时,被测设备仍可带电,不必切断电源。 (×)

54.热力系统中除氧器采用将给水加热到沸腾的方法来除去氧气。(   √  )

55.毫伏计测量仪表的信号传递系统为一开环系统。 (√)

56.电子电位差计的信号传递系统为一闭环系统。 (√)

57.水的三相点温度为0℃。 (×)

58.低压活塞式压力计应用变压器油,高压则用蓖麻油。 (√)

59.两个电阻并联后的等效电阻一定小于其中任何一个电阻。( √   )

60.使用平衡容器测量水位时,汽包压力变化使饱和水与饱和蒸汽的重度改变,是产生测量误差的主要原因。 (√)

61.热电偶丝越细,热端接合点越小,则热惯性越大。 (×)

62.电子电位差计的测量准确度,主要取决于通过测量桥路的滑线电阻中电流的准确度和稳定程度。 (√)

63.振动表拾振器的输出信号不仅与其振幅的大小有关,而且与振动频率有关 (√)

64.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实质上就是一个多量限的直流电压表。 (√)

65.兆欧表采用磁电系比率测量机构,使仪表可动部分的偏转角Q只与两动圈的电流比率有关,而与电压无关。 (√)

66.两个电动势为10V的电压源,同向串联,串联后的总电动势为15V。(  ×   )

67.流量测量用的差压计与节流装置之间差压信号管路的敷设距离一般不超过50米。 (√)

68.巡回检测装置是用同一台仪表依次测量许多参数,所以它对其中任何一个参数来讲不是连续测量,而是断续测量。 (√)

69.看电气原理图,应按自上而下,从左到右的顺序。( √   )

70.压力开关的被测介质温度一般不超过100℃,若介质温度较高且超过允许温度,则应将介质温度冷却后再引入。(   √  )

71.温度变送器输入回路具有热电偶冷端温度补偿功能。 (√)

72.如果人体同时接触接地回路中具有不同电压的两处,则人体内有电流通过,人体构成电流回路的一部分,这时加在人体两点之间的电位差叫接触屯压。 (√)

73.当单元机组发生RB时,表明锅炉主要辅机局部发生重大故障,而汽轮发电机运行正常。(√)

74.因为直流放大器也有适当的静态工作点,所以也能放大交流信号。(√)

75.滚动轴承的装配方法一般有三种,即锤击法、压力法、热装法。 (√)

76.要使可控硅导通,除在阳极和阴极之:间加正向电压外,还必须在控制阳极和阴极之间加正向电压,用于触发可控硅。 (√)

77.带有放大环节的稳压电源;其放大环节的放大倍数越大,输出电压越稳定。 (√)

78.调整矢量式压力变送器量程时,可以用改变反馈线圈匝数的方法来实现。 (√)

79.敷设风压管路时,因被测压力极低,所以不可装设阀门。(   √  )

80.当需要在阀门附近取压时,若取压点选在阀门前,则与阀门的距离必须大于两倍管道直径。( √ )

    问答题

    汽轮机电气监视保护系统(轴系)有哪些热控测点?

    文字描述燃料系统工艺流程及主要设备(从燃料汽运入厂到进入炉膛):

3控制逻辑说明

启动允许条件:

联锁启动条件:

联锁停止条件:

4.开关稳压电源的优缺点有哪些?(10分)

答:优点——(1)功耗小,效率高;(2)体积小,重量轻;(3)稳压范围宽(4)由于电路工作频率高,使滤波电容的容量和体积大为减少;

缺点——(1)开关稳压电源的缺点是存在较为严重的开关干扰,严重时影响邻近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2)开关稳压电源中的高压电解电容器、高反压大功率开关管属于易损器件,对电源的安全运行存在一定隐患;(3)电路结构复杂,故障率高,维修麻烦;

5.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对LVDT进行重新标定零位和满度?

答:(1)更换端子板

(2)更换LVDT中

(3)对阀门进行拆装后从新安装

6.热电偶测量温度时为什么要采用补偿导线?

7.热电阻测量温度时为什么要采用三线制?

8.写出#3给煤机输送电机启动允许条件,联锁停止条件

9.火力发电厂中使用的汽包水位表有哪几种?

10.DCS系统由哪几部分组成?

11.火力发电厂的热工测量参数有哪些?

一般有温度、压力、流量、料位和成分,另外还有转速,机械位移和振动。

12.汽轮机监视项目有哪些?

汽轮机监视项目有汽缸金属温度、轴瓦振动、轴向位移、大轴偏心度、汽缸与转子相对膨胀、绝对膨胀、汽轮机转速以及阀门开度等。

13.什么是 MFT?

MFT是指锅炉主燃料跳闸,指保护信号指令动作或由人工操作后控制系统自动将锅炉燃料系统切断,并且联动相应的系统及设备,使整个热力系统安全的停运,以防止故障的进一步扩大

14.什么是OPC?

OPC是汽轮机的超速保护控制功能,当汽轮机转速达到额定转速的103%时,关闭高压调节汽门;当转速恢复正常时,开启高调汽门以维持额定转速;

15.什么是ETS?

ETS是汽轮机的紧急跳闸系统。在汽轮机的运行过程中,机组重要参数越限等异常工况下,实现自动停止汽轮机运行的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