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系列PLC大讲堂(5)——模拟量输入模块 ...
三菱FX5U系列PLC大讲堂(5)——模拟量输入模块

楼主(2024-08-10):
三菱FX5U的CPU模块本身集成了两路模拟量输入和一路模拟量输出通道,其信号类型均为0~10V电压信号。如果在项目中需要连接模拟量电流信号传感器或者CPU模块本身的模拟量通道不够用时,可以使用扩展模拟量模块。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聊三菱FX5U的模拟量输入扩展模块,严格来说该扩展模块的家族代码为FX5。
三菱FX5模拟量输入模块包括FX5-4AD、FX5-8AD及FX5-4AD-ADP三种。前两种是安装在CPU模块的右侧,连接方式为软连接。名称中的"AD"表示"Analog To Digital",即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第三种安装在CPU模块的左侧,连接方式为硬连接。名称中的"ADP"是"Adapter"的缩写,即模拟量适配器。下面我们分别来介绍下这三种模块。
1、FX5-4AD
FX5-4AD是有4路模拟量输入通道的扩展模块,其外观如下图所示:
该模块支持-10~+10V的电压信号和-20~+20mA的电流信号,转换后的数字量数值为16位带符号整数,取值范围为:-32768~+32767。最大输入电压为±15V,最大输入电流为±30mA。在实际使用时,需要根据连接的传感器的类型,在编程开发软件GX Works3的参数列表中对模块参数进行设置。可选的电压信号包括:0~10V,0~5V,1~5V和-10~+10V;可选的电流信号包括:0~20mA、4~20mA和-20~+20mA。另外还可以选择"用户范围",即用户自定义信号的范围;
模块的前部时是一个接线端子排,其定义如下图所示:
其中:
V+是电压信号输入;
I+是电流信号输入;
COM是公共端;
FG是功能接地;
连接电压信号传感器时,将输入信号正极连接到V+,负极连接到COM端;连接电流信号传感器时,将输入信号正极连接到I+,负极连接到COM端。其接线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2、FX5-8AD
FX5-8AD是有8个模拟量输入通道的模块,它可测量电压信号、电流信号,热电偶以及热电阻。转换后的数字量数值为16位带符号整数,取值范围为:-32768~+32767。其外观如下图所示:
该模块支持的电压信号包括:0~10V,0~5V,1~5V和-10~+10V;
支持的电流信号包括:0~20mA、4~20mA和-20~+20mA;
支持的热电偶包括:K型、J型、T型、B型、R型及S型;
支持的热电阻包括:Pt100和Ni100;
模块的前部是一个接线端子排,其定义如下图所示:
FX5-8AD需要使用电源连接器,其接线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在使用时要根据实际连接的传感器的类型进行组态设置。
3、FX5-4AD-ADP
FX5-4AD-ADP连接在CPU模块的左侧,采用硬连接的方式。它具有4路模拟量输入,支持电压和电流两种信号,其外观如下图所示:
模块的前端是接线端子,其定义如下图所示:
FX5-4AD-ADP转换后的数值为14位有符号整数,比FX5-4AD及FX5-8AD的转换精度低,
支持的电压信号包括:0~10V,0~5V,1~5V和-10~+10V;
支持的电流信号包括:0~20mA、4~20mA和-20~+20mA;
其接线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好了,关于三菱FX5家族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就先介绍到这里。其具体编程使用将在后续的文章中介绍。
我的微信视频号以视频的方式分享一些工控小知识,欢迎点击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