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什么是PLC安全模块 1oo1 1oo2 评估?

楼主(2024-08-10):
在配置FDI安全输入模块时,我们会遇到1oo1评估(1oo1 evaluation)或者1oo2评估(1oo2 evaluation)。

如下图所示的西门子ET200SP的4/8 F-DI模块的参数配置,有关于传感器评估的选择,可选项包括:1oo1 evaluation和1oo2 evaluation

到底1oo1或者1oo2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要从安全的等级说起。

1oo1中的“oo”是“out of”的缩写,1oo1即“1 out of 1”,就是一对一的意思。指将1个传感器,或者开关的一对触点,连接到安全模块的一个通道内,并且程序也只使用该单通道进行运算的设计方案。

如下图所示:

使用1oo1的设计,传感器的电源可以来自模块内部或者外部供电.1oo1的设计方案最高的的安全等级能达到SIL2

我们在1oo1的基础上,可以使用冗余方案,即2oo2,原理如下

2oo2使用一个传感或者一对触点连接到两个不同的安全输入模块上,最后送入到CPU内部的同一个通道。这种设计方案能达到最高安全等级为SIL2

1oo2可以有两种使用方式

一种是将两个传感器或者两对触点连接到安全模块的左右输入通道中,在安全模块的内部实现评估. 然后送到CPU内部的一个通道

另一种是用两个传感器连接到安全模块的左右输入通道,但不在安全模块内部进行评估,而是分别送到CPU内部的两个通道,在CPU内部进行安全评估。如下图所示:

1oo2中,传感器电源来自模块内部的接线原理图:

1oo2,传感器电源来自模块外部的接线原理图:

1oo2最高能达到SIL3的安全等级。

当然 1oo2也可以通过再增加一个安全模块实现冗余的2oo2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