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通信教程连载(3)-主站的编程

楼主(2024-08-10):
前面的文章我们介绍了Modbus RTU通信例程中主站的配置,今天这篇文章,我们来介绍下主站S7-1200的编程。
新建一个全局数据块"DB_MODBUS_COMM"。在该数据块中新建三个变量:COMM_DONE、COMM_ERROR和COMM_STATUS,用来保存指令“Modbus_Comm_Load”的运行状态,如下图:
新建一个全局数据块“DB_MODBUS_MASTER”,用来保存读取及写入的数据。其中:
字数组“Read_Data_Words”用来保存读取的40001~40010的数据;
字数组“Write_Data_Words”是用于写入到从站Modbus地址40011~40016的数据;
位数组“Read_Bits”用来保存读取从站Modbus地址10001~10008的数据;
位数组“Write_Bits”是用于写入到从站Modbus地址00001~00008的数据;
无符号短整型(USInt)变量“Step”用来记录Modbus通信的步骤。
如下图:
Step变量的值决定通信的步骤,具体定义如下:
1)Step==1时,Modbus主站读取从站Modbus参数地址40001开始的10个字长的数据;
2)Step==2时,Modbus主站将6个字长的数据写入到从站起始Modbus参数地址40011;
3)Step==3时,Modbus主站读取从站Modbus参数地址10001开始的8个位的数据;
4)Step==4时,Modbus主站将8个位写入到从站Modbus参数地址00001;
当Modbus_CommLoad初始化完成时,跳转到步骤1:
添加Modbus_Master指令,系统会自动提示创建背景数据块,如下图:
注:该数据块中的“MB_DB”就是指令“Modbus_Comm_Load”的“MB_DB”参数。
新添加的Modbus_Master指令如下图:
指令“Modbus_Master”各参数的定义如下:
步骤1(Step1)的代码如下:
当步骤1完成或者出错时,跳转到步骤2:
步骤2的代码如下:
同样的,当步骤2完成或出错时,跳转到步骤3;跳转代码就不一一列出了,这里仅接触步骤3和步骤4的代码,如下图:
好了,关于Modbus RTU通信的主站S7-1200的编程就先介绍到这里,后续文章我们介绍从站S7-200 Smart的配置与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