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掌握接触器的选型与使用,果断收藏! ...
快速掌握接触器的选型与使用,果断收藏!

楼主(2024-08-11):
点击"工控学习社"关注我们吧!
电工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接触器,那你完全了解接触器吗?今天小编给大家讲解一下接触器的内容,让大家能快速掌握接触器的使用与选型。接触器是一种用来接通或切断交流、直流主电路和控制电路的自动控制电器,接触器作为执行元件,用于接通、分断线路、或频繁的控制电动机等设备运行。一般以小电流或小电压控制大电流或大电压,接触器的控制对象除了电动机,也用于其他电力负载,如电热器,电焊机,照明设备等等。接触器分为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应用于电力、配电与用电场合,适用于频繁操作和远距离控制,是自动控制系统中的重要元件之一。
交流接触器的触点主要分为三部分:主触头、辅助触头和线圈,其图形符号如下图。主触头用于控制主电路的通断,辅助触头和线圈用于控制电路。
我们要对交流接触器进行选型,首先得了解接触器型号,我们以正泰的接触器为例看一下:
CJ:交流接触器;X2:产品系列代号;12:主触头额定工作电流;后两位数字:常开常闭数量,10:1组常开 0组常闭,01:0组常开 1组常闭,11:1组常开 1组常闭。
接触器有六个主触头,其中的1L1、3L2、5L3为输入端(入线孔),2T1、4T2、6T3为输出端(出线孔),或者说负载端。此外,接触器还带有辅助触点,下图左边的接触器中有一组常开辅助触点NO(13和14),一组常闭辅助触点NC(21和22),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小型的交流接触器只有一组辅助触点。
另外,交流接触器线圈的2个触点是A1和A2,一般来说是在接触器的主触点的稍下方的,如果接触器上有2个A2,在运用的时候随便接哪个都行,因为它们内部是短接在一起的。
那接触器线圈旁边的标注“220V 50Hz M5”是什么意思呢?220V是控制线圈工作电压或者说线圈电压,一般来说有AC24/36/110/220/380等;50Hz指的是交流电频率。
字母对应线圈电压,数字对应交流电频率,具体的字母数字对照如下图,M5指线圈电压为220V,交流电的频率为50HZ,使用的时候,线圈电压一定要和控制电路的电源匹配哦。
接触器的选用应按满足控制设备的要求进行,除额定工作电压与被控设备的额定工作电压相同外,被控设备的负载功率、使用类别、控制方式、操作频率、工作寿命、安装方式、安装尺寸以及经济性等都是选择的依据。
1、交流接触器的电压等级要和负载相同,选用的接触器类型要和负载相适应;
2、负载的计算电流要小于等于接触器的额定工作电流,接触器的接通电流大于负载的启动电流,分断电流大于负载运行时分段选用电流,负载的计算电流要考虑实际工作环境和工况,对于启动时间长的负载,半小时峰值电流不能超过约定发热电流;
3、接触器吸引线圈的额定电压、电流和辅助触头数量、电流容量应满足控制回路要求;
4、短路保护元件参数应该和接触器参数配合选用,可参考接触器和熔断器的配合表。
对于接触器电流大小的选型,可以按照如下口诀计算,很方便哦~
220V电压:一千瓦≈4.5A (1KW÷220≈4.5A)
例如:控制2KW电器用9A,CJX2-0910
380V电压:一千瓦≈2A (1KW÷380V÷1.732÷功率因素≈2A)
例如:控制5KW电器用12A,CJX2-1210
了解了交流接触器的外形结构、接线端子、选型原则等,就可以对所选型的接触器进行接线使用了~交流接触器220V和380V的接线有所不同,具体接线如下图,使用时照着接线就可以啦~
通过以上的详细讲解,你掌握接触器的选型与使用了吗?欢迎转发收藏哦~
(技成培训网原创,作者:蔡慧荥,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往期回顾电烙铁
电烙铁的简单使用规范及操作,学会受益终生!
传感器
100个PLC和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动图,电气工程师的最爱!
Modbus
RS485与Modbus通信协议教程!
自动化
新手怎么学习PLC和自动化?
转载是一种动力 分享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