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水厂自动化系统维护浅谈

楼主(2024-08-11):
水厂的正常运行处理机电设备外,自动化系统维护也是很中要求,若自动化系统出现问题一般不会影响水厂的运行,但是存在水厂运营成本会提高,设备故障率也会增加。定期巡检,日常维护是必不可少的。

1、仪表维护

仪表集中采集到塑料板上,可以集中巡检,但是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取样泵是否正常运行,取样水路是否通畅,压力是否足够。另外水分仪表要定期校验,清洗探头和水管。

2、PLC柜维护保养

PLC柜内清除灰尘,检查端子是否松动、腐蚀等。还有隔离器是否正常、PLC模块IO点位是否正常,柜内的照明、散热系统是否正常?

交换机是否正常,网线是否接口稳定,水厂的网络一般采用环网设置,当一个点位故障时,不影响整体数据,因为交换机自身问题,或者网线久了松动,会影响数据的传输。

触摸屏画面是否灵敏,触摸屏清灰尘

3、上位机系统

查看数据是否异常?数据库备份,设备操作是否正常?设备故障报警等情况。

自动流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