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施耐德ATV610变频器的一种应用模式

楼主(2024-08-11):
一、简介

    ATV610 变频器适用于功率范围0.75 至160kW 的380~415V 的三相异步电机。可广泛应用于标准负载控制系统。符合IEC/EN 61800-3,IEC/EN 61000-4,IEC/EN60721-3,IEC/EN 61800-5-1 等国际标准。可以使用在风扇,泵,压缩机,传送带等设备中。

    主要的接口包含了数字量输入(DI)6个,继电器数字量输出(DQ)3个,模拟量输入(AI)3个,模拟量输出(AQ)2个,标配2线制RS485一个。从接口来看,这是非常的丰富了。另外完善的保护功能,实属意外。包含了热保护、输出缺相保护、接地保护、短路保护、过压、欠压、失相、超速等。

二、具体应用案例

上图是典型的应用,主要是控制水泵用。DI1为启停控制,DI4为频率给定方式切换,R01为故障输输出,R02为运行输出。AI1为柜门电位器给定,AI2为PLC给定(4-20mA),AQ1和AQ2都为频率输出。

主要设置参数如下:

在实际使用中还要注意几点:

1、所驱动的电机参数(额定电压、电流、功率、转速、最大频率等)。

2、选择宏模式时要注意,因为宏模式选定后,很多参数就预设了。一定是匹配了相应的接线端子。

3、设置参数后,可以通显示,查看相应的IO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