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水处理电气自控仪表设备浅谈

楼主(2024-08-11):
1 控制柜

1.1 PLC

1.1.1 国外品牌

1.1.1.1 AB(RockWell)-美国

1.1.1.1.1 小型MicroLogix PLC

MicroLogix1000

MicroLogix1100

MicroLogix1200

MicroLogix1400

MicroLogix1500

1.1.1.1.2 Micro800控制系统

Micro810

Micro820

Micro830

Micro850

1.1.1.1.3 中型CompactLogix PLC

1769-L30ER、1769-L30ER-NSE、1769-L30ERM:1 MB

1769-L33ER、1769-L33ERM、1769-L33ERMO:2 MB

1769-L36ERM、1769-L36ERMO、1769-L37ERMO:3 MB

1769-L30ERMS:1 MB + 0.5 MB(安全)

1769-L33ERMS、1769-L33ERMOS:2 MB + 1 MB (安全)

1769-L36ERMS、1769-L36ERMOS、1769-L37ERMOS: 3 MB + 1.5 MB(安全)

1769-L24ER:750 KB

1769-L27ERM:1 MB

1769-L16ER:384 KB

1769-L18ER、 1769-L18ERM:512 KB

1769-L19ER-BB1B:1 MB

1.1.1.1.4 大型ControlLogix PLC

大型控制系统,可做冗余,数字量I/O最多为128000点,模拟量I/O最多为4000点

ControlLogix 5570控制器

1756-L71、1756-L71EROM 2 MB

1756-L72、1756-L72EROM 4 MB

1756-L73、1756-L73XT、1756-L73EROM 8 MB

1756-L74 16 MB

1756-L75 32 MB

1756-L71S、1756-L71EROMS 2 MB + 1 MB 安全型

1756-L72S、1756-L72EROMS 4 MB + 2 MB 安全型

1756-L73S、1756-L73EROMS 8 MB + 4 MB 安全型

ControlLogix 5580 控制器

1756-L81E 3MB-

1756-L82E 5 MB

1756-L83E 10 MB

1756-L84E 20 MB

1756-L85E 40 MB

1.1.1.2 SIEMENS-德国

1.1.1.2.1 S7-200、S7-200 Smart

1.1.1.2.2 S7-1200

1.1.1.2.3 S7-1500

1.1.1.2.4 S7-300

1.1.1.2.5 S7-400

1.1.1.2.6 CPU ET200SP

1.1.1.3 HoneyWell-美国

1.1.1.3.1 副主题

1.1.1.4 GE-美国

1.1.1.5 Schneider-法国

1.1.1.5.1 工业机械小型PLC

Modicon M258

Modicon M262

Modicon M251

Modicon M241

Modicon M221

Modicon M200

Modicon M218

Modicon M100

1.1.1.5.2 暖通、水泵商用机械PLC

Modicon M171&M172

1.1.1.5.3 过程自动化产品

Modicon M340

Modicon M580

Modicon Quantum

1.1.1.6 Mitsubishi-日本

1.1.1.7 Ormon-日本

1.1.1.8 LS-韩国

1.1.1.9 ABB-瑞士

1.1.2 台湾

1.1.2.1 台达

1.1.2.2 永宏

1.1.2.3 台安

1.1.2.4 丰炜

1.1.2.5 士林

1.1.2.6 智国

1.1.2.7 盟立

1.1.3 国产

1.1.3.1 上海和利时

1.1.3.2 上海正航

1.1.3.3 上海三优维控

1.1.3.4 南大傲拓

1.1.3.5 浙大中控

1.1.3.6 浙大中自

1.1.3.7 江苏信捷

1.1.3.8 北京KDN

1.1.3.9 北京腾控

1.1.3.10 深圳亿维

1.1.3.11 深圳合信

1.1.3.12 深圳汇川

1.1.3.13 深圳英威腾

1.1.3.14 兰州全志

1.1.3.15 洛阳易达

1.1.3.16 四川安控

1.1.3.17 沈阳广成

1.1.3.18 厦门海为

1.2 触摸屏

1.3 工业交换机

1.4 串口通讯服务器

1.5 开关电源

1.6 控制变压器

1.7 断路器

1.8 按钮、指示灯、选择开关、蜂鸣器

1.9 隔离器

1.10 防雷浪涌保护器

1.11 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欠压继电器、过流继电器、控制继电器、热继电器

1.12 温控器(温湿度传感器)

1.13 散热风机

1.14 多功能仪表

1.15 端子

1.16 箱体

1.17 UPS

1.18 EPS

2 就地控制箱/柜

2.1 指示灯

2.2 按钮、指示灯、选择开关、蜂鸣器、信号柱

2.3 中间继电器、热继电器、综合保护器

2.4 断路器

2.5 软启动器

2.6 接触器

2.7 电抗器

2.8 散热系统

2.9 通讯模块

2.10 变频器

3 高压开关柜

3.1 进线柜

3.2 出线柜

3.3 计量柜

3.4 PT柜

3.5 无功补偿柜

3.5.1 隔离开关

3.5.2 熔断器

3.5.3 接触器

3.5.4 热继电器

3.5.5 电容器

3.5.6 功率因数自动补偿控制装置

3.5.7 电力仪表

3.6 滤波柜

3.7 变频器柜

3.8 软启动柜

4 低压开关柜

4.1 进线柜

4.1.1 框架断路器

4.1.2 多功能表

4.1.3 按钮,指示灯

4.1.4 互感器

4.2 无功补偿柜

4.2.1 塑壳断路器

4.2.2 避雷器

4.2.3 接触器

4.2.4 电容器

4.2.5 功率因数自动补偿控制装置

4.2.6 电力仪表

4.3 有源滤波柜

4.4 母联柜

4.5 馈线柜

4.6 变频器柜

4.7 软启柜

5 照明配电箱

5.1 应急照明配电箱

5.1.1 浪涌保护器

5.1.2 蓄电池

5.1.3 通讯模块

5.1.4 回路控制模块

5.1.5 熔断器/断路器

5.2 普通照明配电箱

5.2.1 按钮、指示灯、选择开关

5.2.2 断路器/漏电断路器

5.2.3 浪涌保护器

5.2.4 时控开关

5.2.5 接触器

6 就地按钮箱/盒

6.1 按钮、指示灯、选择开关

6.2 端子

6.3 继电器

6.4 断路器/熔断器

7 检修插座箱

7.1 断路器

7.2 插座

7.3 漏电断路器

8 中控操作台

8.1 配电系统

8.2 交换机

8.3 工控机

8.4 防火墙

8.5 路由器

8.6 打印机

8.7 服务器

9 机柜

9.1 服务器

9.2 防火墙

9.3 网闸

9.4 交换机

9.5 UPS

9.6 PDU

10 通讯协议

10.1 仪表通讯协议

10.1.1 HART协议

10.1.2 MODBUS 协议

10.1.3 Ethernet/IP协议

10.1.4 DL/T645 -1997/2007协议

10.1.5 HJ212-2017协议

10.2 自控常用通讯协议

10.2.1 西门子

10.2.1.1 PPI

10.2.1.2 MPI

10.2.1.3 USS

10.2.1.4 S7协议

10.2.1.5 Profibus DP

10.2.1.6 CANOpen

10.2.2 罗克韦尔

10.2.2.1   DF1协议

10.2.2.2 Ethernet/IP协议

10.2.3 三菱

10.2.3.1 CC-LINK协议

10.2.4 欧姆龙

10.2.4.1 Host-link协议

10.2.5 通用转换协议

10.2.5.1 Modbus RTU

10.2.5.2 Modbus TCP

10.2.5.3 OPC DA

10.2.5.4 OPC UA

10.2.6 倍福

10.2.6.1 EtherCAT协议

11 物联网网关设备

11.1 边缘物联网关

11.1.1 上海明牛

11.1.1.1 MNGate301

11.1.1.1.1 MNGate301-L

4G全网通+以太网

最大支持设备数5台(MODBUS除外)

最大支持点位512

2路以太网、支持交换机功能

1路RS485

支持4G路由功能

11.1.1.1.2 MNGate301-W

WIFI+以太网

11.1.1.1.3 MNGate301-N

以太网

11.1.1.2 MNGat201-L

11.1.1.2.1 4G全网通

11.1.1.2.2 最大支持点位256

11.1.1.2.3 1路以太网

11.1.1.2.4 1路RS485

11.1.1.3 MNGate101-L

11.1.1.3.1 4G全网通

11.1.1.3.2 最大支持点位128

11.1.1.3.3 1路以太网

11.1.1.3.4 1路RS485

11.1.2 广州巨控

11.1.2.1 GRM300协议转换网关

11.1.2.2 GRM230PLC无线通讯网关

11.1.2.3 GRM530 PLC无线通讯网关

11.1.2.4 GRM OPC无线通讯网关

11.1.2.5 GRM110 Lora无线通讯模块

11.1.3 上海繁易

11.1.3.1 FBox(有线接入)

11.1.3.2 FBox-4G(4G/有线接入)

11.1.3.3 FBox-WiFi(以太网WIFI接入)

11.1.3.4 FBox-VPN(有线接入)

11.1.3.5 FLink(配合物联网HMI使用)

11.1.4 济南有人

11.1.4.1 USR-PLCNET210

11.1.4.2 USR-PLCNET310

11.1.4.3 USR-PLCNET510

11.1.4.3.1 支持4G/WIFI/以太网接入

11.1.4.3.2 支持4DI/4DQ,支持断网续传

11.1.4.3.3 内置主流PLC协议、支持OPC协议

11.1.4.3.4 3路以太网接口

11.1.4.3.5 2路串行通讯接口

11.1.4.3.6 数据采集DTU

11.1.5 济南有人

11.1.5.1 GPRS DTU

11.1.5.1.1 USR-GPRS232-730

USR-GPRS232-730是一款高可靠性GPRS DTU,实现RS232/485转GPRS双向透传功能;支持GSM/GPRS网络接入;支持4路Socket同时在线;支持TCP、UDP;支持短信透传、网络透传、HTTPD、UDC等工作模式;支持基本指令集和扩展指令集;支持注册包、心跳包机制;支持FTP远程升级、基站定位功能。

11.1.5.1.2 USR-GPRS232-734

USR-GPRS232-734是RS485配电传输终端GPRS DTU,实现RS485转GPRS双向透传功能;支持GSM/GPRS网络接入;RS485电路隔离保护,抗干扰能力强;支持4路Socket同时在线;支持TCP、UDP;支持短信透传、网络透传、HTTPD、UDC等模式;支持基本指令集和扩展指令集;支持5-36V宽电压,DC和端子供电方式可选

11.1.5.2 4G DTU

11.1.5.2.1 USR-G780 V2

USR-G780 V2是有人物联网主打的“Smart DTU”,其基本功能是通过RS232/485转4G实现双向透传功能;支持4G全网通、工业级设计,内设硬件看门狗保护;有高速率,低延时的特征;可实现边缘采集、云端采集、云端数据中转,通过有人云实现软硬一体化系统性解决方案;提供设备监控、远程配置、远程升级、自动定位;支持TCP、UDP;支持注册包/心跳包

11.1.5.2.2 USR-G781

G781 是一款工业DTU,同时又具备强大的路由功能,采用工业级高性能 ARM9 处理器,支持有线的 WAN 口、LAN 口和 4G 网络接口。产品功能丰富,支持APN 专网、VPN、动态域名、防火墙等功能。

11.1.5.2.3 USR-DR512/502

USR-DR502和USR-DR512均为导轨系列LTE Cat 1 DTU,产品具备网络高覆盖和传输低延迟的特点,支持三大运营商Cat 1网络接入;产品指示灯丰富,方便客户识别设备状态;产品内置独立硬件看门狗,同时支持FOTA远程升级,为产品高可靠性提供保证;宽电压端子供电,3PIN RS485标准端子接口,导轨式设计,适用于各种工业现场,安装更加方便。

11.1.5.2.4 USR-DR504

USR-DR504是一款导轨式4G DTU,实现RS485转4G双向透传功能;5模13频,4G全网通;高速率,低时延;体积小,易携带;支持35mm标准导轨安装使用;支持35mm标准导轨安装使用;支持发送注册包、心跳包数据;支持远程短信设置设备参数、基本AT指令集操作;支持FOTA差分升级。

11.1.5.2.5 USR-DR514

USR-DR504/DR514是为了实现串口设备与网络服务器,通过运营商网络相互传输数据而开发的4G DTU产品。USR-DR514是一款220V交流供电导轨式4G DTU既支持有人云服务器,

11.1.6 厦门计讯

11.1.6.1 TD210

11.1.6.2 TW810

11.1.6.3 TD211

11.1.7 深圳宏电

11.1.7.1 H7910 5G 工业级DTU

11.1.7.2 H7118 军工级小型无线数据终端

11.1.7.3 H7210 工业级通用无线数据终端

基于4G数据通信网络,采用工业级端子排接口,产品设计符合工业级标准,内嵌PPP、TCP/IP、DDP等多种协议,可实现用户设备到数据中心远程透明数据通信。接受订制化开发需求。

11.1.7.4 H7720 工业级低功耗无线数据终端

本产品采用工业级32位处理器设计,支持4G全网通无线通信,终端4G在线状态下功耗低于0.1W。具备RS232、RS485双串口,支持高速串口数据传输,可扩展支持AI数据采集、存储,适用于电力、水利、环保、气象站、工业数据采集等低功耗、电池供电、无人值守应用场景

11.1.8 北京映翰通

11.1.8.1 InDTU312 | 工业无线数据终端

高可靠设计,确保数据传输的连续性 InDTU312内嵌看门狗技术,故障自愈,链路冗余设计,多级链路检测机制维持无线连接“永久在线”。    设备远程配置、升级、维护,提升管理效率  InDTU312支持多种远程配置,软件利用本地串口登录配置,RTOOL 工具利用 TCP/IP 远程配置, SMS 配置,简单易上手; 支持 Device Manager“设备云”平台远程批量管理,提升管理效率。    工业级品质,恶劣环境下稳定运行  InDTU312工业级芯片设计,宽温宽压,为苛刻的工业无人值守现场提供稳定的网络通信;超低功耗,方便取电困难的工业现场。    智能协议处理,组网方案更加灵活,适应更多应用  InDTU312功能丰富,为用户提供智能解决方案 ,支持透明 TCP/UDP 协议; 支持 InHand DC 协议(传输优化); 支持 Modbus RTU/Modbus TCP 协议转换,无缝衔接工业SCADA和现场工业设备。

11.1.8.2 InDTU311 | 工业无线数据终端

11.1.8.3 InDTU323 | 工业无线数据终端

11.1.8.4 InDTU351S系列 | 工业无线数据终端

11.1.9 物联博通

11.1.9.1 WD140系列工业数传终端 一款支持LORA或4G的无线串口透传及IO的简单数采终端

12 水处理自控网络图

13 水处理常见仪表

13.1 仪表分类

13.1.1 水质分析仪表

13.1.1.1 溶氧仪(DO)

13.1.1.2 PH/T仪

13.1.1.3 余氯分析仪

13.1.1.4 浊度仪

13.1.1.5 污泥界面仪

13.1.1.6 总磷

13.1.1.7 总氮

13.1.1.8 COD

13.1.1.9 氨氮

13.1.1.10 SS

13.1.1.11 MLSS

13.1.1.12 ORP

13.1.1.13 电导率

13.1.2 过程仪表

13.1.2.1 温度

13.1.2.1.1 热电阻/热电偶

13.1.2.1.2 温度变送器

13.1.2.1.3 温度开关

13.1.2.2 压力

13.1.2.2.1 压力开关

13.1.2.2.2 压力表

13.1.2.2.3 压力传感器

13.1.2.3 流量

13.1.2.3.1 电磁流量计

13.1.2.3.2 转子流量计

13.1.2.3.3 明渠式流量计

13.1.2.3.4 超声波流量计

13.1.2.3.5 插入式流量计

13.1.2.4 液位

13.1.2.4.1 超声波液位计

13.1.2.4.2 差压式液位计

13.1.2.4.3 浮球液位计

13.1.2.4.4 磁翻板液位计

13.1.2.4.5 浮筒液位计

13.1.2.4.6 仪表厂家

13.1.3 国外品牌

13.1.3.1 SIEMENS(德国)

13.1.3.2 科隆(德国)

13.1.3.3 VEGA(德国)

13.1.3.4 ABB(瑞士)

13.1.3.5 SWAN(瑞士)

13.1.3.6 E+H (瑞士)

13.1.3.7 横河(日本)

13.1.3.8 HACH(哈希,美国)

13.1.4 国产品牌

13.1.4.1 台湾尚捷

13.1.4.2 上海森逸

13.1.4.3 上海凡宜

13.1.4.4 北京九波

13.1.4.5 武汉松野

13.1.4.6 杭州美控

13.1.4.7 大连海峰

13.1.4.8 江苏博克斯

13.1.4.9 江苏麦克仪表

13.1.4.10 江苏恒瑞仪表

13.1.4.11 重庆川仪

13.1.4.12 聚创环保

13.1.4.13 上海博取

13.1.4.14 河北科瑞达

13.1.4.15 福建东辉智能仪器

13.1.4.16 昌辉仪表

13.1.4.17 昆仑海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