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自来水厂自动化程序设计技术规范

楼主(2024-08-11):
一、         总体要求

为了规范编程,确保程序设计及验收依据,特编制此技术规范,请严格遵循。
1、组态

1.1 硬件组态

按照自控系统原理图进行硬件组态。对应有编号可以设置

的硬件组态,需要备注编号:如CPU1,DI1,DQ1,AI1,AQ1等。
1.2 IP地址分布

硬件组态中,PLC及触摸屏都需要按照下面的IP地址设计:

2、    编程
2.1 注释要求

1、所有变量(硬件IO地址、中间变量、数据块变量等)需要有中文注释。

2、功能块、功能等需要独立中文注释说明。

3、程序网络段需要功能注释。
2.2 程序结构

1、尽量采用FC及FB功能块编程,便于程序阅读。

2、所有PLC控制器内程序FC1代表模拟量输入处理,DB1为模拟量数据功能块。

3、除BOOL变量外,其余数据类型采用DB块内数据,DB块采用直接数据访问,不要采用优化后的访问。上位机也必须采用绝对地址。

4、内部中间变量,尽量按使用功能顺序使用。

5、建立初始化程序,上电初始化:规则如下:在没有数据的时候,上电为出厂设置数据,若因断电重启,数据恢复到最后一次数据。尤其是仪表量程、过程参数设置(主要是设置的时间参数、控制模式等)。

6、程序设计要求断电后,再次上电。所有设备要求需人工重启,除系统处于自动外。
2.3 变量注释

2.4 单位要求

序号

名称

单位

瞬时流量

m³/h

累计流量

重金属

mg/L

PH

温度

浊度

NTU

压力

Mpa

氨氮

mg/L

COD

mg/L

液位

m

频率

HZ

电流

A

开度

%
2.5 基本要求

1、流量计需要通过脉冲或通讯做累计流量。

2、电力仪表(安装设计需求)需要采集。

3、所有水泵,搅拌机,风机都需要做总累计运行时间(单位:小时,数据类型:浮点数),本次累计运行时间(单位:小时,数据类型:浮点数)。

4、上位机需要设计一个界面绘制出网络拓扑图,标明IP地址。
2.6 安全性

所有PLC程序、触摸屏程序、上位机程序不加密。

触摸屏登陆用户名:操作员:123456,管理员:bssw2008

管理员主要是用于参数设定(如仪表量程,时间参数,PID参数等)

上位机登陆名:JYESC 密码:bssw2008

二、         PLC程序设计要求

2.1 配水井

排泥阀:

远程手动:通过触摸屏或上位机操作阀门开关。

远程自动:采用周期排泥。 打开(初始开启时间10s,时间可调,单位:秒),关闭后进入周期计时(初始480分钟,时间可调,地址采用双整型)。
2.2 絮凝池、沉淀池

2.2.1 立式搅拌机、闸板阀

程序只设计远程手动启停。(故障时候自动停机)
2.2.2 排泥阀

远程手动:通过触摸屏或上位机操作阀门开关。

远程自动:14台阀门轮询周期控制,单列顺序排数1#—7#;8#—14#:单个阀门开启时间5秒(初始值,时间可调),两阀门之间间隔时间10秒(初始值,时间可调) 。14#阀门关闭后进入周期计时(初始480分钟,时间可调,地址采用双整型)。
2.2.3 沉淀池刮泥机系统

此为第三方设备,通过以太网通讯直接采集数据,在上位机上实现即可。
2.2.4 气浮设备

现场手动  启动/关闭

自动(远程可控制启停,设备独立自动) (设备本体内部程序设置后)故障报警
2.2.5 气浮池刮渣机

此为第三方设备,通过以太网通讯直接采集数据,在上位机上实现即可。
2.3 滤池

2.3.1 主要设备介绍

1. 水头损失计(单位 ㎜,数据参考,不参与控制)

水头损失数据实时显示

2. 超声波液位计(实时传输数据,重要数据参与控制)

3. 各阀门状态(实时显示,参与控制)

4. 调节阀(开度状态实时显示,重要参数参与控制)
2.3.2 基本情况

滤池作为水厂一个重要的单元,自动化程序相对较高,主要核心是两个控制功能。第一:恒定液位控制,一般采用PID控制算法。第二:滤池的自动反冲洗控制,一般采用的是顺序功能算法。滤池反冲洗主要的工艺顺序是:反冲信号到达前的反冲准备à气冲阶段à气水联冲阶段à水冲阶段à反冲后处理及进入恒液位阶段。
2.3.4 滤池控制基本逻辑

1、手动控制

阀门、反冲洗泵、反冲洗风机等在手动情况下,可以独立打开(启动)、关闭(停止)。注意,反冲风机不能堵转,反冲时,出水阀不能打开。

2、自动控制

(1)说明

系统自动控制分为三种情况:1)一键反冲(强制反冲);2)液位反冲;3)周期反冲。

1) 一键反冲(强制反冲)

当操作员通过人机界面选择需要反冲的滤池,点击启动一键反冲,该滤池自动按照反冲流程进行反冲,反冲结束后回到初始状态。

2) 液位反冲

系统通过各个滤池的液位信号,当液位达到设定的反冲液位高度时,且检测到阀门开度>预设值(60%)时,该滤池进入自动反冲。

3) 周期反冲

当系统处于周期反冲情况下,该滤池周期信号到达后,自动冲洗该滤池。

特别提醒:液位反冲或周期反冲情况下,反冲信号必须进行先入先冲的情况,同时达到也要进行排序,每次只能冲洗一个滤池,且冲洗完该滤池正常过滤时,才能进行下一个滤池冲洗。注意程序设计。

(2)自动反冲逻辑

1)反冲信号到达前的反冲准备

①滤池准备状态:滤出水阀门全关、反冲水阀门关、反冲气阀关、初滤水阀关、排气阀开,进水阀关。

②巡检阀门的状态、反冲风机及反冲水泵的状态。故障情况下不能冲洗。

③反冲信号到达,关闭进水阀,出水阀自动切换到手动开启80%,液位持续下降至0.7m(初设),系统自动关闭出水阀,后打开排水阀。

2)气冲阶段

step1:打开反冲气阀

step2:启动一台风机

step3:关闭排气阀

step4:进入气冲阶段计时(初始值:120秒,时间可调,单位:秒)

3)气水冲阶段

气冲计时到:

Step1:启动一台反冲洗水泵,打开反冲水泵阀门。

Step2:打开水冲阀。

Step3:进入气水冲阶段计时(初始值:240秒,时间可调,单位:秒)

4) 水冲阶段

气水冲计时到:

Step1:停止风机,关闭气冲阀,打开排气阀。

Step2:进入水冲阶段计时(初始值:420秒,时间可调,单位:秒)

5) 反冲后处理及进入恒液位阶段

水冲时间到:

Step1:关闭反冲水泵阀门,停止水泵,关闭水冲阀。

Step2:打开进水阀,关闭排水阀。

Step3:打开初滤水阀,50秒(时间可设)后关闭。

Step4:出水阀切换到自动PID调节。

注意:1、反冲停止后滤池所有阀门即恢复至滤池准备状态,反冲周期结束,过滤周期开始,实现滤池循环使用。正常过滤必须是阀位和液位关联做PID运算。阀位跟踪液位保持基本“恒定”。

2、反冲洗水泵及反冲洗风机,实现定时切换,可以在上位机或触摸屏上设备切换按钮,冲洗前操作员选定本次投入的风机水泵。

3、恒液位初设液位1.5m。
4、配水系统

4.1、主要设备

配水泵,用于输送处理好的自来水。

清水池液位计主要用于显示液位。参与水泵保护。
4.2、控制要求

1、上位机或触摸屏远程手动开启送水机组(远程手动,现场手动,一键启动运行)

开启要求:要求水泵和出水电动阀同时开启,

水泵停止:电动阀关闭到位信号确定停止水泵。

实时传输各设备状态数据。变频器传输频率电流参数。

2、控制

采用恒压供水,通过PID控制算法实现恒压。通过上位机或者触摸屏设定需求压力。
5、污泥调节池、回收水池

5.1 污泥调节池

1、污泥输送泵

采用远程手动或者脱水机过来的自动信号控制,低液位保护。

2、潜水搅拌机

分为远程手动启停。

远程自动,在自动模式下分为时间间歇式搅拌(单位:分钟)及污泥输送泵运行时,搅拌机自动运行。低液位时,搅拌机不自动。
5.2 回收水池

1、潜水泵

1)分为远程手动启停。

2)远程自动:通过液位控制,液位可设置。

L:代表停泵液位,初始0.5m。

H:代表一台水泵启停,初设2.5m

HH:代表启动两台水泵,初设3.5m。

要求先启先停,运行时间均匀。
6、污泥脱水系统

此为第三方设备,通过以太网通讯直接采集数据,在上位机上实现即可。
7、加药加氯系统

此为第三方设备,通过以太网通讯直接采集数据,在上位机上实现即可。

三、         上位机程序设计要求

1、上位机结构及主要内容参考实例程序。

2、画面要求。画面参考单体工艺流程画面,制作成仿3D或者2D效果。

3、数据报表包含组态软件自带的数据报表。还需要做一个年月日查询报表,可以打印。主要数据是进水仪表、出水仪表、滤池仪表。

4、上位机画面不得加密。安全性见2.6。

四、触摸屏设计要求

1、主要功能包含:①简易工艺流程图(可以时单线图)。②设备控制界面(可以做成弹窗型)。③参数设置界面(管理员权限)。④数据显示界面(主要是仪表数据)。⑤报警界面(实时报警、历史报警)。

2、按钮颜色要求:按钮背景颜色使用Q点驱动。 运行状态采用I点驱动。

颜色要求如下:

启动(绿色),停止(红色),远程(绿色),运行(绿色),故障(红色),报警(黄色),全开(绿色),全关(红色)。正在打开(蓝色),正在关闭(黄色)。

手动(红色),自动(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