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多级用户操作权限

楼主(2024-08-11):
昆仑通态多级用户操作权限

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昆仑通态多级用户操作权限怎么做。

在我们做HMI程序时,常常会遇到需要不同的用户使用触摸屏的情况,针对不同的操作者,我们需要设置不同的权限,例如管理员,操作员等等。

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用户选择不同控件的可见性,选择不同的页面等等,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些功能怎么实现。

用户登录相关的脚本

使用用户登录需要使用到脚本功能,我们先大概了解一下相关脚本的使用。

LogOn() 弹出登录对话框

!StrComp(str1,str2) 比较字符串变量str1和str2是否相等,不区分大小写字母,如果是0的话,则是相等。

用户窗口.窗口0.open()  打开用户窗口

!GetCurrentUser() 读取当前登录用户的用户名

!LogOff()  注销登录

!ChangePassword() 修改密码

相关函数说明,可以查看软件帮助。

画面设计

点击工具-用户权限管理,新增用户

在用户窗口画面,新建如下页面

进入主画面,绘制如下画面

1,登录用户,设置按下脚本

IF !LogOn()=0 THEN //弹出用户登录界面ENDIFIF !strComp(!GetCurrentUser(),"操作员")=0 then用户窗口.窗口0.open()   //如果用户登录的是操作员,则打开操作员界面USERID=0    //这个用于用户多级权限的权重判断ENDIFIF !strComp(!GetCurrentUser(),"管理员")=0 then用户窗口.操作员.Open()USERID=1ENDIF

2,建立退出登录按钮,设置抬起脚本

    !LogOff()

3,建立修改密码按钮,修改密码按钮,该按钮只有在用户登录的情况下生效,且只能修改

    !ChangePassword()

4,建立一个显示控件,用于显示当前登录的用户名称,我们使用自带的变量$UserName。

5,新建演示按钮“操作员按钮”,这里用于演示控件在不同状态下的可见性

根据登录脚本中建立的UserID变量的值来控制

演示

1,点击用户登录按钮,进行登录。

2,登录完成,跳转到相应页面。

3,点击退出登录,弹出窗口,确认退出

4,用户登录状态下,点击修改密码,即可修改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