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 |如何获取ABB机器人Profinet的GSD文件

楼主(2024-08-12):
profinet的gsd文件获取如下:

打开robotstudio-addin下的robotware,右击找到如下路径“...\DistributionPackages\ABB.RobotWare 6.06.1025\RobotPackages\RobotWare_RPK_6.06.1025\utility\service\GSDML” 。

该路径所指向的即为需要的gsdml文件。

获取ABB机器人Profinet的GSD文件具体步骤和过程如下所述:

1.机器人需要有888-2或者888-3选项(使用控制器网口),或者840-3选项(使用Anybus网口)。

2.此处举例888选项。

3.机器人控制器有如下网口,其中:X2 是服务端口,ip固定192.168.125.1;X3连接了示教器;X7连接了安全板;X9连接了轴计算机。

4.Profinet可以连接WAN口或者LAN3口,根据设置连接。

5.此处举例连接WAN口。

6.控制面板,配置,主题选择communication。

7.进入IPSETTING。

8.点击ProfinetNetwork。

9.修改ip并选择对应网口。

10. 重启。

11.控制面板,配置,主题I/O ,PROFINET InternalDevice。

12. 配置输入输出字节数。和PLC那边设置一致。

13.配置界面下,进入Industry Network,PROFINET。

14.设置station名字,这个名字要和PLC端对机器人的station设置一样。

15.添加signal,device选择profinetInternal 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