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机器人行业发展进程

楼主(2024-08-12):
摘要
工业机器人及服务机器人行业情况
机器人主要经历了三代发展历程,即程序控制机器人、自适应机器人和智能机器人;产业链主要分为上游核心零部件研发与生产、中游本体制造和系统集成,以及下游各行各业的具体应用等三方面。

伴随着新兴技术推动发展,人机协作或成工业机器人未来发展焦点,同时行业应用横向拓宽,国产化进度有望加速;工业机器人国际巨头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明显,工业机器人巨头企业主要集中在日本、美国、德国等工业发达的国家;国内企业接力科研院所,逐渐成为我国工业机器人技术创新的主力。对于服务机器人来说,短期内服务机器人产业整体仍然处于发展早期阶段,但市场刚需是持续存在的;长期来看以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技术将带动服务机器人产业向智能化、创新化、数字化方向迅速迈进。机器人未来有望成为场景数据的入口和连接者,成为实现全场景数字化和云边端协同一体化的重要环节。

对比国内外机器人发展进程来看,国内工业机器人厂商竞争激烈,外资品牌占据主要市场份额;根据MIR DATABANK数据,2021年三季度,FANUC、ABB、安川、爱普生、KUKA以及YAMAHA合计占比超五成,国产龙头以埃斯顿、众为兴、汇川技术等为代表,起步时间较早,已具备一定规模和技术实力。对于服务机器人来说,精密减速器、伺服系统和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的主题均为国产替代进行时,国内一众厂商如禾川科技、绿的谐波等厚积薄发,看好未来顺利完成对外商市场份额的国产替代。

目前工业机器人领域重点海外公司主要有瑞士ABB、日本安川电机、库卡(KUKA) 、日本发那科(FANUC) 等,国内公司主要有埃斯顿、新松、新时达等;服务机器人领域重点海外公司主要有特斯拉,在2022年Cyber Rodeo活动上,主持人安德森预估特斯拉Bot价格将定在2.5万美元,首次将机器人的售价带到消费级别的水准,有望推动人形机器人的大规模商业推广;此外还有戴森、欧姆龙等,国内公司主要有镁佳科技、擎朗智能、优地科技等。

中证机器人指数投资价值分析

中证机器人指数从沪深市场中选取系统方案商、数字化车间与生产线系统集成商、自动化设备制造商、自动化零部件商以及其它机器人相关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指数样本,以反映上市公司中机器人相关证券的整体表现。该指数目前估值偏低,一致预测净利润增速较快,并且受陆股通通道资金青睐,具备投资价值。

天弘中证机器人ETF

2021年10月26日,天弘基金成立天弘中证机器人ETF(基金代码“159770”,场内简称“机器人ETF”),跟踪中证机器人指数,管理费率为0.50%,托管费率为0.10%。截止2022年8月9日,该基金的基金规模为1.23亿元,过去一个月日均成交额为1800万元,近期流动性有明显提升。

1. 工业机器人及服务机器人行业情况

1.1. 工业机器人及服务机器人简介

      工业机器人的定义:在工业领域内应用的机器人被称为工业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是集机械、电子、控制、计算机、传感器、人工智能等多学科先进技术于一体的机电一体化设备,被称为工业自动化的三大支持技术之一。世界各国对工业机器人的定义不尽相同,且随着机器人技术的不断发展,内涵的逐渐丰富,工业机器人的定义也在随之变化。美国工业机器人协会(RIA)、日本工业机器人协会(JIRA)、德国标准(VDI)以及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都对工业机器人做出过定义。目前多采用的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对工业机器人的定义,即“工业机器人是一种能自动控制、可重复编程,多功能、多自由度的操作机,能搬运材料、工件或操持工具,来完成各种作业”。我国现行的推荐性国家标准《机器人与机器人装备 词汇》(GB/T 12643—2013),等同采用了国际标准化组织的ISO 8373:2012标准,沿用了国际标准组织对工业机器人的定义。

       服务机器人的定义: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定义服务机器人是一种半自主或全自主工作的机器人,它能完成有益于人类健康的服务工作,但不包括从事生产的设备。服务机器人分为个人/家庭机器人(Personal/Domestic Robot)和专业机器人(Professional Service Robot)。服务机器人广泛应用于个人、家庭、娱乐休闲、医疗、农业、检修、物流、救援、公共安全和国防等。

       服务机器人包含三大核心技术模块:人机交互及识别模块、环境感知模块、运动控制模块。交互模块包括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相当于人的大脑;感知模块借助于各种传感器、陀螺仪、激光雷达等,相当于人的眼、耳、鼻、皮肤等;运控模块包括舵机、电机、芯片等。

       依托于三大模块,机器人有基础的硬件:电池模组、电源模组、主机等,还有操作系统:ROS、Linux等;由硬件和操作系统构成机器人整机,整合基础硬件、系统、控制元件,形成满足一定行走能力和交互能力的机器人整机。

1.2. 机器人行业发展历程

机器人主要经历了三代发展历程,即程序控制机器人、自适应机器人和智能机器人。

第一代:程序控制机器人。第一代机器人完全按照事先装入到存储器中的程序步骤进行工作,如果任务或环境发生变化,就要重新设计程序。这类机器人主要模拟人的运动功能,执行拿取、搬运、包装、机械加工等固定工作。

第二代:自适应机器人。第二代机器人配备了传感器,通过视觉、触觉、听觉等传感器获取作业环境和操作对象信息,由计算机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与分析,对机器人发出动作指令。这类机器人能够随环境变化来调整自身行为,可应用于焊接、装配、搬运等工作。

第三代:智能机器人。第三代机器人具有类人特征,除了运动和自适应调整功能,还具有感知交互和思维能力,能够灵活多变地自主处理复杂问题。现有机器人仅具有部分智能化功能,真正的智能机器人尚处于研发之中。

1.3. 工业机器人及服务机器人发展趋势

1.3.1. 工业机器人发展趋势

        1)新兴技术推动发展,人机协作或成未来焦点:主要体现在“5G+大数据+AI”,5G的发展将为工业机器人“互联”“上云”提供高速网络支持。机器人可以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处理在云端运行,减少本地机器人的执行任务,云计算和云存储技术为机器人服务提供了平台。机器人连接至云端后,便可使用数据中心的各种功能,包括数据分析、存储、软件即服务等;其次,机器人与机器人之间可以互相协同工作,提高工作效率。目前,工业机器人“四大家族”已经开始布局工业云平台。大数据服务可监测工业机器人的生命健康,分析工业机器人的工作效率。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促使工业机器人更加“智能”,能完成更加复杂的工作,例如无序抓取。

       “人机协作”:协作机器人可在无需安全护栏的情况下,与人类工人共同实行安全作业。利用先进的传感设备、软件和末端工具,它们可以迅速发现作业范围内的任何变动并做出安全的应对。2021年,协作机器人赛道成为焦点,融资不断。节卡、艾利特、越疆科技、珞石、大族等企业都获得了过亿融资。协作机器人应用场景不断更新,不仅可以应用于工业领域,还可以应用于商用服务领域,协作人工执行更加复杂的任务。

        2)行业应用横向拓宽,国产化进度有望加速:目前工业机器人主要用于电气电子设备和器材和汽车制造业,市场主要被国际厂商占领;而要求相对较低的一般工业企业也有应用工业机器人的需求,AGV、ACR小车可以广泛应用于物流业、运输业、各类制造业等。

       中小企业是中国工业机器人开拓的重点。中小企业数量众多,但中小企业的需求容易被国际厂商所忽略;中小企业的要求也相对较低,中国厂商的技术和产品可以满足中小企业的要求,而且中国厂商的产品在价格上也更有优势。国内工业机器人龙头企业不断开拓海外市场,包括设立研发中心,收并购海外企业,和海外公司进行战略合作,产品出口等。

       3)科研技术集中,智能化模块化引领发展:

        根据中国机器人网:

       工业机器人国际巨头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明显:工业机器人巨头企业主要集中在日本、美国、德国等工业发达的国家,如日本发那科(FANUC)、安川电机(Yaskawa)、川崎重工(KawasakiHeavy),德国库卡公司(KUKA),瑞士ABB公司等。它们在工业机器人领域有着长期深入的技术积累,以及紧跟时代的创新能力,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技术创新路线和产品,并构建了核心竞争力。德国工业机器人的研究和应用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韩国也在不断发力。

        国内企业接力科研院所,逐渐成为我国工业机器人技术创新的主力:我国在工业机器人领域的研究主体早期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但随着我国机器人市场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其中,以下游的系统集成作为切入点,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逐步开展中上游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国产机器人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

       工业机器人正在向智能化、模块化方向发展:工业机器人智能化,即让机器人有感觉、有知觉,能够迅速、准确地检测及判断各种复杂的信息。随着执行与控制、自主学习与智能发育等技术进步,机器人将从预编程、示教再现控制、直接控制、遥操作等被操纵作业模式,逐渐向自主学习、自主作业方向发展。

1.3.2. 服务机器人发展趋势

       短期:服务机器人产业整体仍然处于发展早期阶段,但市场刚需是持续存在的。就各公司而言,以点切入再逐步将业务扩展成面是较为可靠的发展路径,针对具体垂直领域需求将业务做深才能真正实现价值。

       长期:以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技术将带动服务机器人产业向智能化、创新化、数字化方向迅速迈进。机器人未来有望成为场景数据的入口和连接者,成为实现全场景数字化和云边端协同一体化的重要环节。

1.4. 中外机器人发展比较

       工业机器人:国内厂商竞争激烈,外资品牌占据主要市场份额。目前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外资品牌占据主要市场份额,根据MIR DATABANK数据,2021年三季度,FANUC、ABB、安川、爱普生、KUKA以及YAMAHA合计占比超五成,国产龙头以埃斯顿、众为兴、汇川技术等为代表,起步时间较早,已具备一定规模和技术实力。2021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占全球销量的比重为52.88%,据中商产业研究院预计,2022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占全球销量的比重将提升至56.19%。

       近年来,随着我国在机器人领域的快速发展,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市场份额也在逐步提升,与外资品牌机器人的差距在逐步缩小。2019年,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市场总销量中的比重为31.25%,比上年提高3.37个百分点。

服务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一:减速器

       整体来看,绿的谐波招股书数据显示,全球减速器行业中,谐波减速器行业龙头为哈默纳科,RV减速器的全球行业龙头为纳博特斯克。上述两家公司占据了全球工业机器人减速器约70%的市场份额。

       谐波减速器方面:竞争格局相对稳定,目前全球谐波减速器市场由日本哈默纳科把持,占据超过80%的市场份额。经过多年的努力,绿的谐波的谐波减速器在国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份额已超过60%,成功打破了哈默纳科的垄断。

       RV减速器方面:垄断格局明显,目前大部分市场份额仍然被纳博特斯克占据,国产RV减速器的整体市占率还不高。近年来,南通振康、双环传动、中大力德和秦川机床等国产RV减速器企业正在逐步崛起。

核心零部件二:伺服系统

       我国伺服系统产业起步较晚,随着制造业向工业自动化发展的趋势明显,同时人口红利逐步下降,伺服系统得到了快速发展。根据MIR睿工业的数据,2020年我国伺服系统市场规模为164.38亿元,预计2025年达到295.38亿元。

       在市占率方面,根据MIR睿工业的数据,2020年我国伺服市场中,日韩品牌占据约51%的市场份额,国产品牌占据约30%份额,欧美品牌占据约19%份额;其中,安川、三菱和松下分别以11.3%、10.5%、9.9%的市场份额位列前三。

核心零部件三:电机控制器

       竞争格局方面,欧美日厂商占据了市场绝大多数份额,日厂商发那科市场份额最高,达到18%。国内企业控制器尚未形成市场竞争力,工业机器人控制器国产率不足20%,代表性的企业有新松机器人、新时达、汇川技术等。

核心零部件四:芯片

       芯片龙头入局机器人动作频频,本土品牌加速布局国产替代:目前可用于机器人的芯片方案很多,高端产品还是以国际品牌为主,但本土品牌已在加速布局国产替代,尤其在AI芯片领域发展最快。另外,自主芯片对制程工艺的要求不高,中芯国际、华虹集团、华润微电子等本土晶圆制造商都可以满足生产需求,因此受限还比较小。

核心零部件之五:功率器件

        在 IGBT 领域,欧美日的企业长期占据主要地位。2020 年 IGBT 制造商收入排名第一的是英飞凌科技,几乎是第二名的两倍,进入前十的国内企业仅有排名第六的士兰微电子。这几年国内也不乏有优秀的 IGBT 企业在开发、生产和产能方面都在快速追赶。不过国内面临的竞争依然很大,在系统层面,因为国外的大厂正在瞄准最大的 IGBT 市场,制造商们都开始提供 600V-1200V 组件,并提供新的产品系列(从 800 到 1000V)。包括三菱电机、东芝、Onsemi 在内的电子制造商正在寻求与竞争对手的区别,他们提供具有“中间” 标称电压等级的 IGBT 设备,如 1300 伏、1350 伏、2000 伏等。Yole 预计,到 2026 年,超过 80%的市场将专注于 600V-1200V 标称电压范围。

        国内完整产业链逐渐形成,IGBT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无论是 IGBT、MOSFET,还是 SiC 以及 GaN,甚至是现在超前的氧化镓领域,中国都有厂商布局,并且正在不断研发和生产,开始慢慢取得一席之地。目前中国 IGBT 行业已经能够具备一定的产业链协同能力,但国内 IGBT 技术在芯片设计、晶圆制造、模块封装等环节目前均处于起步阶段。此外现阶段 SiC 功率器件还不够成熟,虽然 SiC MOSFET 比 IGBT 更先进,且市场发展潜力很好,比如特斯拉已经采用 SiC MOSFET,蔚来汽车也将陆续采用。但就目前来看,SiC 功率器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成品率低、成本高等。

1.5. 重点公司介绍

(1)工业机器人:

海外:

①瑞士ABB

       ABB是一家领先的全球技术公司,成立于130年前,致力于推动社会和行业转型,通过将软件与电气化、机器人、自动化和运动产品组合相结合,ABB将技术的边界推向了新的水平。主营业务包括电气化、自动化处理、运动控制、机器人及离散自动化等,近年来在可持续性移动、工业化智能控制和人工智能套装、智能传感器、延伸自动化等技术上有所创新。

②安川机器人

       安川电机自1915年创业以来,持续经营马达产品已有100年,以“马达及其应用”为基础不断磨练技术。安川电机不仅拥有基本的机器人本体(机械臂)与控制柜的安川电机从2018年开始销售可以在人身边作业的人机协作机器人“MOTOMAN-HC10DT”,扩大了工业机器人的应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安川电机提倡在自动化解决方案中加入活用数据的技术“数字数据管理”解决方案概念“i3-Mechatronicsi立方机日电一体化”。

③库卡机器人

       KUKA是一家国际自动化集团公司,公司总部位于德国奥格斯堡。作为智能自动化解决方案全球供应商,其主营业务包括:从机器人、工作单元到全自动系统及其联网,市场领域遍及汽车、电子产品、金属和塑料、消费品、电子商务/零售和医疗保健。库卡是一家国际活跃的自动化集团,销售额约32亿欧元,员工约14200人。库卡的移动机器人产品形态也将主要以基于SLAM技术的自主导航,搭建基于深度学习多隐层节点AI神经网络导航平台。一方面,自然导航类产品与工业制造领域的特性更加契合,另一方面,库卡在自然导航技术和算法方面积累深厚。

④发那科

       日本发那科(FANUC) 成立于1956年,全球工厂自动化行业厂商发那科集团以其强大的研发、设计及制造能力,为用户提供高可靠性的机器人、机器人自动化工程、全电动注塑设备、高精度电火花加工机、小型加工中心及自动化加工成套工程,帮助其客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发那科公司同时提供软件、控制及视觉系统,并将其融入自身开发的自动化工程。

国内:

①埃斯顿

       埃斯顿公司简介:埃斯顿自动化成立于1993年,长期坚持自主研发核心技术、专注于自动化完整生态链布局,成功培育三大核心业务:工业自动化系列产品、工业机器人系列产品、工业数字化系列产品。工业自动化系列产品线包括全系列交流伺服系统,变频器,PLC,触摸屏,视觉产品和运动控制系统,以及以Trio控制系统为核心的运动控制和机器人一体化的智能单元产品。工业机器人产品线已经形成以六轴机器人为主,负载范围覆盖3kg-600kg, 54种以上的完整规格系列,在新能源,焊接,金属加工、3C电子、工程机械、航天航空等细分行业拥有头部客户和较大市场份额。2021年埃斯顿借助掌控自动化设备数据入口优势的基础,通过埃斯顿统一的云平台及统一的OPCUA通讯协议,提供自动化设备远程接入平台,以及各种数字化增值服务。

②新松机器人

       新松成功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机器人、移动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协作机器人、医疗服务机器人等相关产品,面向半导体装备、智能装备、智能物流、智能工厂、智能交通,形成十大产业方向,致力于打造数字化物联新模式,以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5G网络等新一代科技推动机器人产业平台化发展,打造集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于一体的生态体系,已形成以自主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核心产品及行业系统解决方案为一体的全产业价值链。

③新时达

       新时达创建于1995年,是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全国创新型企业,新时达以运动控制技术为核心,专注于伺服驱动、变频调速、机器人和工业控制器等产品,发展数字化与智能化,业务涉及以下五大版块:电气控制、变频驱动、运动控制、机器人、智能制造。

(2)服务机器人

海外:

①特斯拉——擎天柱即将面世

       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Tesla Bot “Optimus(擎天柱)”原型机将在今年9月30日举行的AI Day上现身。“擎天柱”身高1.72米,体重56.7千克,负载20kg(手臂附加5kg),行动速度最高可达8公里/小时。“擎天柱”基本上可以做任何人类不想做的事情,比如执行一些危险、重复或无聊的工作。

       其头部配内置了FSD芯片,并基于视觉神经网络神经系统预测能力的自动驾驶技术驱动,与汽车共用AI系统。大脑采用极强算力的DOJOD1超级计算机芯片,算力高达9PFLOPs(9千万亿次)。面部采用一块屏幕板,可以展示信息。外表则由“轻质材料”制成,比人的皮肤更为光滑。此外,“擎天柱”还拥有人类活动水平的双手,四肢由40个机电执行器控制;双脚可感应反馈,实现平衡和敏捷动作。

       在2022年Cyber Rodeo活动上,主持人安德森预估特斯拉Bo价格将定在2.5万美元。

②戴森——家务机器人新入局者

       戴森宣布在未来十年内推出可以做家务的人形机器人。其公开影像资料,首次从操纵和机器人学习,视觉感知和顺从控制上展示了家用机器人。

       戴森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在英国的维尔特郡赫拉芬顿机场设立“感知实验室”,主要用于机器人大脑的研究工作,此外实验室还会研究机器人的视觉系统(也就是利用摄像头传感器和热成像仪有效识别周围障碍物),使得机器人在四处移动时不会被撞倒。

       今年前五个月,戴森已经招聘2000名员工进行研发。接下来五年内戴森预计增加700名机器工程师。其向赫拉芬顿机场新实验室投资230亿人民币,目标打造英国最大,最先进的机器人中心。

国内:

①镁佳科技

       镁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成立于北京。秉承着“软件改变世界”的梦想,凭借多年在互联网和汽车行业的积累,成功推出镁佳整车级别分布式智能操作系统SmartMega OS+和软件开发基础组件SmartMeg Core。SmartMega OS+和SmartMega Core可覆盖从车到云的核心软件构架,根据车型快速定制专属零部件软件产品和云端业务系统,并提供硬件零部件的设计和定制。基于SmartMega  OS+和SmartMega Core定制的零部件,可实现一年数次软件大版本迭代。SmartMega OS+和SmartMega Core目前支持的零部件包括:数字座舱、多个域控制器、T-Box、网关,具有极强的平台化和规模化能力。镁佳将持续探索行业前沿技术,深挖用户需求,赋能车厂创造更智能、便捷、人性化的出行体验。

②擎朗智能

       上海擎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KEENON)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致力于为全球企业提供智慧无人配送解决方案的人工智能企业,通过应用先进的智能服务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打造高效、稳定、可靠、实用的解决方案,帮助全球各行业的企业提升服务效率,实现智能化升级。擎朗智能服务客户覆盖餐饮、医疗、酒店、场馆、商务办公、社区养老、机场等场景,凭借稳定可靠的产品、丰富的全球项目经验与高效优质的售后服务,擎朗智能已成为海底捞、外婆家、广州酒家、全聚德、索菲特酒店、威斯汀酒店、希尔顿酒店等众多国内外知名品牌的合作伙伴。

③优地科技

        深圳优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主营业务为无人驾驶设备的商用化生产,其自有品牌机器人遍布600多个城市,为客户提供引领、配送等服务,也为业内的众多公司提供机器人行走方案,致力于推动无人驾驶技术在最后三公里值室内末端配送领域的商用落地,同时提供智慧文娱、智慧酒店、智慧商圈配送解决方案。

1.6. 应用场景介绍

1.7. 重点名词解释

       根据机器人网:

       主体:主体机械即机座和实行机构,包括大臂、小臂、腕部和手部,构成的多自由度的机械系统。有的机器人另有行走机构。工业机器人有6个自由度乃至更多腕部通俗有1~3个活动自由度。

       驱动系统:工业机器人的驱动系统,按动力源分为液压,气动和电动三大类。依据需求也可由这三种范例组合并复合式的驱动系统。或者通过同步带、轮系、齿轮等机械传动机构来间接驱动。驱动系统有动力装置和传动机构,用以实行机构发生相应的动作。

       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是按照输入的程序对驱动系统和实行机构收回指令信号,并进行控制的系统,主要任务是控制工业机器人在工作空间中的活动范围、姿势和轨迹、动作的时间等

       感知系统:由内部传感器模块和外部传感器模块的构成,获取内部和外部的环境状态中有意义的信息。

       末端执行器:末端执行器是连接在机械手最后一个关节上的部件,它一般用来抓取物体,与其他机构连接并执行需要的任务。

       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是用来控制伺服电机的一种控制器,属于伺服系统的一部分,通过位置、速度、力矩三种方式度伺服电机进行控制

       减速器:减速器是一种由封闭在刚性壳体内的齿轮传动、蜗杆传动、齿轮-蜗杆传动所组成的独立部件,常用作原动件与工作机之间的减速传动装置 。在原动机和工作机或执行机构 之间起匹配转速和传递转矩的作用,目前主要分为谐波减速器和RV减速器;

       RV减速器:少齿差啮合,通常采用摆线针轮,有摆线针轮和行星支架组成,具有更高的疲劳强度、刚度和寿命;

       谐波减速器:属于谐波传动装置的一种,主要包括刚轮、柔轮、和径向变形的波发生器三者,具有高精度、高承载力的优点,主要运用与小型机器人;

       自由度:指机器人具有的独立运动的坐标轴数量;

      人形机器人:人型机器人是一种旨在模仿人类外观和行为的机器人(robot)尤其特指具有和人类相似肌体的种类,目前Tesla的人形机器人在该领域具有突出成就。

2. 中证机器人指数投资价值分析

2.1. 指数简介

中证机器人指数从沪深市场中选取系统方案商、数字化车间与生产线系统集成商、自动化设备制造商、自动化零部件商以及其它机器人相关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指数样本,以反映上市公司中机器人相关证券的整体表现。指数样本每半年调整一次,样本调整实施时间分别为每年6月和12月的第二个星期五的下一交易日。

中证机器人指数的具体选样方法如下:

     (1)对样本空间内证券,按照过去一年日均成交金额由高到低排名,剔除排名后20%的证券;

    (2)对样本空间内剩余证券,选取为机器人生产提供软件和硬件的上市公司作为待选样本,包括但不限于:系统方案商、数字化车间与生产线系统集成商、自动化设备制造商、底层自动化零部件商以及其他与机器人相关的公司;

    (3)从待选样本中选出所有机器人主题公司的证券,并按照过去一年日均总市值由高到低排名,选取排名前100的证券作为指数样本,不足100只时全部纳入。

2.2. 市值分布

       截至 2022 年7月29日,中证机器人指数成分股在全市场的分布如下。该指数中共有8只来自沪深300,权重占比为48.05%;7只来自中证500,权重占比为14.19%;21只来自中证1000,权重占比为19.04%;余下37只成分股权重占比为18.72%。整体来看,该指数成分股的权重主要集中在沪深300。

将全市场的股票按照过去一年的日均成交额分为 5 组,根据成分股权重计算,截至2022年8月9日,中证机器人指数中处于头部 20%区间的成分股权重占比为63.74%,处于次高组的权重占比为17.13%,处于中间组的权重占比为12.57%,处于次低组的权重占比为6.38%。

2.3. 行业分布

截至 2022 年7月29日,按照中信一级行业,中证机器人指数的成分股主要分布在机械、电力设备及新能源、计算机和电子,权重占比分别为44.06%、25.27%、14.40%和11.51%;按照中信三级行业划分,该指数成分股主要分布在电力电子及自动化、锂电设备和新兴计算机软件行业,权重占比分别为23.49%、10.08%和9.68%。该指数成分股覆盖了机器人产业上下游的各个行业,具备投资价值。

2.4. 估值偏低

以2015年2月10日至2022年8月9日为样本期,中证机器人指数市盈率为52.70倍,历史分位数为36.26%;该指数的市净率为4.67倍,历史分位数为43.37%。中证机器人指数的估值处于较低水平,具备投资价值。

2.5. 北向资金

      2021年10月以来,北向资金中中证机器人指数成分股市值占比始终保持在4%以上,并于2022年7月创下近4年历史新高。截至2022年7月29日,北向资金中中证机器人指数成分股市值占比达到5.04%,历史分位数为100%,处于样本期内最高水平,可见该指数受陆股通通道资金的偏好程度较高。

2.6. 一致预测净利润增速较快

本文采用 Wind 的一致预测净利润数据,计算方法为:将指数成分股的一致预测净利润数据相加。截至 2022 年8月9日,中证机器人指数在2022、2023、2024年的一致预测净利润分别为419.51亿元、565.60亿元、708.94亿元,相较于过去一年,增长率分别为66.61%、34.82%、25.34%。该指数的一致预测净利润增速较快,体现各机构看好该指数成分股的未来发展潜力。

2.7. 业绩表现

以2010年12月31日至2022年8月9日为样本期,中证机器人指数年化收益率为4.33%,夏普比为 0.29,均高于沪深300和中证500指数,且弹性较高。

在样本期内,截至2022年8月9日,机器人指数的净值为1.63,高于沪深300和中证500指数。

3. 天弘中证机器人ETF

3.1. 基金简介

     2021年10月26日,天弘基金成立天弘中证机器人ETF(基金代码“159770”,场内简称“机器人ETF”),跟踪中证机器人指数,管理费率为0.50%,托管费率为0.10%。截至2022年8月9日,该基金的基金规模为1.23亿元,过去一个月日均成交额为1800万元,近期流动性有明显提升。

      天弘中证机器人ETF以力争将日均跟踪偏离度控制在0.2%以内,年化跟踪误差控制在2%以内作为投资目标。截至2022年8月9日,全样本期内年化跟踪误差为0.53%,日均偏离度绝对值为0.02%,均低于目标值,跟踪紧密。

3.2.基金经理

天弘中证机器人ETF的基金经理为沙川先生和刘笑明先生。沙川先生于2013年9月加入天弘基金,曾任金融工程研究员,于2018年1月起任基金经理。截至2022年二季度末,沙川先生在管基金共16只(仅统计初始基金),合计基金规模为272.37亿元。

刘笑明先生于2020年4月加入天弘基金,曾先后就职于建信基金、极至投资、中国人保资产,历任研究员、投资经理、基金经理,于2018年9月起任基金经理。截至2022年二季度末,刘笑明先生在管基金共11只(仅统计初始基金),合计基金规模为168.63亿元。

4. 总结

       机器人主要经历了三代发展历程,即程序控制机器人、自适应机器人和智能机器人;产业链主要分为上游核心零部件研发与生产、中游本体制造和系统集成,以及下游各行各业的具体应用等三方面。

       伴随着新兴技术推动发展,人机协作或成工业机器人未来发展焦点,同时行业应用横向拓宽,国产化进度有望加速;工业机器人国际巨头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明显,工业机器人巨头企业主要集中在日本、美国、德国等工业发达的国家;国内企业接力科研院所,逐渐成为我国工业机器人技术创新的主力。对于服务机器人来说,短期内服务机器人产业整体仍然处于发展早期阶段,但市场刚需是持续存在的;长期来看以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技术将带动服务机器人产业向智能化、创新化、数字化方向迅速迈进。机器人未来有望成为场景数据的入口和连接者,成为实现全场景数字化和云边端协同一体化的重要环节。

       对比国内外机器人发展进程来看,国内工业机器人厂商竞争激烈,外资品牌占据主要市场份额,根据MIR DATABANK数据,2021年三季度,FANUC、ABB、安川、爱普生、KUKA以及YAMAHA合计占比超五成,国产龙头以埃斯顿、众为兴、汇川技术等为代表,起步时间较早,已具备一定规模和技术实力。对于服务机器人来说,精密减速器、伺服系统和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的主题均为国产替代进行时,国内一众厂商如禾川科技、绿的谐波等厚积薄发,看好未来顺利完成对外商市场份额的国产替代。

       目前工业机器人领域重点海外公司主要有瑞士ABB、日本安川电机、库卡(KUKA) 、日本发那科(FANUC) 等,国内公司主要有埃斯顿、新松、新时达等;服务机器人领域重点海外公司主要有特斯拉,在2022年Cyber Rodeo活动上,主持人安德森预估特斯拉Bot价格将定在2.5万美元,首次将机器人的售价带到消费级别的水准,有望推动人形机器人的大规模商业推广;此外还有戴森、欧姆龙等,国内公司主要有镁佳科技、擎朗智能、优地科技等。

       中证机器人指数从沪深市场中选取系统方案商、数字化车间与生产线系统集成商、自动化设备制造商、自动化零部件商以及其它机器人相关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指数样本,以反映上市公司中机器人相关证券的整体表现。该指数目前估值偏低,一致预测净利润增速较快,并且受陆股通通道资金青睐,具备投资价值。

       2021年10月26日,天弘基金成立天弘中证机器人ETF(基金代码“159770”,场内简称“机器人ETF”),跟踪中证机器人指数,管理费率为0.50%,托管费率为0.10%。截止2022年8月9日,该基金的基金规模为1.23亿元,过去一个月日均成交额为1800万元,近期流动性有明显提升。

5. 风险提示

      行业技术进步放缓:技术提升驱动行业发展,若技术放缓,企业盈利能力和未来发展情况等将受到影响。

      疫情超预期反弹:如果疫情出现超预期反弹,项目的开工、建设、运营均会受到影响,行业的发展速度或将有所减缓。

      历史数据分析失效:本报告基于指数历史数据分析,市场环境、政策变动等因素皆可能使得指数投资价值分析失效。

关注我们

风险提示:行业技术进步放缓,疫情超预期反弹,本报告基于指数历史数据分析,市场环境、政策变动等因素皆可能使得指数投资价值分析报告失效。

注:文中报告节选自天风证券研究所已公开发布研究报告,具体报告内容及相关风险提示等详见完整版报告。

证券研究报告

《我国机器人行业发展进程》

对外发布时间

2022年08月18日

报告发布机构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已获中国证监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分析师

吴先兴 SAC 执业证书编号:S11105161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