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视觉信号与 PLC 编程映射的设置

楼主(2024-08-12):
FANUC 机器人视觉信号与 PLC编程 映射设置

一、 BANNER 视觉涂胶检测需要的信号,如下图所示:
以两台相机工位示例:

1 个输入模块 1734 IB8 会有 6 个已经使用的输入信号,同时也是 AB-PLC 需要映射的信号。如第一台相机需要有(简称) NG1, READY1, ERROR1;第二台需要(简称) NG2,READY2, ERROR2。
     如果工位配有 4 台相机或者更多相机的依次类推循环。每两台相机的输入信号共用一个输入模块 1734 IB8。
这三个输入信号的意义为:
NG1:不合格信号;
READY1:相机程序准备好在运行状态;
ERROR1:相机报错或者已经损坏。
机器人中需要将之前分配好的这些信号的地址分别映射给 PLC 以 238 开始的地址中。

二、 机器人进入子菜单:
现场设置如下图所示:

三、 机器人设置映射地址:
如下图所示, SGM 规定 PLC 的视觉信号起始地址为 238:
机器人需要配置的工作完成。

四、 PLC 根据读取到的视觉信号编程并给出报警信号:
如果 PLC 采集到有视觉检测涂胶不合格信号, AB 触摸屏给出警告提示。相应的程序 Ready 信号和相机 Error 信号也需要监控。
(PLC 编程……)

五、 输出模块 1734 OB8 及信号意义:

机械手的输出信号:
1.TRIGGER:是用来给相机做触发拍照使用;
2.PRODUCT CHANGE:是用来做车型切换使能;
3.PRODUCT SELECTION:是用来做车型切换。(如果是 P3 相机的工位会多 2 路车型切换信号,如:PRODUCT SELECTION0, PRODUCT SELECTION1, PRODUCT SELECTION2)
4.完成映射后可在 PLC 中做好 Vision 注释:
如:Trigger1, Ready1 等。
通过以上步骤完成 FANUC 机器人视觉检测信号与 PLC 编程映射的设置。

FANUC Robot部分变量含义

    速度修改($SCR.$JOGOVLIM )

变量 $JOGOVLIM改为100即最大速度为100%,改为50即为最大速     度50%,此变量只能在Control Start中修改。

2.速度递增修改($SHFTOV_ENB)

若$SHFTOV_ENB为1时,按住SHIFT加减速度时,百分比以50递减或递增。
若$SHFTOV_ENB为0时,按住SHIFT加减速度时,百分比以5递减或递增。

3.隐藏ICON_EDIT画面($UI_CONFIG.$ICON_EDIT)

对于新版本(V8.1)的机器人有该项功能,当修改了程序编辑里面的ICON_EDIT(EDCMD→ICON_EDIT)时,将出现右图所示画面,此画面存在时将无法进行操作。关闭此画面方法:

1.将鼠标插入TP的USB口,直接按EXIT按钮;2.修改下述变量($UI_CONFIG→$ICON_EDIT→【1】 FALSE)

4.显示Master/Cal项($MASTER_ENB)

若变量$MASTER_ENB为1,则显示零位项;
若变量$MASTER_ENB为0,则隐藏。
5.零位数据查看($DMR_GRP.$MASTER_COUN )

若校对机器人零位修改了上图数据,则需要应用才有效。

选择6CALIBRATE,执行完后重新启动机器人 。

注意:机器人零点没有标定或零点出现故障,在变量中重置零点码的方法。进入菜单SYSTEM中的variables选项,找到变量$DMR_GRP,进入打开选项DMR_GRP_T。保持第一项master_done为true。在第四项$master_coun和第七项$REF-COUNT中填入机器人零点码的6个数值,然后再在菜单SYSTEM中Master/cal选项下标定一下即可。(其中上述第七项相当于记事本的作用,记录上一次输入的零点码,不更改此项时此项不会自动变化,因此此项要保持和第四项同步。以便以后零点丢失快速找出零点码)。

6.机器人屏保设置($TX.$BLNK_ENABLE )

进入菜单SYSTEM中的variables选项,找到变量$TX-SCREEN进入。将第十三项$BLNK-ENABLE后面的FALSE改为TRUE此功能比启动。其中第十二项$BLNK-TIMER后面的数字改为5,设置时间。则在没有报警的情况下,五分钟后示教器将会启动黑屏保护。

注意:屏保仅在自动情况下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