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方案32:排气筒焊接机器人系统

楼主(2024-08-12):
一、工件基础资料及工件技术资料

工件名称:汽车消音器,汽车排气管

被焊工件典型零件图纸:(如图所示,具体尺寸以双方签字确认的蓝图为准)

被焊工件焊缝形式:T型接头,搭接接头。

排气管

消音器

二、工艺简介

    工件组对和固定:在本案设备上完成。

    工件装卸方式:人工装卸,快速压紧。

    工件变位:本案设备中变位机进行1向变位。

    水平回转平台:切换2个工位。

    焊接:本案设备执行机构(机械手)控制焊枪动作。

    编程:现场示教。

    焊丝:建议采用0.8mm焊丝。采用MIG焊接方式,提高焊接效率。

    本案采用机器人动作,而工件不动的焊接方式。

    可焊接率:排气筒100%

    消音器100%。

三、工作环境

电    源: 3相380V 50Hz,三相五线制

工作温度:使用:0~45℃

工作湿度:≤90%,不结露。

四、 设备简介

1、焊接分步流程

2、排气管流程:

焊接速度:10mm/s

第一工序焊接法兰1和件2,件4和件5。

焊缝长度:175+155.焊接节拍为:33+5+2=40秒

第二工序(配变位机)焊接件3两端焊缝。

焊缝长度:175+175.焊接节拍为:35+5+3=43秒

组对时间可以省去(与焊接同时进行)。

3、消音器流程:

第一工序焊接左端法兰和弯管,左端总成。焊缝长度:173+30+30+30+30+173.焊接节拍为:47+6+6=59秒

第二工序焊接右端法兰和弯管,右端总成。焊缝长度:173+30+30+173.焊接节拍为:41+4+4=49秒

组对时间可以省去(与焊接同时进行)。

4、设备参考布局图

占地面积:长宽高:7100X3000X3000mm

本案提供2套设备,第一工作站设备焊接消音器,第二工作站设备焊接排气管。

如下图所示。

a、 设备效果图

b、 设备动作流程

首件进行人工现场示教编程,后续同型号工件即可直接调用程序进行焊接。

流程:

将组件放在焊接变位机/焊接平台上→人工装夹定位并压紧工件→按启动按钮→机器人对工件进行焊接→工件焊接完毕,变位机回到起点位置→人工卸装工件。

机器人焊接A工位时,人工在B工位装卸,依类推进行循环动作。

c、设备配置清单

第一工作站

序号

名称

型号及配置

生产厂家

数量

备注

弧焊机器人

弧焊机器人本体及控制器

型号:KUKA Robot KR5

德国KUKA

1套

不含焊缝寻找、电弧跟踪、多层多道等功能

主要配置:标准配置机器人本体,有效负载 5kg;KRC2控制柜、示教器、附7m电缆;机器人标准中文操作系统;

焊接设备

脉冲焊接电源

型号:肯比pulse 350

1套

主要配置:焊接电源、专用送丝机、通讯电缆

周边设备

机器人底座

安装机器人

1套

焊接平台

平台

2套

承载工件及焊接所需工装

排气管夹具第一工序夹具

采用快速压钳压紧

1套

消音器夹具第一工序夹具

采用快速压钳压紧

1套

系统控制设备

控制系统

配置:操作盒、配线盒

1套

辅助装置

机器人气冷焊枪

1套

机器人防碰撞

1套

清枪剪丝站

HLQ-I

1套

随机工具

1套

配套资料

设备整机说明书机器人操作说明书(中文)操作手册 (中文)编程手册 (中文)维修手册 (中文)

各1本

其他

焊接围栏

与水平回转平台互锁。3.5X3X3米

1套

第二工作站

序号

名称

型号及配置

生产厂家

数量

备注

弧焊机器人

弧焊机器人本体及控制器

型号:KUKA Robot KR5

德国KUKA

1套

不含焊缝寻找、电弧跟踪、多层多道等功能

主要配置:标准配置机器人本体,有效负载 5kg;KRC2控制柜、示教器、附7m电缆;机器人标准中文操作系统;

焊接设备

焊接电源

型号:肯比pulse 350

1套

主要配置:焊接电源、专用送丝机、通讯电缆

周边设备

机器人底座

安装机器人

1套

单轴单支座变位机,承载50

kg

回转普通伺服电机,精密减速机,立柱,底座,翻转梁

1套

承载工件及焊接所需工装

夹具平台

1套

排气管夹具总成工序

采用快速压钳压紧

1套

消音器夹具总成工序

采用快速压钳压紧

1套

系统控制设备

控制系统

配置:操作盒、配线盒

1套

辅助装置

机器人气冷焊枪

1套

机器人防碰撞

1套

清枪剪丝站

HLQ-I

1套

随机工具

1套

配套资料

设备整机说明书机器人操作说明书(中文)操作手册 (中文)编程手册 (中文)维修手册 (中文)

各1本

其他

焊接围栏

与水平回转平台互锁。3.5X3X3米

1套

五、工作站主要配置介绍

1、 KUKA KR5弧焊机器人系统

机器人主要构成:机器人本体、控制柜、示教器、控制电缆等。

2、机器人系统KR5

KR 5 arc性能参数

负载(指第6轴最前端P点负载)

5公斤

手臂/第1轴转盘负载

12/20 公斤

总负载

37公斤

运动轴数

法兰盘(第6轴上)

DIN ISO 9409-1-A50

安装位置

地面/墙壁/天花板

工作半径

1411mm

重复精度

+/-0.04mm

控制器

KRC2

自重

127公斤

作业空间范围

8.4立方米

每个轴的运动参数

运动范围

运动速度

轴1

+/-155°

154°/s

轴2

+65°/-180°

154°/s

轴3

+158°/ -15

228°/s

轴4

+/-350°

343°/s

轴5

+/-130°

384°/s

轴6

+/-350°

721/°/s

3、机器人控制系统 KRC2

    KRC2控制柜采用熟悉的个人电脑WINDOWS操作界面,中英文多种语言菜单;

    标准的工业控制计算机处理器;

    基于WindowsXP操作系统平台,中文操作界面(可选择多种语言),编程控制界面2友好易懂;

示教盒KCP具有示教、编程、存储、检测、安全保护、绝对位置检测记忆、软PLC功能。

    输入:400V+10%/-15% , 49-61Hz

    工作环境温度:-10°-45°

    防护等级:IP54

    制造标准:DIN EN 292, DIN EN 418, DIN EN 614-1, DIN EN 775,DIN EN 954, DIN EN 50081-2, DIN EN 50082-2, DIN EN 60204-1

    自重:185公斤

    负载功率:7,3--13,5千瓦(视外部轴数量及功率)

五、弧焊软件包(Arc Tech)

1、基本弧焊软件

    弧焊功能包的应用,可以在示教器上显示并控制焊接参数,快速设定焊枪的常用动作。

    模块化的焊接程序逻辑关系,引导您快捷编程,简单易懂;库卡焊接专家的丰富经验,同时得益于库卡控制器的软PLC功能,使得逻辑关系周密之致,再复杂的焊缝或再多的周边设备,编程人员都可以得心应手的处理。

    库卡编程模板中的基本命令,例如动作命令——直线、圆弧、点对点差补、直线插补、圆弧插补、直线+摆动、圆弧+摆动差补等,和常用逻辑命令——wait、wait for等,均采用快捷方式调用,并以填空的方式出现,编程人员只要将相关参数填进即可,简单易学。

    库卡工具坐标系的应用,可将导电嘴前端的焊丝尖点(将焊丝伸出长度调到正常焊接杆伸长长度),定义为坐标原点,这样就能方便地调节焊枪空间位置(x/y/z)以及所需要的焊接角度(A/B/C)。因此示教轨迹非常方便,库卡示教器上的6D摇杆,可使示教过程更快。

    库卡控制器利用I/O或总线与焊接电源和清枪剪丝等装置进行信号及数据交换,可采用模拟量或数字量。对于全数字化焊机,能给出和接受多个焊接参数量,那么,在库卡控制器上就可以显示和控制常用焊接参数。

起弧时的焊接参数控制

收弧时的焊接参数控制

    库卡的绝对位置记忆功能、程序逻辑功能,结合焊机等外围设备的信号反馈,能很好地处理焊接过程中遇见的问题。例如,由于电源或送丝机故障,系统中断了焊接过程;在排除了故障后,可选择“继续上次焊接”功能,那么机器人会自动回到上次停止的位置继续焊接。

    弧焊软件包中可轻松调用焊机的专家系统数据和机器人运动数据,形成样板焊缝。可根据具体情况对专家数据库的具体参数进行修改。

弧焊功能包中有常用的焊枪摆动形式,操作人员可直接调用想用的形式,然后将相关参数填充;或者操作人员可自定义机器人的摆动方式(如上图所示)。

六、焊接系统

1、焊接电源

原装进口KempArc Pulse 350为机器人专用电源,可根据客户的特定需要提供定制不同的功能。完全适应机器人高效焊接生产,并且满足极高焊接精度和焊接可靠性要求。

KempArc自动化焊机系列可根据特定焊接环境设置标准或定制软件程序包,例如KempArc Pulse焊机系列可提供WorkPack全能软件包,包括碳钢焊接、铝合金焊接、不锈钢焊接的软件,或完全符合现场具体需要的Project Pack专家软件库。两种软件包都可以随时进行升级。

Wise焊接专家程序自动化产品提供额外的、与实际焊接相匹配的选择和解决方案,可确保满足您现在和将来的焊接要求。

KempArc Pulse 350焊接系统由KempArc Pulse350焊接电源, DT400 机器人送丝机,Devicenet 总线接口卡,送丝机中途线等组成,送丝机焊枪接口为欧式接口,可以快速安装德国TBI机器人焊枪或者Binzel 机器人焊枪。

KempArc Pulse 350焊接电源示意图

DT400机器人送丝机

2、KempArc  Pulse350   技术参数

    电源电压:            400V(-15~+20 %)

    保险丝(慢熔):       25 A

    负载容量(40 ˚C):     负载持续率 80% 时,350A

    外形尺寸 (mm):      590 x 230 x 500

    重量 (kg):           36

送丝机DT400▼

DT400送丝装置,安装于机器人臂上,或作为机械化焊接系统的集成送丝解决方案。结构紧凑,重量轻,配备了4x4的送丝机构。

    小于 5kg

    适配各种导丝管

    全金属送丝轮

    DT400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50V DC

    额定功率:100W

    负载容量(40 ˚C):80% ED,600A

    100% ED,500A

    工作原理:4轮送丝

    送丝速度:0~25m/min

    填充焊丝:ΦFe,Ss   0.6~1.6mm

                      Φ药焊丝        0.8~1.6mm

                      ΦAl            1.0~1.6mm

    焊枪接口:Euro

    操作温度范围:-20~+40℃

    存放温度范围:-40~+60℃

    保护等级:IP23S

    外形尺寸L×W×H269×175×169mm

    重量:4.5kg

3、机器人焊枪

    冷却方式: 气冷式

    额定值:350A  CO 2

           300A混合气体M21,根据DIN EN ISO 14175

    暂载率: 100%

    焊丝直径: 0.8~1.2mm

    枪颈角度: 30°/35°

七、防碰撞传感器

1、功能:

焊枪依靠预载弹簧实现准定位,发生碰撞时,弹簧弯曲后启动开关,机器人立即停止运动。需要按下启动按钮才能重新启动机器人。由于碰撞脱离机构的屈从设计,碰撞发生后不需要对焊枪重新校验。

可感应偏移:

    X或Y轴方向的撞击

    绕Z轴的转动

    Z轴方向的撞击

2、特点:

    感应任何位置的偏差;

    撞击发生时立即停止;

    精准的缓冲区间设计降低了停机时间;

    精准的微动开关带来革命性的开关反应时间;

    追求最高精准度、轻薄材料焊接工作的最佳工具;

    功能可视化使得维修、维护更加方便、快;

    套盖下的螺丝使得维修、维护更加方便、快捷;

技术参数

尺寸:

对角长度75mm;对边长度65mm;高87mm。(机器人法兰>释放法兰)

重量:

约630克

最大偏移量:

在X与Y平面,每根弹簧10-14度,

在Z平面,每根弹簧4-8mm

即时止动:

在Z轴上0.5-1度;

在X与Y轴方向偏差大约1.5度;

Z轴方向偏差大约0.5-1毫米。

复性定位精度:

小于+/-0.04毫米(离机器人法兰300毫米处)

安全开关:

24伏特,直流,最大300毫安

八、清枪站

本案配备自动清枪喷油装置是由本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高效自动化产品,该清枪剪丝由机器人联动控制,按程序设定定时清理焊枪喷嘴内焊接飞溅,并向喷嘴内部喷射硅油,避免焊接时飞溅的牢固粘附。整体保证机器人系统长时间连续无监视运转。该自动清枪剪丝装置由清枪站、剪丝机构和喷硅油单元三部分组成。其结构如下图:

1、清枪站

清枪站采用三点固定方式,将焊枪喷嘴固定于与铰刀同心位置,铰刀转动的同时上升,将喷嘴上粘附的焊渣飞溅清理干净。精确高效的清枪站用于机器人焊接。

2、剪丝机构

剪丝机构能够保证焊丝的剪切质量,并能提供最佳的焊接起弧效果和焊枪TCP测量的精确程度。

3、喷硅油单元

喷硅油装置采用了双喷嘴交叉喷射,使硅油能更好地到达焊枪喷嘴的内表面,确保焊渣与喷嘴不会发生死粘连,由此能有效的减少焊枪喷嘴的清理次数和延长其使用寿命。

九、单支座单轴变位机

本案中,针对工件特征,我们利用单支座单轴变位机来变位工件,使焊缝处于水平位置焊接。

作用:

变位机有1个轴,可以将工件进行翻转变位,从而能够将焊缝变换到水平位置焊接。

配置:

立柱、翻转梁、底座、驱动系统等。

立柱、翻转梁由型材焊接加工而成。

翻转驱动系统采用普通伺服电机和精密减速机作为驱动力,驱动工件实现精密变位。

参数:

承载:50Kg         翻转角度:0°到360°   速度:10rpm     定位精度:±0.5°

十、工装:

根据工件三维空间特征,本案中采用仿形固定的方式,手动快速压钳夹紧。

十一、焊接围栏

采用框架围栏作为工作站防护。

十二、电气控制系统

在示较器上,可直观对焊接状况和参数进行监控并可随时提取焊接记录。对每种工件都可方便地设定焊接工艺及参数(焊接程序), 焊接程序可进行储存并被随时调用;工作时按操作者选用的焊接程序完成工件的自动焊接。在焊接中,可人为干预焊接,在焊接中途因故停止后,智能处理继续焊接方式。

对开始工作的时间、待机时间及停机时间进行记录,同时可以记录下用户的操作记录,以及报警记录。

异常诊断停止功能: 控制系统元器件、机器人、焊接电源等设备出现异常时,进行自动诊断,提供故障信息,保障系统安全;焊接异常、用户操作异常等情况下能诊断并采取停机保护措施。同时还具有:焊枪机械防碰传感器、伺服防碰、干涉领域检查。

系统设有操作权限,权限分为一般操作者、高级操作者、维修人员等,不同的权限只能操作相应按钮或修改相应的数据,从而增加系统的安全性。具有“手动”、“自动”选择功能,在“手动”模式下可以人工参与,在“自动”模式下机器人自动完成焊接操作。并且设有:电源开/关及指示按钮;急停按钮,当发生意外时可紧急停止。

全系统采用数字化处理,可通过通讯的方式和外界设备相连,所有数据均能远程存储和查看。由于系统采用网络连接,因此本系统具有很大扩展性,为今后增加工位提高方便性。

本系统具有自动保存和断电记忆功能,系统参数一旦修改,本系统将立即进行自动保存,即使突然断电,系统里的所有参数也不会被丢失。

控制柜内线路具耐油性,有线号套管,接地标志等,方便维修。控制柜设置有排风散热装置。控制柜与各工序设备、焊接电源和传输线之间采用标准的线槽盒进行连接,规范整洁。

设备多处设有紧急停止开关,在紧急的情况下能立即停止设备的任何工作。

设备设有红(设备报警或故障)、黄(设备暂停)、绿(设备正在运行)三种故障报警指示,并安装在设备明显位置。操作者能准确知道当前系统运行状况。

设备设有安全接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