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点检保养 | R-30iB A型控制柜6轴伺服放大器更换

楼主(2024-08-12):
本文主要讲述机器人R-30iB A型控制柜6轴伺服放大器的更换流程。

一.更换流程

R-30iB/A柜6轴伺服放大器的拆

1.1关闭控制柜电源,再次逆时针转动电源开关,打开控制柜门。

1.2在控制柜内左下角找到如图所示的6轴伺服放大器。

1.3按照从顶层到底层的顺序依次断开6轴伺服放大器上的连接接头(放大器自身附带的3个短接头无需断开)。

1.4使用长柄十字螺丝刀拧松固定6轴伺服放大器的两颗螺丝。

1.5用双手抓住6轴伺服放大器的两个抓手把柄向外拉动,使得放大器与控制柜脱开。

1.6在6轴伺服放大器与控制柜松开后,将放大器从控制柜中取出。

R-30iB/A柜6轴伺服放大器的安装

2.1将原放大器上的3个短接头及两个抓手把柄拆下,安装至新放大器上。

2.2将新的6轴伺服放大器安装至控制柜内,使用长柄十字螺丝刀将两颗固定螺丝拧紧(注意:在放大器安装过程中,检查放大器四周是否有线缆被压住)。

2.3根据6轴伺服放大器上面每个接口的标号,对应线缆接头上的标号,连接线缆。

2.4按照从底层往顶层的顺序将6轴伺服放大器上的所有线缆接口连接(注意:底层的动力接口CNJ1-CNJ6切勿连接错)。

二.注意事项

1.更换6轴伺服放大器的整个过程必须保证控制柜电源处于断电状态。

2.更换完成后请勿急于上电测试,务必确认6轴伺服放大器上的所有连接的电缆标号与接口标号一致。

3.确认无误后,关闭控制柜门,打开控制柜电源,恢复机器人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