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工业机器人常规保养维护方法

楼主(2024-08-12):
1、刹车检查

正常运行前,需检查电机刹车每个轴的电机刹车检查方法如下:

(1)运行每个机械手的轴到它负载最大的位置。

(2)机器人控制器上的电机模式选择开关打到电机关(MOTORS OFF)的位置 )。

(3)检查轴是否在其原来的位置如果电机关掉后,机械手仍保持其位置,说明刹车良好。

2、失去减速运行(250mm/s)功能的危险

不要从电脑或者示教器上改变齿轮变速比或其它运动参数。这将影响减速运行(250mm/s)功能。

3、安全使用示教器

安装在示教器上的使能设备按钮(Enabling device),当按下一半时,系统变为电(MOTORS ON)模式。当松开或全部按下按钮时,系统变为电机关(MOTORS OFF)模式。为了安全使用示教器,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使能设备按钮(Enabling device)不能失去功能编程或调 试的时候,当机器人不需要移动时,立即松开能使设备按钮(Enabling device)。

当编程人员进入安全区域后,必须随时将示教器带在身上,避免其他人移动机器人。

4、在机械手的工作范围内工作

如果必须在机械手工作范围内工作,需遵守以下几点:

(1)控制器上的模式选择开关必须打到手动位置,以便操作使能设备来断开电脑或遥控操作

(2)当模式选择开关在<250mm/s 位置时候,最大速度限制 在250mm/s .进入工作区,开关一般都打到这个位置.只有对机器人十分了解的人才可以使用全速(100%full speed)

(3)注意机械手的旋转轴,当心头发或衣服搅到上面.另外注意机械手上其它选择部件或其它设备

(4)检查每个轴的电机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