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TIA中实现排泥阀组周期排泥的一种方法 ...
博途TIA中实现排泥阀组周期排泥的一种方法

楼主(2024-08-13):
【工艺需求】
在水处理工艺中,对于沉淀池都用阀门来实现排泥,一般自控要求都是周期排泥。目前有8个阀门,需要实现周期排泥,需要阀门开启时间可以设定,阀门之间还需要有间隔等待时间。在检修坏的阀门的时候,自动程序不得中断,通过软件阀门选择检修模式,跳过自动程序。
【功能设计】
1、功能设计定义输入输出
功能没有设计手动开关部分,通过一个整型变量DV_auto_number来定义自动驱动的阀门编号,如DV_auto_number=1代表1#阀门自动驱动。
2、设计功能程序
(1)检测程序步
(2)程序初始化
(3)间隔时间计时(5~8同1~4,程序未给出)
(4)间隔时间到达标识置位
(5)开启时间计时(5~8同1~4,程序未给出)
(6)开启时间到达,对应待机间隔标识复位
(7)阀门自动开启程序
(8)周期计时
(9)阀门检修时,切除自动程序中检修的阀门
3、程序调用
【写在后面】
本功能块在S7-200 smart中实现过,这里未做仿真测试。
另外手动部分需要补充,可以补充在主程序块内,也可以在功能里面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