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如何在西门子博途TIA中定义变量

楼主(2024-08-13):
一、定义CPU自带的变量

     在硬件组态中双击配置的CPU,进入属性界面。

   找到系统和时钟储存器,勾选启用系统存储器字节和启用时钟存储器字节,注意默认的系统存储器字节的地址为MB1。

  默认的时钟存储器字节的地址为MB0。

以上的可以修改字节地址。

①比如M0.0代表是10HZ,对应就是10次/秒,也就是0.1秒/次。

我们常用的1秒就是M0.5。

②常接通为M1.2,首次扫描为M1.0。

这样勾选后,变量表就自动生成了如下变量

二、在编程过程中定义变量

   在没提前定义变量前,我们可以先做程序,然后定义变量。

点击程序段1,就可以定义程序段1的所有变量:

三、在DB数据块中定义变量

   首先我们建立一个DB数据块;

如果要看到直接的地址,我们就需要取消优化的块访问。

程序编写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调用。如果需要断电记忆,就需要勾选保持。

四、在UDT中定义变量

   在PLC数据类型中,新建一个数据类型:设备控制

    在DB中新建一个MOTOR3,选择数据类型为设备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