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TIA Portal )应用实例(8)

楼主(2024-08-13):
通过程序状态测试扩展的程序
【简介】
以下步骤介绍了如何使用程序状态测试已创建的程序。
【要求】
● 已组态 PLC。
● PLC 的输入和输出无电压,因为修改的值会被在线模式下的模块覆盖。
● 组织块“Main [OB1]”已在程序编辑器中打开。
【步骤】
要使用程序状态测试已创建的程序,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将程序加载到 PLC 中并激活在线连接。 更多信息,请参见“将程序加载到目标系统”部分。
2. 单击程序编辑器中工具栏上的“启用/禁用监视”(Monitoring on/off) 按钮。
3. 在程序段 1 中,将变量“ON_OFF_Switch”修改为“1”。
将变量“ON_OFF_Switch”的信号状态设置为“1”。 电流通过常开触点流到程序段末尾的线圈。 置位变量“ON”,从而启动实例机器。 OFF 变量保持复位为“0”,没有任何其它作用。
4. 在程序段 2 中,将变量“LS_1”修改为“1”。
将变量“LS_1”的信号状态设置为“1”。这仿真了在传送带的起始位置通过光栅“LS1”检测到瓶子这一过程。 由于加热室在仿真过程中处于关闭状态,因此
“chamber_ON_OFF”变量的信号状态为“0”。
信号流过主梯级的各个触点,使得“置位/复位触发器”指令的输入 S 的信号状态为“1”。从而将变量“conveyor_drive_ON_OFF”的信号状态设置为“1”,并且驱动传送带。
5. 在程序段 2 中,将变量“LS_1”修改为“0”。
变量 LS_1 的信号状态复位为“0”。 这将仿真取消激活光栅“LS1”这一过程。
6. 在程序段 2 中,将变量“LS_2”修改为“1”。
在程序段 2 中:
将变量“LS_2”的信号状态设置为“1”。 此设置将仿真瓶子被传送到加热室并且光栅“LS2”被激活这一过程。
电流将改变路线流向“置位/复位触发器”指令的输入 R1。 从而复位变量
conveyor_drive_ON_OFF 并停止传送带。
在程序段 3 中:
电流通过主梯级的触点流向“置位/复位触发器”指令的输入 S。 从而将变量
chamber_ON_OFF 的信号状态设置为“1”并启动加热室。
在程序段 5 中:
只要启动加热室(程序段 3),变量 LED 的信号状态就会被设置为“1”且状态指示灯将被激活。
在程序段 4 中:
在“接通延迟”时间运算的 IN 输入检测到一个上升沿并且巴氏消毒时段已开始。
在该时段结束时,牛奶已经过巴氏消毒,并且变量“milk_pasteurized”的信号状态将被设置为“1”。
在程序段 3 中:
置位“milk_pasteurized”变量时关闭加热室。
在程序段 5 中:
关闭加热室时,状态指示灯将取消激活。
在程序段 2 中:
传送带再次开始运动。
7. 在程序段 2 中,将变量“LS_2”修改为“0”。
变量 LS_2 的信号状态复位为“0”。 此状态将仿真瓶子已离开加热室这一过程。
8. 在程序段 2 中,将变量“LS_3”修改为“1”。
将变量“LS_3”的信号状态设置为“1”。 此状态将仿真瓶子已传送到传送带的末端并且被光栅“LS3”检测到这一过程。
变量 conveyor_drive_ON_OFF 的信号状态复位为“0”,传送带将停止。
9. 终止在线连接。
【结果】
已测试程序,并检查了程序的执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