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西门子PLC和上位机实现自动画圆?

楼主(2024-08-13):
【导读】用S7-200SMART和博途WinCC实现自动画圆。
需求分析
设计一个画圆程序,即求圆周上的点的坐标值,根据求得的坐标值绘制圆形,并在上位机上动态显示绘制过程。
功能设计
根据以上需求进行如下设计:
1.启动Start按钮按下,开始绘制,利用定时中断,每隔100ms计算一次坐标值。
2.把坐标值保存为历史记录,并作为f(x)趋势视图的数据源,在趋势视图中动态显示画圆过程。
3.清除Clear按钮按下,清除趋势视图中已经绘制的图形。
4.再次按下启动Start按钮,将重新绘制圆形。
开发环境
硬件:SR20,6ES7 288-1SR20-0AA0。
软件:STEP 7-Micro/WIN SMART,V2.5,WinCC Professional V16。
程序设计
编写代码(LAD)。
1.编写计算坐标子程序。
由于COS和SIN指令的输入参数接受弧度值,所以需要先进行角度到弧度的转换。
2.编写定时中断子程序。
调用计算坐标子程序,角度从0°开始,每隔100ms增加1°,到达360°时(一周),则复位为0°,重新计算。
3.编写主程序。
启动按钮M0.0按下,启动100ms定时中断,调用定时中断子程序,并初始化坐标值。清除按钮M0.1按下,停止定时中断程序。
人机交互HMI设计
在WinCC Professional中设计一个人机交互画面,通过该画面进行操作和动态绘制圆形,从而得到直观的测试结果。
1.添加HMI硬件,TP700 Comfort面板。
2.建立连接。
通信驱动程序选择SIMATIC S7 200,接口选择以太网,HMI的IP地址设置为电脑的IP地址,PLC设备的IP地址设置为在线的PLC的IP地址。如果连接失败,请检查PG/PC接口设置。
3.添加变量,和PLC变量地址相对应。
4.建立数据记录。
5.设计画面。
按照上图设计,不再赘述。
6.为启动Start按钮添加事件属性。
7.为清除Clear按钮添加事件属性。
7.为f(x)趋势视图添加数据源。
关闭f(x)趋势图控件中的工具栏、状态栏和网格线等。
系统测试
在TIA Portal WinCC Professional中启动运行系统。
按下启动Start按钮,开始圆形绘制,按下清除Clear按钮,清除趋势视图中已经绘制的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