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博途TIA使用--S7通信及硬件更新

楼主(2024-08-13):
很多污水厂我们常常采用S7-1500或者S7-1200做CPU然后采用ET200SP做分布式IO。

    改造方面要注意以下情况:

    新增的ET200SP的模块,可以带电增加,但是增加上的模块不能被CPU识别,同时ET200SP的接口模块会有故障灯显示,总体不会影响原有的程序运行。

    【由于当前在线组态数据与离线组态数据不同,因此无诊断数据可用】

【增了模块】

通过整体下载,提示要全部停止。

2、新增的S7以太网通讯,若不整体下载,不会生效,整体下载会造成系统数据清除。(暂时未找其他办法解决)。

需要新建连接

添加新连接

未知的设备比如S7-200 smart

编写程序

(1)获取数据采用gut

ADDR是对方的地址,对于S7-200 对方都有DB1开始,对应V区。

(2)写数据到对方PUT

新增的一定要全部下载,不然不会生效。

可以增加ERROR查看,如果非0就是有故障,数据无法传输。

    若不想在博途中写程序,可以在S7-200smart写程序,注意对应于S7-200 smart对应的博途的数据块一定是DB1,所以在编程的时候,博途的DB1最好空出来,便于后期与S7-200 smart做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