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1200/1500PLC常用术语及FB、FC、DB各功能介绍

楼主(2024-08-13):
1、块接口由形式参数和本地数据两部分组成:

参数解析:

输入参数:为调用模块提供数据,输入给逻辑模块

输出参数:从逻辑模块输出数据结果

输入/输出参数:参数值既可以输入,也可以输出

变量解析:

临时变量:存储在L堆栈中,块执行结束后,变量消失;

静态变量:存储在背景数据块中,块调用结束后,变量被保留;

(1)函数(FC)简介

① 、函数(FC)是用户编写的程序块,是不带存储器的代码块。由于没有可以存储块参数值的数据存储器,因此,调用函数时,必须给所有形参分配实参。

②、FC 里有一个局域变量表和块参数。局域变量表里有:Input(输入参数)、Output(输出参数)、InOut (输入/输出参数)、Temp(临时数据)、Return(返回值 RET_VAL)。

Input(输入参数)将数据传递到被调用的块中进行处理。

Output(输出参数)是将结果传递到调用的块中。

InOut(输入/输出参数)将数据传递到被调用的块中,在被调用的块中处理数据后,再将被调用的块中发送的结果存储在相同的变量中。

Temp(临时数据)是块的本地数据,并且在处理块时将其存储在本地数据堆栈。关闭并完成处理后,临时数据就变得不再可访问。Return 包含返回值 RET_VAL。

(2)函数块(FB)的简介

函数块(FB)属于编程者自己编程的块。函数块是一种“带内存”的块。分配数据块作为其内存(背景数据块)。传送到 FB 的参数和静态变量保存在实例 DB 中。临时变量则保存在本地数据堆栈中。执行完FB 时,不会丢失DB 中保存的数据。但执行完 FB 时,会丢失保存在本地数据堆栈中的数据。

(3)数据块(DB)简介

①、数据块用于存储用户数据及程序中间变量。新建数据块时,默认状态是优化的存储方式,且数据块中存储的变量是非保持的。数据块占用 CPU 的装载存储区和工作存储区,与标识存储器的功能类似,都是全局变量,不同的是,M 数据区的大小在 CPU 技术规范中已经定义且不可扩展,而数据块存储区由用户定义,最大不能超过工作存储区或装载存储区。SIMATIC S7-1500 PLC 的非优化数据最大数据空间为 64KB。而优化的数据块的存储空间要大得多,但其存储空间与 CPU 的类型有关。

②、按照功能分,数据块 DB 可以分为:全局数据块、背景数据块和基于数据类型(用户定义数据类型、系统数据类型和数组类型)的数据块。

S7-1200:优化的块结构

备注:1、对于优化的数据块,大的数据类型在块的开始,小的数据类型在块的末端,因此在块中不会形成数据块间隙;

2、对于优化的数据块,只能采用符号访问的方式。

S7-1500 CPU中,标准 DB 块与优化的 DB 块在 PLC 中按照下图方式存储:

在 S7-1500 CPU 中,相比于标准的 DB 块,优化的 DB 块提供更快的访问速度,其根本原因与 CPU 的编码方式有关:

与标准的 DB 块相比,优化的 DB 块有以下优势:

1. 提供更快的访问速度;

2. 以符号寻址,编程者无需考虑 DB 块中每个变量存储的具体地址,每个变量在 CPU 中存储的位置由 PLC 的系统自动进行分配;

3.CPU 与 HMI (如 Panel)连接时,由于优化的 DB 是靠符号寻址,所以当 PLC 变量连接到 HMI 后,PLC 侧对变量做的修改,HMI 无需重新下载;

4.对 DB 块内的任意位置对变量进行添加及删除,或对变量的类型进行修改(如将Tag_1的属性由 byte 修改为Word),不会引起该 DB 块其它变量的使用;

S7-1200/S7-1500中如有以下应用,必须使用标准 DB 块:

1.与其它 CPU 建立 S7 单边通信时(PUT/GET),用于存储发送区数据和接收区数据的 DB 块;

2.与 Wincc V7.2 进行 HMI 连接时,Wincc V7.2 访问的 S7-1200/S7-1500 CPU 的 DB 块只能是标准的 DB 块;

3. 使用Simatic Net V8.2 与S7-1200/S7-1500 PLC进行 OPC 连接时,OPC 服务器访问 S7-1200/S7-1500 CPU 的 DB 块只能是标准的 DB 块。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