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M、ERP、APS、 MES 、SCADA工业系统的数据集成

楼主(2024-08-13):
造业企业的核心数据为销售数据、技术数据、生产数据和采购数据。PLM、ERP、APS、 MES 信息系统数据存在交叉关系,有部分数据对多个系统都需要,这部分数据如果在多个系统中共享,就能提高系统维护效率,也减少维护数据出错概率,改进了信息系统的功能。要分析如何数据集成,先要知道哪些数据属于多个系统使用,这些数据就是我们的集成对象。

下面这篇我们我们来说一说这些系统之间数据的关系。

一 企业核心数据类型

造业企业的核心数据为销售数据、技术数据、生产数据和采购数据。我们先来了解下三种基本的数据类型和作用。

1 销售数据

销售数据和ERP、APS都相关。基本的销售数据重要字段是客户、商品、数量、交货期。ERP系统可以用该数据形成销售发票,统计销售额。对APS系统来说,销售数据是生产计划排程的源头,在销售数据基础上形成组装计划,加工计划和外协计划。

2 技术数据

接到销售订单后,技术部门要进行设计,设计产品结构,也就是 物料清单(Bill of Material, BOM)BOM表,设计零件加工工艺。PLM是管理图纸的系统,它的核心应用领域是在设计领域,BOM表就是在设计阶段产生的,BOM在PLM系统中有存储。ERP系统中也要用到BOM数据,ERP中MRP(物质需求计划)分解计算,就是在BOM数据基础上,利用销售订单形成公司内部加工零件数量和对外协采购数量。APS系统也用到BOM,它比ERP系统计算的更细。当然了如果公司已经有了APS系统,就不需要ERP系统的MRP计算功能了。

BOM数据表可以有下面的表示方式,最基本的BOM表,仅仅包含3个字段,母件,子件和数量。

例如:

这种BOM表结构只能表示简单的组装关系,即零件都完成后再一起组装。如果零件加工过程和组装过程伴随在一起,这种BOM无法表示出,例如下面的生产流程。

上图中表示,一种原材料C0,经过一步加工到C1,这时候需要装配上A, 然后继续加工成C2, 再装配上B,然后加工成C3, 下一步变成C。

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这种流程也很常见,简单的母件和子件表是无法表示出零件的前后流程关系。在生产计划排程APS系统中,必须将装配关系和零件生产前后顺序流程都表示出来才能进行正确的还有指导性的排程。该例子可以用下面表格样式表示出其流程关系。

从C0到C为零件生产流程主线路,我们定义为5个工序:

例如C1工序既涉及到加工,又涉及到组装。如果该工序号后面写的是零件,则该步骤为装配,后面是装配使用的数量。如果工序号后面是设备,则后面是具体设备编号,和在该设备上加工使用的时间。通过该表就可以表示出流程中既有装配,又有组装的复杂流程。

PLM的核心应用领域是设计领域,在产品设计时,需要设计零件总装图和各个零件的图纸。零件的总装图上体现出了产品结构信息,也就是BOM。PLM产品可以直接从总装图上提取出BOM信息,并将该信息存储在数据库中。

举个例子,某工厂使用了CAXA公司的PLM,现将CAXA从图纸中提取BOM信息做一介绍。

CAXA PLM提供产品结构管理,以结构树的方式显示产品的装配组成关系。产品结构树为用户提供关于产品组成的直观视图,在产品结构树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实现产品结构对应的BOM输出。可以绘制总装图,也可以通过批量入库把总装图中的结构提取出来,生成产品的结构树。生成的结构树样式如下:

结构树对应的BOM信息会保存在CAXA PLM对应的数据库中,如何通过技术手段将BOM信息导入其它信息系统中,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

3 生产库存数据

可以使用MES系统实时采集库存数据,库存数据会为ERP系统和APS系统提供数据支持。ERP系统一般采用键盘输入数据,而MES系统一般是通过条形码,二维码,RFID等技术采集数据,效率大大高于键盘输入,并且便于在生产现场现地采集,保证数据的实时性。实时性的库存是最有意义的。MES是车间和ERP和APS系统之间的协调信息系统,它提供了通常ERP系统所不能提供的生产车间信息的透明性,提供了ERP和APS与底层车间(操作终端与设备)的可靠数据界面等。

4 采购数据

采购数据和销售数据是相反的对应关系,销售是卖给客户,采购是供应商卖给本企业。在ERP中采购单据和销售单据格式基本一样。ERP和APS都需要采购数据。

二 PLM、ERP、APS、MES信息系统数据集成的技术分析

在技术上一般有3种方法数据集成,1,使用同样数据库表格;2,使用公共文件;3,数据库间程序或软件数据自动传递方式。下面分别做介绍。

1  公共部分使用同样数据库表格

使用同样数据库表格,指的是使用同样的数据库,例如PLM、ERP、APS、MES数据库都是Sql server, 里面不同系统涉及到的BOM表都是Sql server中同一张表。这无疑是集成最彻底的方式,但经常每个公司侧重点不同,例如提供ERP的公司,没有PLM产品,或者不擅长PLM,其PLM系统功能不强。如果是大公司的产品,产品线更丰富,相互融合性更好些。例如用友公司既有ERP产品,也有PLM产品。如果想要这种方式集成,需要购买时,考虑大公司的信息系统产品。

2  使用中间文件

该方法是在一个信息系统将需要共享数据导出,导出到一个中间文件,然后再通过这个中间文件将共享数据导入到另外一个信息系统中。

例如:Excel文件是最常用的表格程序。一般的PLM、ERP、APS、MES都有数据导出到Excel和从Excel导入的功能。可以从PLM系统中导出BOM数据到Excel表格中,然后再从Excel表格将BOM数据导入到ERP和APS系统中。

3  使用数据自动传递方式

数据自动传递,是指利用程序软件在不同的信息系统之间自动传递共享数据,这样传递数据效率高。自动传递数据的手段之中,通过数据库触发器传递数据是开发便利,成本低廉的手段。下面对数据库触发器传递数据做一介绍。

PLM、ERP、APS、MES信息系统常用的数据中,可能Sql server是使用最多的。SQL Server 是 Microsoft推出一套产品,它具有使用方便、与相关软件集成程度高等优点,成为了Windows平台下进行数据库应用开发理想的选择。SQL Server广泛应用于金融、保险、电力、行政管理等与数据库有关的行业。SQL Server与其它数据库,如Access、FoxPro、Excel等有良好的ODBC接口,可以把上述数据库转成SQL Server的数据库。

Sql server数据库带有触发器的功能,利用触发器功能编写代码,代码是自动触发的。当对表中的数据做了任何修改之后立即被激活,然后程序运行,对其它数据表进行修改。

基本的触发器包括一下3种类型:

    A  insert触发器:向表中插入数据时被触发;
    B  update触发器:修改表中数据时被触发;
    C  delete触发器:从表中删除数据时被触发。

以知名ERP厂商用友的ERP为例,它的零件基础数据都是存在于Inventory表格中。零件基础数据是PLM, ERP, APS和MES的共同数据,需要共享。可以只维护一个系统,然后设置触发器,当一个信息系统零件基础数据更新后,利用触发器自动修改其它信息系统零件基础数据。

随着企业信息化应用的逐步发展,企业的信息化环境逐渐复杂。在企业使用PLM产品用于管理图纸之后,PLM就需要关注与其它管理信息系统的集成,实现与各种CAD系统集成,提取的规范化、标准化的信息,并与ERP/APS/MES等系统进行快速的数据交换,避免数据的重复定义导致的问题,从而提升企业的整体运营效率。

本文讨论了PLM、ERP、APS和MES几个信息系统的数据集成。介绍了各自基本功能,他们之间的共享数据和基本数据共享的技术方法。

    关于系统共享数据BOM表的表示方法,提出了针对复杂流程的BOM表示方法。

    关于数据集成方法,介绍了3种基本数据共享方法。

使用数据自动传递方式很实用,既保证了数据传输效率,也可以不用拘泥于必须各个系统都从一家软件厂商采购的局限。

PLM最新的趋势会用到大数据和虚拟化技术,但只有解决了PLM与ERP、APS和MES系统的集成问题,不同系统数据实现共享,大数据和智能化技术才能更好从企业的海量数据中进行深度挖掘,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支撑。

--------END--------

西门子、达索、PTC、中控:工业软件的分类及主要厂商

2024-05-15

APS与MES/MOM数据集成的四种方式

2024-05-07

西门子、SAP、宝信列前三:中国MES/MOM市场分析及厂商份额

2024-05-04

中国的核心软件(工业软件与基础软件),国产化率究竟多低?

2024-05-02

智能工厂生产执行系统(MES/MOM)建设方案PPT

2024-05-03

技术解读西门子MES/MOM平台系统集成:流程行业套件

2024-04-29

全球自动化产业50强榜单解析,西门子,艾默生,ABB列前三

2024-04-27

汇川、中控、宝信:中国智能制造领先公司汇总(附全球主流工控企业列表)

2024-04-21

数字化工厂顶层设计、规划与建设九大步骤PPT

2024-04-19

美国六大工控巨头一览:附全球主流工控企业列表

2024-04-17

西门子、达索、PTC列前三:中国制造业PLM市场与细分行业份额分析

2024-04-11

MES/MOM系统:IT技术+制造业管理思想的融合

2024-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