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读懂PLC梯形图?秘诀就在这!

楼主(2024-08-14):
初学PLC梯形图编程,应要遵从必定的规则,并养成一个好习惯。

下面以三菱FX系列PLC为例,简略介绍一下PLC梯形图编程时需求遵从的规则,希望对咱们有所帮助。有一点需求阐明的是,这篇文章虽以三菱PLC为例,但这些规则在其它PLC编程时也可相同恪守。

一、梯形阶梯都是始于水平线,总算垂直线(通常能够省掉不画,仅画左母线)。每行的左边是接点组合,表明驱动逻辑线圈的条件,而表明成果的逻辑线圈只能接在右边的母线上。接点不能出现在线圈右边。如下图(a)应改为(b):

二、接点应画在水平线上,不该画在笔直线上,如下图(a)中的接点X005与其它接点间的联系不能辨认。对此类桥式电路,应按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单向性准则,独自画出一切的去路。如图(b)所示:

三、并联块串联时,应将接点多的去路放在梯形图左方(左重右轻准则);串联块并联时,应将接点多的并联去路放在梯形图的上方(上重下轻的准则)。这么做,程序简练,然后削减指令的扫描时间,这关于一些大型的程序尤为重要。如下图所示:

四、不宜运用双线圈输出。若在同一梯形图中,同一组件的线圈运用两次或两次以上,则称为双线圈输出或线圈的重复运用。双线圈输出通常梯形图初学者简略犯的缺点之一。在双线圈输出时,只要最终一次的线圈才有效,而前面的线圈是无效的。这是由PLC的扫描特性所决定的。

PLC的CPU选用循环扫描的作业办法。通常包含五个期间(如图所示):内部确诊与处理,与外设进行通讯,输入采样,用户程序执行和输出刷新。当办法开关处于STOP时,只执行前两个期间:内部确诊与处理,与外设进行通讯。

1.输入采样期间

PLC次序读取每个输入端的状况,并将其存入到咱们称之为输入映像寄存器的内单元中。当进入程序执行期间,如输入端状况发作改动.输入映象区相应的单元信息并不会跟着改动,只要下一个扫描周期的输入采样期间,输入映象区相应的单元信息才会改动。因而,PLC会忽略掉小于扫描周期的输入端的开关量的脉冲改动。

2.程序执行期间

PLC从程序0步开始,按先上后下,先左后右的次序扫描用户程序并进行逻辑运算。PLC按输入映象区的内容进行逻辑运算,并把运算成果写入到输出映象区,而不是直接输出到端子。

3.输出刷新期间

PLC依据输出映象区的内容改动输出端子的状况。这才是PLC的实际输出。

以上简略阐明晰PLC的作业原理,下面咱们再以实例阐明为何编写梯形图程序,不宜重复运用线圈。

如下图所示,设输入采样时,输入映象区中X001=ON,X002=OFF,Y003-ON,Y004=ON被实际写入到输出映象区。但持续往下执行时,因X002=OFF,使Y003=OFF,这个后入为的成果又被写入输出映象区,改动原Y003的状况。

所以在输出刷新期间,实际外部输出Y003=OFF,Y004=ON。许多新手就碰到过这么的疑问,为何X001已经闭合了,而Y003没有输出呢?逻辑联系不对。本来即是由于双线圈运用形成的。

留意:咱们所说的是不宜(最好不要)运用双线圈,双线圈运用并不是肯定制止的,在一些特别的场合也能够运用双线圈,这时就需求你有较丰厚的编程经验和技巧了。

下面咱们会谈到这一点。但关于初学者仍是不要冒这个险。

本来,从以上的比如能够看出,重复运用线圈之所以会形成Y003的输出紊乱,是由于程序是从上到下次序执行的原因形成的。

但假如咱们能够改动程序执行的次序,保证在任何时间两个线圈只要一个驱动逻辑发作,就能够运用双线圈。其间,最常用的办法即是运用跳转指令。如下图所示:

程序剖析:M0闭合,程序跳至P0处(不执行X001句子),M0常闭断开,CJP1不会发生,执行下一句子。此时,Y003将X002状况进行驱动。M0断开时,程序次序执行并按X001的状况对T003进行驱动,M0常闭闭合,跳至P1按X003状况对Y004进行驱动,即跳过了X002驱动Y003的句子。可见,在同一时间,Y003驱动只要一个能够发生。此时,双线圈运用是能够的。

但在梯形图编程时,咱们仍是要尽量防止运用双线圈,而引进辅佐继电器是一个常用的办法。如下图所示:

图(b)中,X001和X002接点操控辅佐继电器M000,X003~X005接点操控辅佐继电器M001,再由两个继电器M000,M001接点的并联组合去操控线圈Y000。这么逻辑联系没变,却把双线圈成为单线圈。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