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案例|如何用PLC控制小车五位自动循环往返运行?

楼主(2024-08-14):
压接是电工很熟悉的活,很多电工都不少了压接线鼻子,然而很多人压接都是凭经验,而且我们在接电线的时候要注意,接线的过程之中不允许出现接头,为了让接头更加牢固,所以会在接头处用压线鼻进行连接,那么在连接的时候是,先压头还是先压尾?压线鼻子的正确接法是什么?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讲一讲压线鼻子的正确接法。

线鼻子压接标准与规范

一般导线与接线端子连接时,如果是10m㎡及以下的单股导线,需要在导线端部弯一圆圈接到接线端子上。而如果是4m㎡以上的多股铜线则需装接线鼻子,再与接线端子连接。

压线鼻子先压头还是先压尾

1、按照压线鼻子的正确接法,一般来说要从鼻子的尾部开始压,但是在压的过程之中要注意不能够把鼻子压空,也就是说如果接的是铜线,压线鼻的头部要塞满了,而压出来的铜线长度也要刚刚好,每边都要压四道,这是最好的方式,能够避免压出来的线以后出现发热的情况。

2、之后再压头,而有的人可以从铜线的两头开始压,这样压出来的线就非常牢固。

压线鼻子的种类和规格

压线鼻子的种类也非常多,如果按照材质来分,主要有铜质接线鼻子,还有铝制的接线鼻子。

如果按照形状来分,常见的主要有dt,还有ot,ut等各种型号。如果选择的是dt型号,一般来说比较适用于横截面积比较大的电线,可以采用压接的方式。如果选择的是ot的接线鼻子,适用于横截面积比较小的电线,可以用焊接的方法来连接。如果选择的是ut压线鼻子,适用于4平米以下的电线,可以用压接或者焊接的方式来连接。

如果按照规格来划分,有1.25,2,2.5,5.58平方毫米,甚至还有120平方毫米,最大的能够达到800。

开口铜鼻子压线的技巧

1、很多工人在接线的时候会使用电烙铁,首先需要把它加热,做好焊接的准备。

2、要用压线钳先把线鼻子进行压实,把周围的线去除掉,可以用电烙铁加热线鼻子,要让里面的铜线加热一段时间,最后再将焊锡对准电烙铁,要你将里面的焊锡慢慢融化,均匀地将焊锡连接牢固。

3、等到冷却之后就可以压线鼻子了,最后再用绝缘胶带包裹好就可以。

压线鼻子的正确接法

接线的时候可以使用电烙铁焊接,使得接线更加牢固。

1、首先需要把电烙铁插上电,然后加热一下,为接下来的焊接做好准备。

2、用压线钳把压线鼻子压一下,要将周边的细线全部去除掉。

3、这时候电烙铁也加热成功了,要用电烙铁加热压线鼻子,然后要将里面的铜线进行加热,将焊锡融化。再将电线穿入到压线鼻子当中,将电线均匀的焊接牢固。

4、等到冷却之后再把压线鼻子压紧,最后用绝缘胶布把它包裹,就算完成了。

以上几点就是关于压线鼻子先压头还是先压尾以及压线鼻子的接法,大家还有什么其它的方法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任务目标

该任务是定时器指令相关应用案例。西门子S7-1200 PLC定时器种类比较多,在实际的应用中,读者可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选择对应的定时器指令。本任务要求读者掌握以下几个内容。

1.定时器指令的分类

2.定时器各管脚的含义

3.定时器配合其他指令的使用方法

任务描述

如图所示(2-2-1)用三相异步电机拖动一辆小车在A、B、C、D、E五点之间自动循环往返运行,小车五位行程控制的示意图如图所示。小车初始在A点,按下启动按钮,小车依次前进到B、C、D、E点,并分别停止5S返回到A点停止。

图2-2-1小车延时自动往返示意图

相关知识

本案例需要使用的是基本位逻辑和定时器指令。位逻辑指令在其他的章节中已有介绍,此处为读者介绍定时器指令的相关知识。

1、定时器指令

西门子S7-1200PLC有4种常用的定时器:

①TP:脉冲定时器,可生成具有预设宽度时间的脉冲。

②TON:接通延时定时器,输出Q在预设的延时后设置为ON。

③TOF:关断延时定时器,输出Q在预设的言时后重置为OFF。

④TONR:保持型接通延时定时器,输出Q在预设的延时后设置为ON,在使用R输入重置经过的时间之前,会一直累加跨越多个定时时段经过的时间。

2、如图2-2-2所示,在指令窗口中选择“定时器操作中”的TON指令,并将其拖入程序段中(见图2-2-3),这时会跳出一个“调用数据块”窗口,选择自动编号后,会直接生成DB1数据块,也可以选择手动编号,根据用户需要生成DB数据块。

图2-2-2 定时器指令

图2-2-3 TON指令调用数据块

在项目树的“程序块”中可以看到自动生成的IEC_Timer_0_DB[DB1]数据块(见图2-2-4)双击进入,即可读取DB1定时器的各个数据,变量的数据类型为IEC_Timer,见表2-2-5。

图2-2-4 DB1数据块位置

TON指令就是接通延迟定时器,输出Q在预设的延时后设置为ON。TON指令形式如图2-2-6。TON的参数及数据类型见表2-2-7。在2-2-7表中,R参数一般用于TONR等指令。参数IN从0跳为1时将启动定时器TON。

表2-2-5 DB1数据块IEC_Timer_0_DB的内容

图2-2-6 TON指令形式

表2-2-7 TON的参数及数据类型

参数

数据类型

说明

IN

Bool

启用定时器输入

R

Bool

将TONR经过的时间重置为0

PT

Bool

预设的时间值输入

Q

Bool

定时器输出

ET

Time

经过的时间值输出

定时器数据块

DB

指定要使用RT指令复位的定时器

在定时器中PT(预设的时间)和ET(经过的时间)的数据大小以有符号、双精度的32位整数形式表示毫秒时间,见表2-2-8。TIME数据使用T#标识符,以简单时间单元“T#200ms”或者复合时间单元“T#2S_200ms”的形式输入。

表2-2-8 TON的参数及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大小

有效数值范围

TIME

32位存储形式

T#-24d_20h_31m_23s_648ms 到 T#24d_20h_31m_23s_647ms 以 -2,147,483,648 ms 到 +2,147,483,647 ms

TON指令的应用与时序图如图2-2-9和图2-2-10所示。在时序图中PT=5S。

图2-2-9 TON指令的应用

图2-2-10TON指令的时序图

TOF关断延时定时器的指令与TON类似。图2-2-11和图2-2-12为TOF指令的应用和时序图。在时序图中PT=5S。

图2-2-11TOF指令的应用

图2-2-12TOF指令的时序图

TP脉冲定时器指令的应用如图2-2-13,时序图如图2-2-14所示。在时序图中PT=5S。

图2-2-13TP指令的应用

图2-2-14TP指令的时序图

任务实施

本任务的实施步骤主要分为PLC接线、IO地址分配以及程序设计思路:

1、PLC接线如图2-2-14

图2-2-14PLC接线图

2、IO地址分配

输入地址

说明

输出地址

说明

I0.0

启动

Q0.0

小车前进

I0.1

A点位置

Q0.1

小车后退

I0.2

B点位置

I0.3

C点位置

I0.4

D点位置

I0.5

E点位置

3、程序设计思路

任务中,小车需要到达5个工位,首先判断小车前进的条件是:按下了启动按钮或者从B、C、D、E点任意一点返回到A点后。

小车停止前进的条件是:小车到达了B、C、D、E点或者触碰到了E点位置。

判断小车后退的条件是:B、C、D、E点位置到达了,然后延时时间到了则小车后退。

4、程序设计

经验与总结

1、在这个案例中主要使用的是常开、常闭、线圈、定时器指令。案例中有5个工位,当按下启动按钮后,小车启动。到达B、C、D、E任何一点都需要停止小车前进(使用M0.0标志位断开小车前进),然后再延时,延时时间到达后后退。

2、小车后退到达A点位置后,小车又继续前进。假定前一次到达的位置是B点,则这一次需要到达的是C点位置。到达C点位置就会触碰到B点的限位开关,故使用标志位(M0.1)断开小车在B点前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