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1200 PLC基础:创建一个完成项目~

楼主(2024-08-14):
TIA Portal STEP 7软件提供了易于操作的创建、编辑和下载项目的功能。用户无需购买专用编程电缆,只需使用以太网卡和以太网线就能监控和下载 S7-1200 CPU。

如何创建新项目

TIA PORTAL V14SP1的启动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在桌面双击
图标即可。启动后,你将进入一个界面,其中包括Portal视图和项目视图。这两个界面都提供了创建新项目的选项。在软件视图中,我们单击“创建新项目”,输入想要的项目名称、选择保存路径和创建作者等信息,接着点击“创建”按钮,完成后生成一个新的项目,如下图1所示。

图 1.创建新项目

在TIA PORTAL V14SP1中,创建新项目后,用户需要切换到项目视图。这可以通过点击“项目视图”选项完成,如图2所示。

图 2.切换到项目视图

硬件组态

有两种方式来创建S7-1200项目:手动配置和在线下载。

一.手动组态
手动配置通常需要先了解所有产品的完整订货号。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可以完全脱机进行设备配置,无需设备在线。

1、添加 PLC
S7-1200系统需要对各类硬件进行配置、参数调整以及通信连接。项目的组态必须与实际系统一致。系统启动时,CPU会检查软件的组态是否与实际系统的组态一致。如果发现不一致,将产生错误。此时,CPU能否启动取决于启动设置的配置。

在项目视图中进行项目硬件组态的步骤如下:在项目视图中,通过点击左侧的项目树中的“添加新设备”,如图3所示,将弹出一个“添加新设备”的对话框,如图4所示。在弹出的对话框当中选择与实际系统匹配的设备,就可以完成添加。

图 3.选择新设备

图 4.选择新设备

①选择“控制器”;
②选择 S7-1200PLC的 CPU 型号;
③选择 CPU 的版本;
④设置设备名称;
⑤点击“确定”完成新设备添加。

从我们的V4.5版本开始,完成设备添加以后,就会弹出PLC安全设置对话框。在设备添加完成后,与之匹配的机架也会自动生成。通信模块需要配置在S7-1200 CPU的左侧,而信号模块需要配置在CPU的右侧。CPU本体上还可以配置一个扩展板。具体的配置方法如图5所示。

在硬件的配置过程中,TIA博途会自动检查我们模块的正确性。在硬件的目录中选择好模板后,机架中允许配置这个模块的槽位边框就会变为蓝色,来确认模块的正确安装,表示可以插入该模块。而不允许配置该模块的槽位边框则无变化,表示该槽位不支持该模块的插入。

想要更换已配置的模块,我们可以选取模块,然后从右键菜单,在菜单中选择“更改设备类型”的命令。随后,在出现的菜单中,用户可以选择新的模块类型以进行更换。

图 5.硬件配置步骤

①单击打开设备视图;
②打开硬件目录;
③选择要配置的模板;
④选择模板的正确版本号;
⑤拖拽到机架上相应的槽位;
⑥通信模块配置在 CPU 的左侧槽位;
⑦IO及工艺模板通常配置在CPU的右侧槽位;
⑧信号板、通信板及电池板则只能配置在CPU的本体上,且每个型号的CPU最多只能配置一个。

S7-1200 CPU系列模块的连接特点是:
对于信号模板,最多只能连接一个CPU。对于I/O模块,CPU 1214(F)C/1215(F)C/1217C最多允许连接8个,而CPU 1212(F)C最多允许连接2个。然而,CPU 1211C不允许连接I/O模块。通信模块一定要连接在CPU的左侧,还有一点是最多可以连接3个。

二.自动检测上载硬件信息

网络组态

在完成PLC的硬件组态后,我们可以使用网络视图来设置PROFIBUS和PROFINET的网络,与此同时创建以太网的S7连接或HMI连接等。具体的操作步骤和流程,如图 6 所示。

图 6. 网络组态步骤

①单击打开“网络视图”;
②以图形方式将接口进行联网;
③单击选择“连接”;
④选中 CPU 后,在这里选择要创建的连接类型;
⑤以拖拽的方式建立连接,视图会出现一个轨道连接,表示连接已经创建。

添加程序块

设备的组态配置完成后,用户可以根据工作实际任务设计用户程序。用户可以在CPU中添加各种指令和功能,以实现所需的自动化任务,添加:
  • OB:组织功能块
  • FC:功能块
  • FB:带背景数据的功能块
  • DB:数据块

用户可以通过点击左侧项目树中的“添加新块”来启动添加新块的窗口,如图7所示。

图 7. 添加新程序块
在使用STEP 7 V14 SP1创建新的项目时,我们可以选择项目版本为V14或者V14 SP1,如图 8所示。

创建后,STEP 7 V14 SP1与STEP 7 V14项目要使用一样的后缀名.ap14。

图 8. STEP 7 V14 SP1 创建新项目

这就是我们西门子S7-1200PLC项目的新建的操作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