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开不起来,多次检查,最后原因让人哭笑不得! ...
变频器开不起来,多次检查,最后原因让人哭笑不得!

楼主(2024-08-14):
晚上十点钟,操作工说设备开不起来了,显示的是变频器故障,让我去看看。这次出现故障的是脱模机,就是把固定板材的钢模板从板材上分离,然后把钢模板码放整齐的设备。
设备通过PLC控制,自动化程度比较高,使用的电机,变频器,传感器也比较多。以前遇到这样的故障基本上是消除故障代码,或者重启设备就好了,但这一次就麻烦了一下。
到现场之后,我看了一下控制台的操作屏,上面显示变频器故障。我直接在控制台那里操作消除了故障,让现场人员再开一次试试,
刚开始启动正常,过两三分钟之后就开始报故障,设备直接就停下来了
。
我感觉是变频出了问题,于是走到控制电气柜,打开之后发现有一个变频器显示器在闪烁,上面出现的故障代码是SOF(施耐德变频器ATV32),按照说明书上的解释,这个代码的意思是,
不稳定驱动负载较高
。
此时我想可能是电器轴承坏了,变频器驱动不了所以才报故障,于是我对脱模机的钢丝刷电机进行检查,钢丝刷电机直接可以用手转动,没有卡顿或者异响,所以这不是电机的问题。然后我问岗位人员你们有没有动过啥东西,他们很肯定地说没有,就是日常的操作没动啥东西。
看到电机没有问题,我觉得会不会是频率过高导致的。我又把变频器的启动频率稍微调小一点,又让岗位人员试一下结果还是不行,这下就比较麻烦了。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怀疑是变频器坏了。此时已经十一点多了,心里有些着急了,看来要加班了。
我找到一个备用的变频器换上,参数改成和原来一样的,本以为这次应该可以了吧。可结果还是开始两三分钟报故障,这些真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我又问操作人员,设备上真的啥都没动吗?他想了想说,
我就是调一下钢丝刷松紧,以前经常调没出现过啥问题
。此时我仿佛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设备不会无缘无故出问题的,事出有因必有妖,我让他再开一次设备,这次我观察的地方是钢丝刷电机上的钢丝刷,我发现当钢模板经过钢丝刷的时候,设备就会报故障。这下原因找到了,钢丝刷太近了,变频器负载不了,所以开机的时候正常,一过钢模板就会报故障。
于是
我把钢丝刷调松一点,果然没有再报故障停机
。我看了一眼操作工,他不好意思地说,以前也经常调没出现过这情况啊!我说以前你可能没用这么大力气,不然早就出这个故障了。此时已经十一点五十了,忙了将近两个小时,没想到是这个结果,真让人哭笑不得。
经历这件事之后,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经验还是很欠缺,到现场问清楚岗位人员这一点非常重要,可能他一个不经意的举动,能让你忙大半天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岗位人员是跟设备接触最多的,也最有可能知道设备的具体问题,所以千万要问清楚再动手,不然辛苦的可是自己的!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