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 SMART PLC与分布式模块ET200SP之间的PROFINET IO通信

楼主(2024-08-15):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可编程序控制器、变频器调速和计算机通信等技术为核心的新型电气控制系统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继电器电气控制系统,并广泛应用于各行业。由于西门子S7-200系列PLC具有很高的性价比,因此在工控市场占有非常大的份额,应用十分广泛。S7-200 SMART PLC是S7-200系列PLC升级版本,而且价格略低,应用前景广泛。

用S7-200 SMART PLC与分布式模块ET200SP实现PROFINET IO通信。某系统的控制器由CPU ST40、IM 155-6 PN、DI 8×24 V DC和DQ 16×24 V DC组成,要求用S7-200 SMART PLC上的两个按钮控制远程站上的一盏灯的起停,用远程站上的两个按钮控制S7-200 SMART PLC上灯的起停。
1.设计电气原理图
(1)软硬件配置
本例用到的软硬件如下:
① 1台CPU ST40。
② 1台IM 155-6PN ST、DI 8×24 V DC和DQ 16×24 V DC。
③ 1根带RJ45接头的屏蔽双绞线(正线)。
④ 1台个人计算机(含网卡)。
⑤ 1套STEP 7-Micro/WIN SMART V2.7。
电气原理图如图1所示。以太网口X1P1(此标记已印刷在网口附近)与155-6PN ST网线连接。
图1 电气原理图
2.编写控制程序
(1)新建项目
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新建项目,本例命名为ET200SP,如图2所示。
图2 新建项目
在STEP 7-Micro/WIN SMART的项目树中,双击“系统块”按钮,添加CPU模块CPU ST40。再单击“工具”→“PROFINET”按钮,打开“PROFINET配置向导”对话框。
(2)配置控制的IP地址
如图3所示,先勾选“控制器”,即将CPU ST40作为控制器使用,然后按照工程需要设置IP地址、子网掩码,最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3)配置远程站
远程站使用的是IM 155-6 PN ST模块,在配置之前,STEP 7-Micro/WIN SMART中必须已经安装IM 155-6 PN ST模块的GSD文件,此文件在西门子的官方网站上可免费下载。
如图4所示,将标记①处的IM 155-6 PN ST模块拖拽到标记②处即1号槽释放。按照工程需要修改“设备名”和“IP地址”,这里的IP地址要与图3中的IP地址在同一网段。单击“下一步”按钮。
图3 配置控制的IP地址

图4 配置远程站(1)
如图5所示,把数字量输入模块DI 8×24V DC和数字量输出DQ 16×24 V DC拖拽到1号槽和2号槽,注意数字量输入模块的起始地址是IB128,数字量输出模块的起始地址是QB128,后续编写的程序必须与这个地址对应,此地址是可以修改的。完成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图5 配置远程站(2)
(4)启用电位组
设置如图6所示,启用的是1号槽的电位组,1号槽位的电位组必须启用。其他槽若为浅色模块则需要启用电位组。
图6 启用电位组
(5)完成硬件配置
如图7所示,单击“生成”按钮,完成硬件配置。
图7 完成硬件配置
在“通信接口”选项区域中选择有线网卡,单击“查找设备”按钮,选中“192.168.0.8(io1)”,单击“编辑”按钮,此按钮变为“设置”,输入新设备名为et200sp,单击“设置”按钮,如图8所示。
图8  分配IO设备名
分配IO设备名称的目的是确保组态时的设备名与是实际的设备名一致,或者是按照设计要求修改设备名。
(7)编写程序
只需要在IO控制器(CPU模块)中编写程序,如图9所示,而IO设备(本例中的IO设备无CPU,无法编写程序)中并不需要编写程序。
图9 IO控制器中的程序

任务小结:(1)用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进行硬件组态时,使用拖拽功能能大幅提高工程效率,读者必须学会。(2)下载程序后,如发现总线故障(BF)灯为红色,一般情况是因为组态时,IO设备的设备名或IP地址与实际IO设备的设备名或IP地址不一致。此时,需要重新分配设备名或IP地址。(3)分配IO设备的设备名和IP地址应在线完成,也就是说必须有在线的硬件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