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FX3U系列PLC该怎么内置定位

楼主(2024-08-15):
打开软件新建一个三菱FX3U系列PLC的工程,点击左边PLC参数。

则将会出现:

把下面的内置定位设置(18块)勾上

然后选择上面的内置定位设置

点击详细设置。
这里设置对应如下:

三菱PLC参数中的内置定位设置的详细设置中有起始软元件,定位表中每个脉冲数和频率的设置就从起始软元件开始每格占2个(32位数据)依次排列,修改这些软元件的数值就可以。例如起始软元件是D4000,那么第一个表的脉冲数就是D4000+1,频率是D4002+1,第二个表的脉冲数是D4004+1,频率是D4006+1,这样依此类推。

DTBL定位指令:

按照以上的步骤一步步的完成,三菱FX3U系列PLC的内置定位问题也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