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FX5U 多个表格运行指令 DRVTBL-步进执行

楼主(2024-08-15):
1.简述
该指令可以用GX Works3预先在表格数据中设定的控制方式的动作,
(连续或步进) 执行多行。
本文演示了步进执行多行。执行起始行完成后,需要触发才执行下一行。
2.指令解释
2.1梯形图中的指令

第一个参数:输出脉冲的轴编号 ,K1,K2,K3,K4... 第二个参数:执行的起始表格行号 第三个参数:执行的最终表格行号 或控制方式[0:无定位]的表格。 第四个参数:表格的执行方法,K0步进,K1连续

第五个参数:指令执行结束、异常结束标志位的位软元件编号。

2.2 梯形图中的ST指令

ENO:=DRVTBL(EN,n1,n2,n3,d1,d2);

第一个参数:执行条件

第二个参数:执行的起始表格行号

第三个参数:执行的最终表格行号或控制方式[0:无定位]的表格。 第四个参数:表格的执行方法,K0步进,K1连续

第五个参数:输出脉冲的轴编号,K1,K2,K3,K4...

第六个参数:指令执行结束、异常结束标志位的位软元件编号。

3.参数设置

图 轴1数据
4. 程序

4.1方法一:梯形图程序

程序中第一行:DRVTBL K1 K1 K3 K0 M3
第一个参数:K1--表示轴1
第二个参数:K1--表示从轴1表格数据的第1行开始执行
第三个参数:K3--表示执行到轴1表格数据的第3行
第四个参数:K0--表示执行方法是步进
第五个参数:M3--表示指令执行结束、异常结束标志位的位软元件编号。

4.2方法二:梯形图中嵌入ST语言
5.执行过程
驱动条件ON,开始执行第1行,此行执行完,M3=ON,
然后SM5580=on,开始执行第二行,M3=OFF,X2=ON,开始减速停止,第二行执行完,M3=ON;
然后SM5580=on,开始执行第三行,X1=ON,输出5万个脉冲,停留100毫秒,第二行执行完,M3=ON;
然后驱动条件断开